Acer Aspire One 宏碁筆記型電腦故障維修解決方案

楼主(2010-05-28):
故障原因~~過電無畫面!!風扇一直轉
剛好ACER有認識~~就給了我小程式~~叫我試試看

(1)先準備一個1G左右的 隨身碟   做成FAT格式
(2)將這2個資料放入隨身碟 新資料夾 (12).rar (844.82 KB, 下載次數: 1219)
(3)準備回灌BOIS
先將準備好的隨身碟!!插入USB~~未開機時先按住(FN  +   ESC)
再按下POWER鍵  約3~5秒  放開  (FN &  ESC)
在按一下POWER鍵!!就會看到 POWER燈 與 USB燈 在閃

閃約20~40秒!!就會看到隨身碟~燈號 暗掉
結果就可以修好~~且看到畫面了
已經試過幾10台了~~真的很方便!!
分享之
補充一下!!電源須使用外接POWER~~不可以使用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原因~~過電無畫面!!風扇一直轉
剛好ACER有認識~~就給了我小程式~~叫我試試看

(1)先準備一個1G左右的 隨身碟   做成FAT格式
(2)將這2個資料放入隨身碟25998
(3)準備回灌BOIS
先將準備好的隨身碟!!插入USB~~未開 ...

.....這問題跟華碩...好像.....
之前送修的EEEPC華碩人員也是這樣玩.....

网友:
似乎是BIOS異常導致不開機喔?

网友:
快點偷學起來,以後一定會用到

网友:
這是所謂的秘辛嗎
趕快記起來~~

网友:
呵呵~~這是BIOS的暇庛.....
早期還有電池電量過低而無法充電~~~~更新BIOS就OK了~~

网友:
10幾台這樣? 一定有不為人知的秘密n_112|

网友:
好勵害~果然電腦很多東西原廠都有留一手

网友:
原廠留一手.這麼方便的方法一定要留起來的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 ~~這!不就是失傳已久的 ~~BIOS 回魂大法嗎 ?  感謝 lwang (大師) 開釋解惑 !

网友:
請問
    可以用在別家的nb嗎

楼主:
對這是bois故障~~
不用拆機就可以回灌bois~~
任何~~品牌!!機種!!都不適用!!
只適用於acer Aspire One ~~

网友B:
請位這是BOIS的問題嗎??
我之前也遇到同樣問題同樣型號的 一樣CPU風散有動但是不開機
想說板大是否可以告訴我該怎麼去下載到你那套軟體

拜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位這是BOIS的問題嗎??
我之前也遇到同樣問題同樣型號的 一樣CPU風散有動但是不開機
想說板大是否可以告訴我該怎麼去下載到你那套軟體

拜託

我帖子中就可以下載!!
然後照我的步驟就可以了!!

网友:
阿彰大,這招不說還真不知道
可能會以為主機板掛了,
這可要學起來,看會不會遇到。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學起來備不時之需

网友:
阿彰大真是科技達人
不得不佩服說

网友:
acer aspire one 我也有一台抓起來備用

网友:
學起來了.........

楼主:
其實~~是剛好有認識!!原廠~~
不然也找不到問題!!

网友:
這是acer aspire one早期機種 firmware 的bug,經常發生在usb插拔時會造成當機,或自動關機然後就不能開機.照阿彰大的方式更新firmware後即可解決

网友:
原來還有這一招,不用拆機,就可以燒bios
學起來

网友:
剛剛修好弟弟的那一台, 謝謝大大.

网友:
請問只要是acer Aspire One 都可以嗎?

acer Aspire One 分很多種型號,都可以嗎?

感謝

网友:
哇~這應該是acer內部的密技之一吧
趕快學起來~^^

网友:
這裡有一篇解說…
看起來是所以的Aspire One都可以適用…
http://macles.blogspot.com/2008/08/acer-aspire-one-bios-recovery.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謝lux大大的連結:)

网友(2010-08-06):
謝謝~大大分享~剛剛救回來一台

网友:
太神奇了吧  這樣也能 修好   真是高手

网友:
正確的說法應該是, 這是讓BIOS開進BootBlock, 以Crisys的方式將有問題的BIOS做更新,
BIOS會有問題, 可能是CRC或是CheckSum發生了錯誤, 而導致無法正常的完成POST.
POST (Power On Self Test)
之前Seagate所發生的雞瘟事件, 也是同一類型事件..
每一家電腦製造商為了日後的維修方便 (不拆機), 多會埋下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以上資訊, 供大家參考!!

网友:
感謝彰哥無私的分享與教學
粗工就不客氣的收下備用囉n_148|

网友:
撿到寶,,,謝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好難得的祕技~~感謝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
剛試了成工救回一台

网友:
是否有官方的新bios更新,可以一勞永役解決此問題呢?

网友:
同事一台小筆電狀況類似,可惜是 HP 的

收下備用,感謝感謝

開機時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ABAB
結果.....

网友(2010-09-05):
謝謝阿彰大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樓主的無私貢獻,我的Acer終於可以使用了。

网友:
我的比較慘,不開機只有充電的橘燈閃幾下
應該是沒救了

网友(2010-10-23):
真是太好了...收到,正好有一台異常,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恩分享~嗯要記起來,Acer Aspire one 可以這樣重裝BIOS,謝謝!

网友:
沒想到這樣也能處理不開機問題呢,真利害

网友:
感謝 lwang 大大的分享
學起來備不時之需

网友:
先收起來先..

网友(2011-05-17):
回复 网友E:

hp 2133? 是主機板問題

同時感謝彰大提供的辦法成功修復一台

网友:
記得之前玩這台 是把最新的bios下載 容後改檔名(ZG5IA32.FD)  下去刷!!

网友:
感謝大大寶貴經驗的分享!!!

网友:
我要趕怏來下載備用~~謝謝lwang 你的分享!

网友:
又多學了一個經驗
謝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