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記哪家廠牌的冰箱維修實例..SR-5646GD

楼主(2010-05-29):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換的電容很不錯喔~這牌子的電容只有在太克示波器內看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的電容很不錯喔~這牌子的電容只有在太克示波器內看過~

那顆電容很貴耶......
冷凍材料行都喜歡拿這種的給我....

网友:
s大用的料真是實在~~~應該可以再撐很久了

网友:
這牌子塑剛土好用嗎?
廠商為了1顆電容送貨不錯喔!

网友:
s大背後有場商全力供應材料,真是人脈太廣了,對材料的運用還很靈通,真是功夫了得

网友B:
見招出招,終能克敵!
除了生孩子,還有難得倒S大的問題嗎?

网友C:
您的相機....快門速度真快,風扇沒在轉,可以考慮用錄影了。

那顆啟動電容,花了不少銀子。
再加上那些工錢.....不知道客人能不能接受。

該冰箱好像是三洋公司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見招出招,終能克敵!
除了生孩子,還有難得倒S大的問題嗎?

還是會有難的到我的問題出現阿~~~~

引用 网友C:
您的相機....快門速度真快,風扇沒在轉,可以考慮用錄影了。

那顆啟動電容,花了不少銀子。
再加上那些工錢.....不知道客人能不能接受。

用錄影的~~我沒第3支手...而且錄出來的容量也太大了....
風扇有沒有再轉...注意看照片~~~有地方被半透明化了~~~~就可以證明有沒有再轉了

网友:
俢這些東西真是要有硬底子真功夫 http://bbs.pigoo.com/images/smilies/onion1/on_002.gif
一般電器行或維修站看到塑料斷掉是最開心的了http://bbs.pigoo.com/images/smilies/onion1/on_046.gif
因為壞的很明顯http://bbs.pigoo.com/images/smilies/onion1/on_027.gif
可以推說沒料啦..停產啦..直接叫客戶換新http://bbs.pigoo.com/images/smilies/onion2/on_076.gif

网友D:
小技巧

把"閃光燈"關掉再拍旋轉的風扇
就可以拍出風扇旋轉時模糊的樣子
開了閃光燈則只能拍到幾乎靜止的風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閃光燈"關掉再拍旋轉的風扇
就可以拍出風扇旋轉時模糊的樣子
開了閃光燈則只能拍到幾乎靜止的風扇

M大的照相技巧很高超喔,望能在版上多教幾招,這樣有更多的同好可以發表更多的實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相機....快門速度真快,風扇沒在轉,可以考慮用錄影了。

那顆啟動電容,花了不少銀子。
再加上那些工錢.....不知道客人能不能接受。

該冰箱好像是三洋公司的產品? ...

什麼產牌我不知道,但不是三洋的,可是內裝隔局還蠻像的

网友E:
可是SR是三洋的編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是SR是三洋的編號呀?

這因該不是三洋的~~~~~因為這編號不一定只有三洋才會用~~~
而且~~三洋的冰箱~~~絕對有他家的LOGO~~~~~這台都沒有~~~

网友:
shunxing大不是AB膠就是塑鋼土真是厲害~~~不過這台真的是麻煩阿~~
很多電容真的是老了就要買單了~~那顆新的電容要200元嗎?還是不只~~

网友F:
韓國三星生產,
我猜可能廠牌是新格,
該型冰箱最容易故障問題在除霜溫控,
藥包內若有水氣,
會造成除霜時間過短,
除霜不完全,
小的會再併聯一個,
另一個故障點在背部冷凍室馬達下方內部,
水份滲出銹食冷煤管造成漏冷媒!
該型冰箱有兩條除霜電熱絲,
若故障的話是超難換的!
我也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韓國三星生產,
我猜可能廠牌是新格,
該型冰箱最容易故障問題在除霜溫控,
藥包內若有水氣,
會造成除霜時間過短,
除霜不完全,
小的會再併聯一個,
另一個故障點在背部冷凍室馬達下方內部,
水份滲出銹食冷煤管造成漏冷媒 ...

我現在遇到這種的電熱管~~~壞了我都直接請客戶買新的~~~~~
因為就算換上去~~~除霜問題很多~~~~除非買到原廠規格~~~~
要不然就是要想辦法買直管下去彎~~~~~太費工了~~還不一定可以完修

PS~~~大家好像都沒發現...冷凍室的門被我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現在遇到這種的電熱管~~~壞了我都直接請客戶買新的~~~~~
因為就算換上去~~~除霜問題很多~~~~除非買到原廠規格~~~~
要不然就是要想辦法買直管下去彎~~~~~太費工了~~還不一定可以完修

PS~~~大家好像都沒發現...冷凍 ...

知道阿
墊高一點要除霜比較方便..........閃閃閃.......

网友:
第一次看家用冰箱ㄝ....

网友:
拆冷凍室的門應該是為了方便拆
蒸發器上的保利龍,保利龍再上面的那一塊<塑膠板>名稱忘了是什麼

有些舊冰箱還要拆好像叫中部板,才能拿下那塊<塑膠板>

网友:
韓國設計金星三星時代的老東西,這種蒸發器設計有問題,很容易化霜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