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系列P+I電源代換方案

楼主(2010-05-29):
當維修VX系列的P+I時,若是遇到電源部嚴重燒損不堪修復,因其只使用單一12V電壓,可以考慮以現成電源模組直接取代原有的電源部電路。

這是一片電源區嚴重燒損的VX系列P+I,可以看到嚴重變色情形,部分元件已被移除。

一次側開關晶體處變色最為嚴重。

背後部分焊點也已經損壞。

這片P+I燒成如此,保險絲居然還是好的,但大部分一次側元件如PWM IC等都已經損壞的差不多了。
考量到損壞的焊點以及無解的高熱等後續問題,決定以電源模組取代原有電源區,高壓電路維修後沿用。

取下電源區所有元件。

挖開一個放置電源模組電路板大小的洞(若是不想挖的話也可以直接疊在原先電路板上,不過要注意絕緣)。

把電源模組裝進去,電源模組在下的固定方式是利用支架與原有電路板固定,並在下方安裝額外的支撐,固定好後就可連接VCC及GND至高壓電路及連接端子處。

電源模組使用12V 4A以上的就可以。

网友:
水喔真的好利害喔這樣也行

网友:
不但修復產品,還把好的模組這樣整合,真強

不但修復產品,還把好的模組這樣整合,真強

网友:
 ~~我之前是直接改成外接變壓器...結客戶一直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成 外接式 電源供給 方式對 A/D 板與面板有很多好處 ( 例如 : 散熱問題與AC110V隔離方面的改善 ) , 唯一缺點是多一個長方形的咚咚 , 一些比較龜毛的使用者總是認為設計有缺陷才這樣配置 !

网友:
不愧是狼大.改到這種程度.
要我在抓那些線接過來.我會怕怕.怕疏忽接錯.那時就好玩了.要趕快學學狼大的功夫n_086|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雖然好處多~~但使用者說...我的桌面多那一顆看了就不舒服........
這世上怪客人一堆啊~~~@@"

楼主:
可以"背娃娃",把變壓器背在螢幕後方

网友:
狼大這一招是客人看不出來的~~
客人太多種了~~依原外觀修復就比較沒有感覺的問題了

网友:
這招不錯喔~~~~~我以前也玩過一次~~~~~
狼大的改裝能力也很強

阿水~其實你改到裡面~還比較有錢收喔~~~~~
如果位置不合~~~就DIY一下~~~反正~~~插座~~~
隨手可得(報廢的電源板多的是)想辦法固定住(方式~~拔不動都可以~~)
這樣修好~~客戶也不會看出你改了什麼~~還認為你技術很好~~~~~

我比較佩服的是~~~狼大居然....把板子挖出洞來~~~~~還方形的~~~~`可以做木工了.....

楼主:
其實洞挖太大了

网友:
呵呵~~我是因為知道塞進去散熱不好~~~才一直說服客人用外接的~~
下次有遇到再來試試

网友:
真是精彩的改裝
板子燒成這樣還是第一次看見

网友:
沒想到狼大竟然把電源模組放進去了
太厲害了...

我還再想說加顆風扇後並把原本的晶體散熱片再打幾個洞增加散熱說

改天改後來發表吧!

网友:
請教樓上各位高手,根據你們的維修經驗來說,你們認為LCD

以P+I方式的設計方案好?......還是外接變壓器的設計方案好?

网友:
哈哈~狼大好強~
阿水大應該可以先跟客人告知...
1.因為此液晶的通病都是因為PI板的電源部份溫度過高~
2.如果我幫你改裝機子~採外接電源的方式~散熱較佳且如果未來電源有損害的問題不用在拆機維修~只要依同規格的變壓器購買較為便宜~
3.改機後可以增加內部散熱~因為主要熱源移到外面了~所以使用壽命會久一點
4.再拍張焦黑的照片給客人看...改好後~收貨絕對滿意~
一般來說這樣客人應該比較可以接受~也比較省工
因為只拆AC頭換DC頭上去~再跳線到PI板上~
不過...這樣維修的成本變高了~因為要買一顆電源供應器~
所以...以上方案要像狼大這麼嚴重的案例~安裝才划算~
說不定...有的客人可以因為上面說的問題再多收個200元變壓器的錢喔~
但要告知再買新的是4~500元~^O^

网友C:
狼大的技術真的是一流, 太厲害了...

想說以一個技術人員來說,當該如此克服種種問題.

只是另一方面來說,網上找一片舊板不是快些嗎?
感覺一個電源模組和P+I電源差不了多少錢,如此費時費工值得嘛?

抱歉多言了.

网友:
真是高,電源修理也可以用嫁木法,眼睛一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狼大的技術真的是一流, 太厲害了...

想說以一個技術人員來說,當該如此克服種種問題.

只是另一方面來說,網上找一片舊板不是快些嗎?
感覺一個電源模組和P+I電源差不了多少錢,如此費時費工值得嘛?

抱歉多言了. ...

當時也有這樣想,是要修好呢還是換良品上去,主要是因為大電容、MOSFET、PWM IC等元件都已經損壞,維修價格較高,而買中古的P+I上面一些元件也必須要加強(例如先換掉電容及補焊),且VX系列原廠P+I的通病就是溫度高,而剛好手邊也有多的電源模組,所以才會以電源模組取代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謝好奇大~~~
其實維修收費就是一門說話的技巧,小的還在努力學習當中~~

网友:
佩服佩服,以前想法也跟阿水一樣,外接電供,真是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借用一下狼大的圖,請教一下.
如果在下改外接電源(12V)是不是可以接到上圖紅框處原來電壓輸出的接點去.
還有,原來的P+I板上電源部份的零件不拆除會不會有什麼副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以...保留往高壓和AD的電路就好了
像狼大說的:
把電源模組裝進去,電源模組在下的固定方式是利用支架與原有電路板固定,並在下方安裝額外的支撐,固定好後就可連接VCC及GND至高壓電路及連接端子處。

不拆的話最好把產生12V和5V的電路移除(開路)....

网友:
回复 网友G:

 真是神奇!

网友(2010-07-14):
請問圖中的紅色電容~高雄哪買的到!!

楼主:
可以去長明街找,記得要找金屬皮膜電容,不要找到麥拉電容(外觀很接近,但用上去過一段時間再燒機率大)

网友:
挖  我虧大嚕
之前都是連同高壓都換 壓根沒想到只換電源部分

网友:
郎大真強,感謝分享,之前我是碰到高壓故障會這樣貼,但電源我還是第一次
看到!

网友:
真的是神乎其技啊!!!

网友:
大大這樣也能修太厲害囉..我來這地方真的來對囉..敢快學起來...

网友:
不管外接還是電源模組,貨源成本及收費也應該併入考量才划算!

网友(2010-08-19):
太強囉
拍拍手
鼓勵鼓勵

請問一下
那個洞用什麼工具挖的
從何開始挖

网友:
真是妙招,學到真好!

楼主:
先畫出欲切割大小,用小型鑽石切割圓盤沿線切開。

网友:
恭喜完修,很喜歡看狼大的維修實例,希望自己也可以那麼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