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902電源燈閃爍

楼主(2010-05-29):
一部VIEWSONIC VA902,插電後電源燈閃爍,無背光也無畫面。

拆開取下內部POWER+AD+INVERTER三合一板,測量5V及12V輸出均呈現跳動,首先檢查電容。
電容在下面紅框標示的位置。

高壓區散熱片下兩顆16V 470uF,均已嚴重無容值。

二次側12V輸出端16V 470uF,容值剩一半多

二次側5V輸出端16V 470uF,容值低過20%範圍,屬於不良。

更換電容後通電測試,電源燈已恢復正常,且高壓正常輸出。

組裝回去燒機測試。

此片三合一建議進行全面補焊,連接面板軟排清潔接點,可以避免發生一些怪怪的問題。

网友A:
狼大的名牌好可愛呀
其他元件不必檢查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狼大的名牌好可愛呀
其他元件不必檢查了嗎?

若是排除已知異常元件後故障仍舊,則需再檢查其他元件。

网友B:
我也有一塊殺肉的這種板子
不過是彩晶的19吋殺下來的~~看來這電容真的還滿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狼大的名牌好可愛呀
其他元件不必檢查了嗎?

他的名牌??你在說電表還LOGO~~~
電表那是狗還是狼阿????

離題了~~~快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塊殺肉的這種板子
不過是彩晶的19吋殺下來的~~看來這電容真的還滿遜的

手上也有一片MCU程序異常的,Elite(金山電子)的電容都需要特別注意,BENQ也不少這牌電容造成的異常。

引用 网友C:

他的名牌??你在說電表還LOGO~~~
電表那是狗還是狼阿????

離題了~~~快閃~~~~

其實這是讓照片驗明正身的手法之一

网友:
呵呵~~連浮水印都不用了~~~~
手上也有一片~~~~電容全換了電源燈還會一閃一閃的@@"
最後是換一片給客戶...沒賺錢還差點賠錢~~

网友:
的確遇到很多燈號一閃一閃的
都是電源就有問題

网友:
狼大發帖篇篇精彩
受教了
感恩

网友:
狼大~~~~

請問您這三合一板右邊區域(兩各大IC處)是不是

屬AD電路範圍?

楼主:
是,右方屬於AD區,上方是Scaler,中間有貼紙的是MCU。
中間是電源,左邊是Inverter。

网友:
受教了12萬分感謝

网友:
電解電容除非爆了,否則老化測量,就一定要拆下才有辦法測量是否有老化

网友:
量測的動作還是要確實,一個一個量嚕

网友:
我還遇到這種9977GM 燒毀.還沒搞定因買新料.已燒了6顆還沒搞定 我把附近其他原件都拆下.還是找不到問題點

楼主:
手上有一張也是兩顆9977GM及OZ9932G都燒壞,目前正在想要怎樣處理。

网友(2010-10-31):
感謝狼大的指點~
我的VA902也是同樣故障情形,將那幾顆電容取下用三用電錶量放電都正常。 ^.^'''
然而没有電容錶可量電容的正確容量,所以將那6顆電容通通換掉。
吔~修好了,再次感謝狼大~
不知道電容錶貴不貴?也想買一個來玩看看~

网友:
手殘多按了一次重覆的內容。

楼主:
標準的電容表價格還好,不過有時電容表數據也會騙人

网友:
標準的電容表價格還好,不過有時電容表數據也會騙人
引用 网友D:

會"騙人"!!
就是有時候量測的數據不準確的意思嗎?
那還是用最笨的方法,通通換掉算了~

网友:
最近也為了電容錶的量測出來的數據質疑 ???

有很多外觀明明是凸頂的 , 用電容錶測 得到的數據卻是正常的 ???

更何況有些電容是不動聲色 , 默默的死去 !!

那還真的不知要如何正確找出有問題的電容 ??

楼主:
因為電容表只是使用小信號去檢測容值,所以無法完全模擬實際運作的狀態,測量時會有誤差。

网友:
還是要用lcr表去量,比較準

网友:
恭喜完修喔

网友:
又學到一堂課ㄌ  感謝狼大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