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703無電源檢修

楼主(2010-05-29):
VIEWSONIC VA703插電後電源無法啟動。

進行分解,取下P+I板,目視無明顯異常。

AD板目視也無明顯異常。

測量P+I的+5V輸出,十分正常,表示問題出在AD上。

測量AD輸入端5V→3.3V的1117L-3.3三端子穩壓IC,輸出不正常(應為3.3V,實際僅1.27V)

取下穩壓IC,發現下方銅箔略有變色。

測量輸出阻抗,檢視是否是後端短路導致電壓異常,表測呈現高阻抗,表示問題在穩壓IC上。

更換良好的1117-3.3,輸出電壓已恢復到正常的3.3V,且電源指示燈也亮起。

接下來就是裝回燒機~

另外有人詢問此類軟排如何拆卸,以下用圖說明:
手指捏住正中央,利用扁平小工具對紅框處輕輕施力,就可以將排線取下。

网友A:
有個問題想請問狼大~~~
港都在哪
ㄚㄚ~不是啦~
那如果沒有5V的話是不是就要從蕭特基或一次測那邊查阿??

网友:
狼大的檢修程序層次分明,過程十分流暢,又是一篇檢修好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個問題想請問狼大~~~
港都在哪
ㄚㄚ~不是啦~
那如果沒有5V的話是不是就要從蕭特基或一次測那邊查阿??

若是未接AD就沒5V,得從P+I查起,一次側異常、二次側回授/整流異常或是高壓短路都會有影響。

网友:
狼大判定故障區域的方式很厲害

桌面也很像WISH大的...

网友:
厲害~~狼大在多發幾個新帖!!
一些螢幕的維修商!!
就沒飯吃了

网友:
感謝分享 狼大 在POST 的文 都很詳細 ~一般剛玩維修的 一定看的懂  ~..

网友:
看狼大維修真的精彩~~不只清楚又提供流程~~

『測量輸出阻抗,檢視是否是後端短路導致電壓異常,表測呈現高阻抗,表示問題在穩壓IC上。』
呵呵~~如果低阻抗還要再查後端的故障原因囉~~!如果是我可能只會把壞的1117換一換...
跟本不會想到要再去量阻抗~~看了狼大的維修真的學了很多~~感謝

楼主:
因為三端子穩壓ic輸出有額定,若是負載電流過重也會有壓降,所以要進行測試以免錯殺無辜~

网友:
謝謝分享..請問能否嬌小弟如何測量組抗嗎...

网友:
穩壓三端子量測故障後原來還要在拆下量一下對地阻抗是否為高的避免因短路使三端子輸出壓降而造成故障~~要注意阿~~學到了喔~~

樓上的問要如何量阻抗~~當然是打毆姆檔三端子對地量及各相間量測阿
要高阻抗才比較正確喔

网友B:
測量輸出阻抗,檢視是否是後端短路導致電壓異常,表測呈現高阻抗,表示問題在穩壓IC上。

我又學到一招了(雖然我早就會了~~~來拍拍馬屁~~~~~不要扁我~~~~~)
狼大真利害~~~一晚PO 3篇~~~~

阿彰大~~~我看已經一堆沒得賺了~~最近好少遇到螢幕維修的~~

楼主:
除了少接,現在接到的case難度增加不少,都一堆奇奇怪怪的狀況或是面板掛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少接,現在接到的case難度增加不少,都一堆奇奇怪怪的狀況或是面板掛點

有同感~~
好修的都被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測量輸出阻抗,檢視是否是後端短路導致電壓異常,表測呈現高阻抗,表示問題在穩壓IC上。

我又學到一招了(雖然我早就會了~~~來拍拍馬屁~~~~~不要扁我~~~~~)
狼大真利害~~~一晚PO 3篇~~~~

阿彰大~~~我看已經一堆沒得賺了~ ...

其實還好~~還是有固定的量~~下面是一天的工作

网友D:
@@"一整天~~對我來說可能要好多個月還修不好@@"
呵呵~~阿彰大~~有沒有缺學徒或助手~~啊~~!!有的話我要第一個報名~~~小的好用便宜~~~

回复 网友E:
軟的都被站上的大大們修去了...修不好的當然就會變到你們這些高手手上了~~~都很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還好~~還是有固定的量~~下面是一天的工作

挖~~阿彰大是專門接同行的工作阿~~~
還真多~~~~這麼多~~我家可放不下~~~
阿彰大該不會是在市區吧~~~~

网友:
狼大發的文很詳細
小弟是新手都能進入狀況
不過還是有很多要學的地方

网友:
應該是各大維修中心大家都來這邊吸收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整天~~對我來說可能要好多個月還修不好@@"
呵呵~~阿彰大~~有沒有缺學徒或助手~~啊~~!!有的話我要第一個報名~~~小的好用便宜~~~

回复 网友E:
軟的都被站上的大大們修去了...修不好的當然就會變到你們這些高 ...

嚇到了吧!!
但這不是我的工作地方!!也沒這個量!!
是維修站的~~我只是看到機器好多!!所以照像~~嚇嚇大家!!
這麼好我找就翻了好幾倍!!
水哥~~你比我強!!我還要與你多學學!!
不知你有缺學徒嗎??我也要報名~~我更好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F:

shunxing大!!
不好意思也嚇到你了!!
那不是我工作的地方!!
閒話一下:
員林!!冠宇~~說你常過去!!真的嗎??
他就很強!!技術上~~有很多可以問的!!
且又年輕!!我很想與他學!!他都不肯!!

楼主:
這種維修量有大,在下每天維修量相較之下只是小巫見大巫

网友:
一天就這麼多…
我一個月最多只有2台液晶
還好是加減賺的,不是本業,不然會餓死

最近發現不少都是壞1117L-3.3
看來有必要多買一些備用了

楼主:
最近有遇到壞三端子穩壓導致AD程序異常的,容易由軟轉硬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unxing大!!
不好意思也嚇到你了!!
那不是我工作的地方!!
閒話一下:
員林!!冠宇~~說你常過去!!真的嗎??
他就很強!!技術上~~有很多可以問的!!
且又年輕!!我很想與他學!!他都不肯!! ...

挖勒~~~~那是他的工作室喔~~~~~~
他那邊一天的量~~~很嚇人~~~~~~

而且照片只是一部分吧....他那邊至少40坪以上~~~~已經快沒地方走路了~~~~~
你還能拍到有地方可以放東西的地面~~~比較神奇了一點~~~~

PS~~~~你問他~~~他因該不會跟你說吧~~~~他很保密自己的賺錢技術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被嚇傻了.......我可能修了ㄧ年還修不完,這些如果都是硬石頭的話,那這真的超級強,維修這些硬的還能夠秒殺。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被嚇傻了.......我可能修了ㄧ年還修不完,這些如果都是硬石頭的話,那這真的超級強,維修這些硬的還能夠秒殺。

去到他那邊的~~都是超級硬的~~~~~~所以報價都很嚇人的~~~
他有時還能原機版修復~~~算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而且~~~他可是某家的原廠技術人員~~~~
至於哪家~~~我就幫他保密了~~~

网友:
最喜歡看狼大撲的文,解說清楚、方向狠準、鋪圖詳細,對於一個剛入手的我指導學習的最多,在快樂媽咪我收集的文章及整理以「狼大」、「W大」、「S大」最多最精彩,應該不會跟我要版權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到他那邊的~~都是超級硬的~~~~~~所以報價都很嚇人的~~~
他有時還能原機版修復~~~算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而且~~~他可是某家的原廠技術人員~~~~
至於哪家~~~我就幫他保密了~~~ ...

還好~~不是說我!!
因為我連電路圖都看不懂!!示波器也不會用!!

你誤解了!!那不是他的地方!!
原廠技術人員~~因該是菲利浦吧!!
只是他時常來我這邊走走!!且看到我!!有看~~快樂媽咪~~才說認識妳!!
就這麼簡單!!

网友:
回复 网友I:

如果是原廠工程師,那大概見怪不怪了!看他的工作間,好像是專修液晶螢幕?
對於線路、架構透徹了解,維修上就勢如破竹了。

真佩服這樣的高手.........

楼主:
其實有時維修件數多也有好處,因為螢幕結構大同小異,零件多可以彼此交叉測試比對,對抓問題有一定幫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還好~~不是說我!!
因為我連電路圖都看不懂!!示波器也不會用!!

你誤解了!!那不是他的地方!!
原廠技術人員~~因該是菲利浦吧!!
只是他時常來我這邊走走!!且看到我!!有看~~快樂媽咪~~才說認識妳!!
就這麼簡單!! ...

哈哈....是這樣阿...也難怪....
我之前有跟他說過你PO的文~~~與反修台的事..他說全彰化在家裡放反修台的就只有一個人...
原來是在說你阿~~~~~

网友D:
 ~~在家放返修台~~還那麼貴的~~~
看來板上的高手們都住在台中~彰化那一區~~

阿彰大別虧我了~~小的要跟您學的還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家放返修台~~還那麼貴的~~~
看來板上的高手們都住在台中~彰化那一區~~

阿彰大別虧我了~~小的要跟您學的還多的很~~~~

高雄.台南.桃園.台北~~也有很多高手~~~
因該是說~~~住在中部的都比閒也比較多話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是這樣阿...也難怪....
我之前有跟他說過你PO的文~~~與反修台的事..他說全彰化在家裡放反修台的就只有一個人...
原來是在說你阿~~~~~

我叫ㄚ彰~~但我不在彰化~~

且我沒有招牌!!好可憐!!

有看過大大的文!!之前是修CRT的!!會與做(映像管)外銷的要板子!!
我想你住鹿港!!因該是跟(鹿港許)拿吧!!
因為那一帶只有他們2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家放返修台~~還那麼貴的~~~
看來板上的高手們都住在台中~彰化那一區~~

阿彰大別虧我了~~小的要跟您學的還多的很~~~~

水哥!!沒虧你!!你真的很厲害!!

我也是來這一邊學東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叫ㄚ彰~~但我不在彰化~~

且我沒有招牌!!好可憐!!

有看過大大的文!!之前是修CRT的!!會與做(映像管)外銷的要板子!!
我想你住鹿港!!因該是跟(鹿港許)拿吧!!
因為那一帶只有他們2兄弟!! ...

挖勒~~~你~~怎麼都知道阿......你不住彰化~~~彰化的大小事你都能這麼清楚.....

网友J:
請問阿彰大是否在大里!
若是,
您們公司機器真的是一大堆,
比您貼的圖還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勒~~~你~~怎麼都知道阿......你不住彰化~~~彰化的大小事你都能這麼清楚.....

做廢資訊的!!比較大間的因該都有熟!!
北部!!南部!!中部!!都有認識一點點!!

网友:
引用 网友J:

若是,
您們公司機器真的是一大堆,
比您貼的圖還多很多!

大里!!做維修的好幾家喔!!那一邊也很強!!有認識一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