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晶體量測問題??

楼主(2010-05-29):
請教各位大大,下面這個圖示的電晶體要怎麼看它的型號?

是965嗎? 照站上的方法打BB檔(數位電表)量測B C E

都沒有導通的BB聲~小弟方法用錯了嗎?

第二張圖是用數位電表打hFE的NPN檔所得到的數值~這樣代表http://1.jpg正常嗎?

還請站上的大大多多指教一下!!

网友:
BCE 是量NPN,PNP電晶體用,這顆不像,如是電晶體(NPN-B數位紅棒到CE),(PNP-B數位黑棒到CE)應該要有值,它的電路可大約瞄訴以便判斷是何元件

网友:
它的編號就是 HSD965,利用 http://www.alldatasheet.com/ 搜尋就可找到完整 Datasheet。

楼主:
謝謝二位大大的回答!!小弟有找到了!!是NPN的HSD965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65211/HSMC/HSD965.html
量測方面還是跟原來一樣沒有導通~

這一顆是電蚊拍上使用的~想要量測是否有無故障!!

看能不能維修成功!!

网友:
如確定是NPN你用數位表的2k/二極檔量,紅棒B跟黑棒CE(順向電壓)要有值,要不找顆好NPN對比量一下

楼主:
tfc77大大,我有照你的方法量測,只有如下面的量測有測得.628的值

其他腳位量測都沒有顯示值!!那這樣代表正常的嗎?

网友:
B到C,B到E都是順向要有值,腳位如沒量錯那就壞了,這小顆還ˊˊ真耐可到IC-5A不好找,看得用C5707代用

网友(2012-05-28):
這個問題我現在也碰到了!正想辦法修復這個補蚊拍..................

也謝謝這裡提供的知識。:)

网友:
EC反向加個DIODE, 可能比較耐用
不然都不久就打穿

网友:
剛剛特別做了個實驗 !!!

假設晶體是 B.E OPEN  時用電錶 hfe  測試看結果為何 !!!

答案是 0000 這是一定的 , 沒有放大率可言 !!

那如果是 B.C  OPEN 呢 ??

結果得到 0001 ~~

[測量二極正常]

[模擬 B . E OPEN ]

[B. E 側照]

[模擬 B . C OPEN ]

[B. C 側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