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916 Avs液晶螢幕開機無電無燈亮

楼主(2010-05-29):
我有一台acer AL1916 avs型號開機沒有電 燈也不亮拆開版也沒發現問題請問大大我要往哪個方向著手電壓只有量到12v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PO錯地方囉!
有量到12V,那AD需要的電源,應該沒有出現,沒有送到AD,AD無法啟動,便不會開機了。

楼主:
我還在認真找問題點AD接燈管的地方無電壓

网友:
等你的帖子被移走在發問吧~~或者是你在去顯示器維修PO一篇新的再繼續~~

A/D版的地方沒有接燈管的東西~~接燈管的接頭是高壓版的地方或是P+I版的高壓區~~
先多看看文章吧要不然也要PO圖上來大家才好幫你~~

网友:
看來你還沒搞懂LCD的基本架構
先別急著修
建議先多爬文
版上很多資源
你應該可以貼圖了吧
拍個照大家比較好幫忙

楼主:
這是我的圖檔麻煩各位大大了

楼主:
這是後面的部份

照片 008.rar

276.95 KB, 下載次數: 63

105.1 KB, 下載次數: 61

楼主:
對不起後板圖再po一次

楼主:
這一張比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