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圖

楼主(2010-05-29):
請問什麼是光偶合它有實體圖可以看嬤

网友:
上goole 查 pc817
6n137
6n138
看了就懂

网友:
用版上的搜索就可以查到很多資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什麼是光偶合它有實體圖可以看嬤

簡單的說光耦合(應該說是光耦合 IC),只是一個概稱,大多是四 PIN 零件(也有六腳的),輸入和輸出是採分離的..

輸入方面使用光二極体,來控制另一端的動作,這也是其名稱的由來,由光來做耦合的動作..

而另一端可能是不同原件,如電晶体、達露頓、Diac .. 等..

像 ATX Power 中就可看見這類零件了,大多是 PC817..

网友:
回复 网友A:

PO 幾張圖,這樣看起來就容易了..

1. 是 NEC-PS 2502 實体圖,這是一個輸出端是達靈頓電晶体的光耦合 IC

2. 是其內部及尺寸圖

3. 常用的 817 為輸出單一個電晶体

4. 817 兩個包裝,所以是 827 ,內含兩個 817

网友:
這~~~因該要在新手區發問吧~~~怎麼跑來這邊問了????

网友:
網路上資料應該不難找吧
連知識+都有
感謝CreMaker提供的資料

很多東西是可以自己先做功課的
不懂再發問
相信版上的大哥們都會很熱心的幫忙
加油

楼主:
感謝以上的所有大大們,講的非常清楚,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