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材料行有賣這種電感嗎?(已搞定,謝謝大家)

楼主(2010-05-29):
請問台北電子材料行有賣這種電感嗎? 謝謝...

网友:
電路構成LC濾波,p大您只要找近似值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不知道台北有沒有~~但彰化‵~~~肯定沒有~~~~~
這東西~~我都從廢板挖寶~~~~
150因該還比較好找~~20就~~有點難度了~~~~

网友:
我在台北今華有看過,有另一種是電阻式電感..

不過 Playx 要的規格有點..

我只看過 220(沒150)及22的..

若需要,我可幫你買,但運費可能要你自付了(原價附發票,不會賺你的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是人家設計好的,近似值可以嗎?

回復 3 #

露天有賣150,但找不到20...

回復  4#

謝謝...我也住台北縣,電阻式電感可能不行,假設轉換率達九成,可能要2.7A,

電阻式電感可能會受不了,我再找其他電路圖...

网友:
回复 网友B:

p大您好,小弟我是看到該電路的電壓範圍可以調整,加上單純把LC當成濾波就行了。
不用太過在意電感值的問題。
電流能夠衝到3A,一定不能使用電阻式電感。

電感、電容的容量越高,該電路的濾波效果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s大....在BUCK 電路裡,感量跟電容量越大不見得就會好,各元件匹配都很重要...

連一個續流二極體都要考量下去,繼續苦練潛水...

网友:
這個應該是要使用磁蕊加上漆包線去繞的,
一般電阻式是不能使用的,
不過要使用幾號線加上繞幾圈要算了才知道

网友:
哇...這環型的20uH不好找喔~
我在鴨寮街有買到的規格也沒20uH的...
台中來問問看...台中有的話再跟你說...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好奇兄,我在露天找到一個賣家,正在跟他問與答,

其實我只是要做一個車用12v 24v 轉 5v或9v ,打算用lm2576 來做,

線路很單純就是環型電感或工字電感難買,非常謝謝你.

网友:
在線路圖中有指示第2個LC是選用穩壓用的.
H值小一點的應該是還可以用.如果一定要一樣,又買不到就自己繞吧!

网友:
L1會比較在意其感值,L2既然寫ripple filter,可以隨情況調整,感值小,可提升容值來彌補。
至於L1,就比較頭痛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其實你只要拆舊的電源供應器裡的線圈來代用就行了,因為最大要流過3A,漆包線最好有1mm,繞在2~3公分直徑的環狀鐵芯上20~30圈代替L1,L2就繞個3~5圈代替即可。

其實大家到注意一下我的近拍,說真的,我覺得進步很多哩!
實在有夠臭屁~~~~!

网友:
我想如果有找到的話好像是18或22uH的為市面普遍的
就S大所言~就L2來說以接近的電感來使用應該是可行的~
我朋友之前好像有做過類似的電路成品~但不知道是不是LM2576的
如果是的話~我在拆板上的電感下來量看看好了...或是寄板子給你玩~
板子也是照基本線路來製作的~可以用修改的方式來測試~今天晚上或明天下午再回覆您^O^
不過...既然是要做降壓~怎麼不用LM1085-ADJ來做~
用LM2576成本好像比較高~
不過這兩者來比較的話...LM1085溫度會比較高喔~

7吋小液晶的LM2576應用~電感一顆而已說=..=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可以麻煩你把圖弄小一些嗎?你看我貼那張圖,用樣是800*600,而且相當清楚,但是我的照片不到60K,而你的照片卻將近150K。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大家到注意一下我的近拍,說真的,我覺得進步很多哩!
實在有夠臭屁~~~~!

這是搞笑嘛?
近拍~~解析度要是夠高~~~~~也不用那麼進去拍~~~拍出來之後~~~不要用改解析度的軟體改大小~
用繪圖軟體的剪裁功能拉出新的檔案~~~自然就很清楚了~~~~我很多照片的特別放大~都是這樣來的~~~

不過我也學到一招了~~~~原來計算方式~~大約是這樣算的阿~~~~
我還沒算過~~實際怎麼算我也不太清楚~~

W大~~~是不是有可以多一個繞電感的教學文章阿??
還是有哪位大大~~~要展現一下您的教學功力~~~~~

网友:
回复 网友H:

電感有LCR電錶就可以測,但是一般人不會去買這種東西,我其實有一台,但是自從搬家後就找不到,也不知道被我塞到那裡去了。
如果沒有LCR電錶呢?那用一些儀表(訊號產生器及毫伏表等)組合起來也行,但是測得數值之後還要代入公式換算,我想應該也不是很方便,真的沒人寫的話我再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的萬用電錶可以測電感,只是不知精度如何?

自製電感有想過,但是漆包線跟鐵芯要到哪買?

還有電感的直流電阻該如何求?

ps:非常感謝ELBAHK大大繁體化..

其實網路上買套件可以省下許多時間,但學不到技術,人活著真是矛盾..

http://search8.taobao.com/browse ... .htm?istk=5&f=a

网友:
WISH大~拍謝啦~我是用photoshop來縮圖的~沒注意到檔案大小的問題~
P大~我東西找到囉~可是我發現一個鳥問題=..=
我忘記帶LCR表去材料行...看著材料號盒子外的規格撿料~拿24uH的
結果今天量了一下~居然是...

再來是我買的規格...跟環型鐵粉芯~買得有點大=..=
如果想玩小一點的也可以找~規格滿多種的

再來是有量產的LM2576模板~用JUMP的方式改變電阻來輸出電壓~
現有的規格有3.0V 3.3V 3.45V 3.6V 4.0V

拍謝~手邊沒數位相機~手機又沒近拍...
P大想玩的話~我再幫你找一些鐵粉芯吧~我再把全部都寄給你玩~
不用摳摳啦~送你玩~但是如果模塊到時候要量的話應該要錢喔~
再幫你問問多少錢吧~
漆包線的話應該一般的材料行都會有賣吧~比較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J:

鐵芯跟漆包線材料店有賣嗎?

LM2576 模塊只是我的假想,後來發現LM2596 或AP1501系列,效率可能

來的更好,這些你留著吧,用途很廣說不一定你會用到,真的很謝謝你...

明天可能要跑一趟西寧電子廣場,順便去問問看...

网友:
磁環和漆包線是很好買的
大一點的材料行都有賣,
之前用2575和2576時也都是自己繞的,
再用電表量一下作個大概便可以了,
至於上面那個程式是量空心線圈,
有沒有磁環,電感值是差很大的,
至於漆包線就要注意一下線號了,
粗細不同,耐電流值就不同的.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我已找到現成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11090830509466

网友:
OK的啦~P大祝你成功~找不到鐵粉芯再跟我說吧~
我昨天有看到約一元大的~五元大的~也有10元大的~

网友:
這是我加入的第一個作品
( AP1501 降壓驅動3.6V LED*18顆 )
http://bbs.pigoo.com/thread-19101-1-1.html
手邊還有幾顆
p大有需要AP1501的話
發個PM給我

楼主:
回复 网友K:

謝謝雄爸...,網路上有賣還滿便宜的,所以不用了..

那篇我有看過,總輸出3.6A,AP1501最大負載電流是3A,應該會啟動限流保護,

也就是要用AP1501A 才能滿足那個工作環境,結果如何就沒有討論,這個疑點

也就放在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