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ATA 512M只抓到256M(已經解決)

楼主(2010-05-30):
想請教各位大大要往哪方面檢查
爬文好像沒有類似問題的所以詢問一下感謝各位大大喔

网友:
大大您好,記憶體是雙面的嗎?
如果是雙面的,有些主機板在記憶體抓取上,會有問題。
也就是說,僅能抓到單面。

楼主:
大大您真利害他是雙面的
但小弟測試只有"P4跟K7"主機板抓的到
939跟754主機板根本不開機= =
這問題是要從哪邊檢測?

网友:
有些記憶體可能會有相容問題。
除了記憶體本身可能有問題,再來大概就剩主機板了。
小弟我的記憶體也是雙面的,asus A8N-VM,沒有您這樣的問題。

可以用其他記憶體去「帶」它,看能不能「帶」出來。

最好還是能夠詳細閱讀主機板手冊相關描述。

网友:
可以用CPU-Z 去可以開機的板子上面讀看看記憶體SPD裡面的JEDEC
有時候抓不到是因為SPD裡面的資訊"只"支援某時脈運作!!
SPD裡面也可以順便看看記憶體容量是不是正確

网友:
測試時 單插那一支就好 雙面的ram只抓到一半 有時是跟主機板有關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教學小弟搞了好久才搞定
換了11片主機板種算有抓到512M的主機板了
現在只有插在那快GA-7N400-L有
其他不是256M就是讀取不到無法開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覺得這條RAM一定有問題,還是不要用的好!11片板子只有1片可以工作,這太離譜了吧?
不過大大您也真鐵齒,居然可以拿11片不同的板子去測這條RAM,真是佩服!佩服啊!

网友:
不....重點是...有11片板子...真讓人流口水啊

最近買了一隻A-DATA的DDR 433 256MB的ram  混插也是很詭異的相衝  (給我家母老虎裝機交差的)
用memtest下去測試,第一次pass 接著就紅色的讀取錯誤地獄了,神奇的是...單插就ok
最好只好拿出兩條kingston的DDR400 256MB去裝,兄弟倆倒是相親相愛

楼主:
小弟很多套件再抓愛情動作片
還有親戚的小朋友都會叫我幫他弄"楓之谷"專用機
所以搞了一堆套件回來
亂玩間賺點外快

网友:
1. 可以試著把金手指清潔後再測試~

2.把記憶體降頻在試看看

有遇過DDR 400 只能跑266的n_080|

到了第3樓我才知道是DDR

楼主:
要是在不行就把他南來當標槍了
小弟也是花了150元買的所以拼命搞定他

网友:
這記憶體的相容性也太好了....

獨家限量生產的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