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BOOK T20 CMOS無電 可以這樣拆換掉嗎

楼主(2010-05-30):
notebook每次熄機再開都要調較bios時間 我估是cmos電池冇電 拆開看電池包住及接駁兩條線 若整個電池連線買很貴 電是用CR2032 可以拆開換掉顆電池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notebook每次熄機再開都要調較bios時間 我估是cmos電池冇電 拆開看電池包住及接駁兩條線 若整個電池連線買很貴 電是用CR2032 可以拆開換掉顆電池嗎 請指點謝謝 ...

沒錯!就是這顆鋰電池沒電所以COMS內的設定值都跑掉了...首先

1.電池的規格有兩種,有的廠商使用桌機上常見的大尺寸CR2032,有
的則是使用小顆的CR1220...這是因為空間問題導致尺寸使用的不同

2.確定電池規格之後可以只換電池,但你必須會用烙鐵,把電源線給
焊回去...

3.如果不是使用CR2032/1220這類一次性鋰電池,而是使用可充電
鎳氫鈕扣電池就比較麻煩了...

网友(2010-08-19):
3.如果不是使用CR2032/1220這類一次性鋰電池,而是使用可充電
鎳氫鈕扣電池就比較麻煩了...

糟糕。。我遇到一台【notebook筆電】就是。。鎳氫【NiH】鈕扣電池
還真的很麻煩。。買都買不到。。。》《
這裡有【鎳氫鈕扣電池照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21039-1-1.html

一般桌上型電腦才用【CR2032】。。筆電則是比較常使用【CR2016】~【正反面 】都焊接上1條電線~後者厚度比較薄。。都是3伏特的【一次性鋰電池】

全新CR1220电池(带焊脚)
http://youa.baidu.ccc/item/2b331373fbb0280cd823426d
cc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