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三洋SAP-C367HA分離式冷暖機冷媒阻塞

楼主(2010-05-30):
1、現象:開機運轉時壓縮機正常運轉(壓縮機判定正常),切換冷暖氣
時,四方閥亦會正常動作(四方閥判定正常),但冷氣出風口吹出溫度偏
高約20~21度,而冷媒壓力及運轉電流則偏低(冷媒壓力約35psi 電流
約3A左右)(該機種正常運轉電流約為5.8A ),高壓冷媒閥出口管有結
霜之情形.客戶反應則為,冷氣開很久室內溫度始終一直無法下降.

2、一般遇此情形皆可能會先判定為冷媒量不足,經先補充填冷媒後,
發現冷媒壓力及電流先上升然後又緩慢下降,但壓縮機運轉出現異聲
及振動變大,明顯冷媒已過量而因系統流路有阻塞之情形,導致冷媒流
量變小,但因室內機出風口仍有弱冷,及冷媒壓力仍有35psi,固可判定
為非完全阻塞,仍有冷媒流通.

3、半阻塞可能原因為:銅管變型,過濾器或毛細管半阻塞,遇此情形則
須逐一檢查,若為過濾器或毛細管半阻塞則須予以拆下檢查並更
換.(若為銅管變型,該變型部份通常伴隨產生較大之冷媒聲)

4、最後發現為乾燥過濾器內部之球型乾燥劑,有破損且已有部
份成粉末狀,而導致阻塞過濾器內部之濾網,因尚未完全阻塞
所以仍有冷媒流過,此現象極易誤判而以冷媒不足處理.

最後更換無乾燥劑之過濾器處理

网友A:
這種情形因該不難判斷吧~~~
用手去處碰乾燥過濾器與毛細管大致上就可以把問題找出來了~~~
通常~~遇到這種情形~~最好連毛細管一並更換..要不然~~
會被在叫去維修的~~

會遇到這種情況~~~~就跟~~之前新聞鬧很大的...那種情形發生..才會遇到這種情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情形因該不難判斷吧~~~
用手去處碰乾燥過濾器與毛細管大致上就可以把問題找出來了~~~
通常~~遇到這種情形~~最好連毛細管一並更換..要不然~~

S大用手去觸碰是指用手震動管路後堵塞狀況就會改變,冷媟流動聲音會變,之後又再回復堵塞狀況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S大用手去觸碰是指用手震動管路後堵塞狀況就會改變,冷媟流動聲音會變,之後又再回復堵塞狀況嗎?

哪可能.....用手去碰~~~是要你正確判斷是否為冷煤阻塞....
正常冷煤如果有在流通乾燥過濾器一定是在常溫之上...有的會發熱~~~~~
如果乾燥過濾器在成溫之下..摸起來冷冷或是冰冰的...那百分之百~~~乾燥過濾器塞了~~~
或是毛細管的前端已經有點阻塞~~~如果乾燥過濾器室常溫或是有點感覺涼涼..
而~~~~毛細管的總長度中間到後端溫度在15度之間...那毛細管阻塞的情況就很大..通常~~我遇到這種的~~
我還是會先加冷煤然後看電流..一般~~~冷煤要是灌入氣體約30秒到一分鐘之間..
不在灌入冷煤..這時電流會增加~~~而不是跟原本的電流一樣或是差沒多少~~~~
冷煤灌入之後還是跟先前的電流沒太大的差異~~~那百分之百阻塞..

ps~~早期做冷凍庫維修的時候~~那時為了先讓冷凍庫降溫還先用噴燈烤乾燥過濾器讓它先可以正常運作
降溫之後再停機...維修~~~~~

网友B:
S大教導:堵塞點之後就會有蒸發所以溫度會改變,如果是毛細管前有降溫,就有可能乾燥過濾器堵塞.
如果是毛細管中段降溫必須再加一些冷媒,觀查是否壓縮機可以吸到泠媒,增加負荷電流.
如果還是吸不到就是毛細管堵塞.

加熱蒸發器可以暫時改善的是冰堵,原因加熱後管路中堵塞的冰暫時消失,如果不處理,就會再堵塞.
但乾燥過濾器加熱是靠熱膨脹暫時改變堵塞的狀況.

网友:
引用 网友B:
S大教導:堵塞點之後就會有蒸發所以溫度會改變,如果是毛細管前有降溫,就有可能乾燥過濾器堵塞.
如果是毛細管中段降溫必須再加一些冷媒,觀查是否壓縮機可以吸到泠媒,增加負荷電流.
如果還是吸不到就是毛細管堵塞.

加 ...

恩~~~沒想到還有人看的董我的回覆耶~~~既然了解了~~~這樣你以後因該會判斷了吧~~~
這是我多年來的經驗累積~~~
說真的~~很多人都不會去看技能檢定的書....裡面就有很多你們想要的答案了...
我會完全了解整各動作~~~與百分之百的判斷..除了經驗~~在來就是技能書上面的一些故障問答
從經驗到理論~~這樣學習才會快~~也比較容易理解~~書的內容再說什麼~~

网友C:
我也稍稍聽的懂一點點......乾燥器是指那個黑瓶子?

咦!~S大以前說過那玩意只有汽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稍稍聽的懂一點點......乾燥器是指那個黑瓶子?

咦!~S大以前說過那玩意只有汽車有...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汽車的那叫做儲液器~~~~
乾燥過濾器是在過濾空氣中的水氣....

网友:
這樣誤判的話.壓縮機一定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