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東芝 32 吋老電視畫面的問題 !

楼主(2010-05-30):
這是一台東芝32吋的CRT老電視,非平面螢幕

畫面左右兩側有圓弧型的內凹,請問這是甚麼原因 ?
是映像管還是電路的問題 ?

有的電視頻道的內凹程度很明顯,有的就不明顯,也可能是底色的關係吧
白底色就看起來較明顯 !

网友A:
那是電路板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電路板的問題

請問是電路板上哪部分的問題 ?

网友B:
Y型補正迴路異常,在偏向線圈附近找一顆中功率晶體,量測是否不良,及B極端有接一只電阻是否開路

网友:
PIN(針墊補償)不良
拍拍電視看看會不會正常
如果會有時正常就是接觸不良
老電視了很有可能接觸不良
PIN的VR也有可能

网友:
東芝的通病通常是一個有磁性的電感內部層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Y型補正迴路異常,在偏向線圈附近找一顆中功率晶體,量測是否不良,及B極端有接一只電阻是否開路

請問那個晶體是在映像管座那一小塊電路板上嗎 ?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 , 映像管不是有個大線圈嗎?那個叫偏向線圈,從偏向線圈上會有4條線拉到主板上,就在那4條線端子座附近找找看吧,附近的零件順便補焊一下

网友:
針墊補正基板上的電阻編號RD01 15歐姆二分之 一瓦  量看是否開路,2SA1012晶體是否短路(中功率晶體),週邊電晶體順便補焊,試試看

网友:
http://www.eserviceinfo.com/equipment_mfg/Toshiba_2.html
有很多東之電視電路及維修手冊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