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針式三用電錶電路圖

楼主(2010-05-30):
請問各位高手,手上有沒有型號DH-370L這個電錶的電路圖,因為在量AC-110V時,忘了把檔位轉到ACV,結果放在量歐姆的檔位,一下子就看到電錶冒煙了,打開一看電阻燒了,因為燒的太嚴重看不出來,所以看看各位高手有沒有這型電錶的電路圖

网友:
這一篇可以先刪掉喔!
出現了表情符號......

楼主:
嗯,可是我不會刪除

打錯了,可是怎麼刪除

网友:
一般使用者是無法刪文的..

不妨將錯就錯,你應該可貼圖了,先貼張電表外觀圖,再貼張內部電路圖(含燒壞的位置),有同樣電表的人就可幫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表情符號我改好了,大家要用半型的 : 要注意,用全型的︰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网友:
我看你的電路板還好,可能是圖片不太清楚的原因..

可否點出燒壞的地方..

另外,電表是否所有功能都無法用,如量電阻、電壓.. 等..

小聲的問一下,那個保險絲檢查過了沒?如燒斷了,可能換一個就好了..

网友:
看到PCB嚇ㄧ跳,這支表年代久遠...
零件不多,自己畫一下不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