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 三洋烘碗機修維

楼主(2010-05-30):
家中一台三洋烘碗機 2005年出廠,不明原因故障

拆開底部  relay板

檢查結果 Q4  IN 與 G  有短路

有那顆零件會有問題

网友:
此機型為SSK-760S常故障不開機,故障零件位置為ZD2稽納30V/1A穩壓二極體
此機型因電熱線端子座耐電流不夠,有焦黑跳火的危險,基板部份已更換代用基板,如未更換請加強端子座補焊

楼主:
謝謝大大的幫忙

原來是ZD3  短路  ,用 GF30B 代用

已經完修

网友:
既然會跳火....那~~~繼電器也該換新的~~~比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