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4S533-VM主機板 診斷卡顯示FF

楼主(2010-05-30):
一上電診斷卡馬上出現FF..沒有任何跳碼..量二極體兩端電壓差為0.5V是否正常,應該電壓都一樣吧..另電感兩端電壓也都不盡相同..這樣是正常嗎....電源管理晶片(HIP6302CB)的VSEN一上電剛開始量測為1.75v...過一段時間後降為0.60v...這電壓是給cpu的電壓嗎....是不是應該保持1.75v呢...先感謝大大們的回答....

P4S533-VM

P4S533-VM

診斷卡出現FF

診斷卡出現FF

二極體兩端電壓差0.5V

二極體兩端電壓差0.5V

電感一端為1.17v

電感一端為1.17v

電感另一端為1.80v

電感另一端為1.80v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的圖片非常大,請把檔案弄小一些好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extra=#pid282134
請看第13篇,我的照片不到60K。

网友C:
回复 网友B:

VSEN在資料手冊內描述,它是PG的輸入監測,通常線路設計上,會從CPU Vcore拉回去。
電壓掉下來,便是檢查電源管理晶片的工作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圖片非常大,請把檔案弄小一些好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144&pid=282134&page=1&extra=#pid282134
請看第13篇,我的照片不到60K。

不好意思...已修改完成...大大是要我看修改檔案大小還是說叫我換電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VSEN在資料手冊內描述,它是PG的輸入監測,通常線路設計上,會從CPU Vcore拉回去。
電壓掉下來,便是檢查電源管理晶片的工作條件。

謝謝大大說明...那要怎麼量測這顆電源管理IC是好的呢...我是懷疑電源管理IC沒有供電給CPU..導致診斷卡顯示FF...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看Vcc、VID、EN....等,看電壓有沒有正常。
http://bbs.pigoo.com/thread-14406-1-1.html

楼主:
剛剛上電後持續摸一下南橋晶片約十秒後開始發燙.....是周邊的元件損壞導致...還是南橋已壞...

再請問一下圖中元件...可以找廢板中同尺寸的替換嗎...

网友E:
要知道南橋有沒有壞可以打對地電阻.....(這樣講對不對?)

從背面有SMD電容的地方(電源輸入)去打看看阻值..

网友:
之前看的印象....是說,可以先量看看USB的DATA+ DATA- 的阻值看看南橋有沒有擊穿,量測手邊sis963的值約在737~740
不同南橋應該會有不同的阻值吧? 倒是沒實際量過比較,摸的板子不夠多n_144|
另外,量測PCI插槽上面的AD線....阻值應該相同,我量測的結果是跟usb量出來的差不多

不過似乎南橋整個被擊穿,就不會發熱了吧,會異常發熱似乎有 1.某組供電欠缺 2.短路
我只知道要量測mos供電,以及AGP插槽附近1.5v供電,南橋附近的貼片電容那個我不會量
PCI上面的電壓點,像A16這個似乎有大大叫我量過,所以應該PCI槽上面的電壓是從南橋拉過來的..應該吧n_083|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知道南橋有沒有壞可以打對地電阻.....(這樣講對不對?)

從背面有SMD電容的地方(電源輸入)去打看看阻值..

量了之後...有一端阻值為85...另一端為0..

网友:
南橋溫度只要不是迅速升溫、燙手,大致可以說是好的,在加上您打阻值的結果,更可以先確定南橋是好的。

您的思路錯了啊!有跟您說要往哪邊思考了,不要管南橋。

网友:
應該是先確認看看HIP6302CB這顆晶片的VCC是不是5V吧?
然後量測看看各個VID的電壓是不是保持在datasheet的規範電壓組合
似乎,S大某篇實例裡面,有顆電源管理IC是沒上CPU也會有VID的吧? 所以也要不上CPU測試V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