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E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0-05-30):
狀況 主機板上的綠色LED(SB_PWR).....都不亮
    裝上電源供應器...12v先不裝   也是一樣裝況
    關閉電源供應器 會出現滋  一聲電容聲.....(已確定POWER沒問題)(有更換好幾顆POWER狀況依舊)
    綠色LED(SB_PWR) 依舊不亮
先確認 主機板上 電源座   對地有沒有 短路~~~也是沒有異狀
      12v 順便確認   也沒有短路
      更換新的 3.3v電池
      CLRTC   JUMP  也換新
      量測PWRSE (開機觸發針腳正極  1.35v)   (明顯有問題)
      量測綠色LED(SB_PWR) 才     0.28v    (明顯有問題)

真不知哪裡有問題~~~希望有大大分享
給我一些維修思路

网友:
大大您好,找看看待機電源有沒有出來喔!

+5VSB有沒有被拉低,對地阻值有沒有正常呢?

楼主:
最新報告出現~~~~
希望有人可以幫幫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啦!量錯囉!
是量紫線和黑色線。

楼主:
那是要量電壓還是阻抗~~~~
紅筆跟黑筆~~   該要插哪裡~~~
我紫色量阻抗   是0.5168
電壓是1.44v

网友:
回复 网友B:

阻抗被扯下來了。(是紫線對黑線的阻值嗎?)
記得要把power拆掉,這樣量測才準確。

楼主:
嗯嗯~~~有~~~我拆掉~~~量
我POWER~~~是好的
為何會這樣~~~~
是IO 壞掉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抱歉,小弟我表達不夠明確,造成您會錯意了。

我們要量測的,是主機板上的接口,原本對映power紫線的對地阻值。
如果阻抗被拉低,肯定不正常。

网友:
這片應該在保內吧..查一下因為我有一片..不過電你有看過你的CPU腳座嗎..有時是空焊

楼主:
2006年~~~6月~~~過保了~~~

楼主:
我發現一顆~~~怪怪的
NIKOS  LI08SDC
DAS102043
這顆連接到 POWER (紫線)
我考慮換掉這顆MOSE
但是我沒有這顆   請問他可以用哪一科代用~~~~

楼主:
我剛剛從廢版中找到
更換後   狀況依舊~~~~

网友:
不要急著拆換,沿著+5VSB往下找,會經過處理,產生待機所需要的各種電源,這些需要打阻值慢慢找出來,蠻費工夫的。

阻值扯下來,表示有元件燒毀呈現低阻抗。

楼主:
最新剛剛研究的~~~~
上面那5之腳沒問題
但是下面那個3之腳數直怪怪低~~~~

网友:
回复 网友D:

5隻腳的那顆,是提供記憶體供電、或是HT電源,這下量測正常,就不用管它囉。

三隻腳的那顆,小弟我覺得那顆應該是三端穩壓。
拆下來量測是好的,表示問題不在那顆上面,找看看跟它連接的元件(也就是有用到+5VSB),還有哪些,然後揪出來(拉低阻抗的元兇),大概就可以把問題排除了。

楼主:
剛剛又找到一個~~~跟那個穩壓有相關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它是NPN電晶體,在這裡的功用,是扮演著開關的腳色。
主機板上常常看到它,不難找。

可以拆下來,在仔細檢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上次查了這種NPN 有關的找到一顆,看主機板上很多都是可是編號卻不一樣,拆了兩顆裝POWER失敗
S說的PMBS3904 與2N3904的這顆是不是一樣
http://www.ic995.com/shop/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103
2N3905 是PNP 的不一樣 2N3904 才是NPN 好複雜喔@@

楼主:
我的編號   W04 99
是這顆PMBS3904 嗎
該怎麼看看

网友:
要查規格可以到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打上你的零件編號~SMD元件皆為代碼所以要先找出原型號~
如: PMBS3904就找得到

那因為這顆是SMD的~如果以2N3904也可以替代~但是封裝是TO-92的
而18樓大大所找的也是2N3904~只是他的網站歸類錯誤了~
這顆是電晶體才對喔~不是MOSFET~

楼主:
c c ~~~看完 還是不會找尋~~~~
我等等找顆來代用看看.....再來PO 最新研究報告

网友:
謝謝好奇大您的補述。

阿壹大,確實,這種SMD電晶體,必須就其上面的代碼、封裝方式,才容易找到資料手冊,但有時,也非常不容易找到。以這顆W04來說,非常的常見用在主機板上,所以相關資料就比較容易取得。另外提醒您一點,主機板上的水銀電池一定要拆掉喔!

zero3399ya大,上次那顆power換完之後故障依舊,代表可能還有地方損毀,要仔細找看看喔!BJT電晶體的種類,不會複雜,也僅NPN、PNP兩類而已,改天有時間,我來寫一篇有關BJT電晶體的好壞判別與種類判別.......雖然論壇內相關資料蠻多的,我會想辦法盡量淺顯描述。

楼主:
剛剛拆完~~~量測~~~也是一樣~~~~
都阻值不正常.......
裝上去量也是 那顆穩壓就是不正常

剛剛又量出一個地方mos 有問題   已經更換的上去~~~
但是狀況依舊~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那邊可能是構成PWM供電(有看到電感),不能隨便代換MOS喔!

MOS的D、S導通?拆下MOS之後(未裝上去),那兩端會不會通呢?阻值有沒有偏低?

楼主:
拆下去~~~~沒裝   2端就是通的........
阻抗~~~很低
我拆起來測   其中一顆短路.....

网友:
強開 在量測1117的電壓是否有3.3v輸出如還是處於電壓過低或高溫

應該是南橋短路了。

楼主:
他沒辦法強開~~~~根本動都不動~~~
綠色待機電源都沒有

网友:
都已經短路保護,所以連強開的機會都沒有。
那兩顆MOS與電感的連接關係為何?找出關係,離問題點不遠了。
MOS拆掉之後,+5VSB還有短路嗎?

楼主:
我剛剛看 +3.3VDC   阻抗也偏低~~~~
正常數值圖上有~~~~
我找查線  是連接到  ADT 747    上面有 16隻腳
也有到  IO

請問這顆 ADT 747  我沒有材料   請問要到哪裡找~~~
我考慮換看看~

网友G:
回复 网友I:

看您用電錶量得怪怪的!
先給大大您一篇文章,您先從頭開始看,可以先建立您的電表使用概念。
發現您有很大的電表使用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19441-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19751-1-1.html

楼主:
我有用錯嗎~~~~我用61-e 量的
它上面就是寫   那樣~~~~
紅筆接地   黑筆量測量點~~~~~
量阻抗~~~~這樣有錯嗎????
我不是量毆母檔
我都打阻抗~~~~去量~~~

网友:
每一張板子,阻值會不盡相同,但不要太誇張。
打阻值,歐姆檔用量程2K以內。或是使用二極體檔。
這樣的數值才確切可靠,也較不容易出錯。

小弟我看到阻值蠻怪異的,故有此想。

网友:
不觸發原因:
  一:  你可以檢查南僑旁邊32.768晶振是否起振,用三用電表量的話電壓大概在0.15V~2V之間都算正常

  二:可能是三端穩壓器壞..可以量輸出端是否3.3V,也有可能是2極管被擊穿(如果2級管+ -極是通的就是擊穿)

  三:量一下跳線電壓是否2.5V~3.3V之間

  四:它開機方式似乎是I/O+南僑...如果你換過I/O還是不行的話...考慮南僑壞吧!!!

楼主:
謝謝你~~~我這塊有點放棄了ˊ~~~~感覺很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先把三端穩壓器換掉...asus板上待機沒亮綠燈就是他壞...然後再找問題..你這片版子問題應該不大

楼主:
謝謝~~~那換過了三端穩壓器換掉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K:

突然想到,您如果能夠跑出內建網路卡的電源線路,將電路斷開,或許是它在作怪。

网友:
先不要那麼早放棄,如果目前都停留在SB_pwr出不來,就綜合以上大大所說的乾脆先把io及網卡晶片用風槍吹下來看看是否5vSB的燈會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邊可能是構成PWM供電(有看到電感),不能隨便代換MOS喔!

MOS的D、S導通?拆下MOS之後(未裝上去),那兩端會不會通呢?阻值有沒有偏低?

我有一顆MOSFET單獨量怎測兩端都是GG叫,這種一定是壞掉嗎?

网友:
回复 网友L:

未必!有時候量測時,如果MOS處於導通狀態,不管如何,怎麼量都會通,一定要先放電完再測一次。

楼主:
我明天再來~~~拆那些測試看看~
謝謝提供資訊~

网友(2011-01-08):
回复 网友M:

网友:
我也有一張和你一樣的板子有一樣的問題 我發現在最外側PCI插槽旁的apl1085它是用來將5.5V SB
轉成 3.3V SB ,我將它的焊下來5VSB(紫線)就不會短路了 應該是它的3.3V輸出端所連的線路有短路
只是不知道它是連到哪兒? 目前還在試哩 !

网友(2011-03-05):
小弟也有相同情形故障的m2n-e主機板,不知阿壹大是否找到故障點了.

楼主:
.......那塊我放棄了
我拆了好多東西~~~~都是短路
大家好多都遇到~~~~
真是無言.........

网友:
回复 网友M:

哈~~我也是把它歸入殺肉區了 雖然我只有拆那顆apl1085 但是查無頭緒也只好先擺著囉~

网友(2011-06-10):
確實,L1085DG會發燙,且d及應有2.75V(好板),壞板確是 0V,也不知連到那裡??

网友:
回复 网友M:

阻抗看起大致上正常拉
有誤差算正常本來就會有誤差
看你形容你的板子 還真的有點搞不清楚狀況
1.板子到底能不能觸發電源啟動??
2.3VSB 正常? 有沒有對地短路
3.32.768 有壓差?
4.綠線待機有沒有5V
5.開機或待機時 板子上有沒有會發燙的地方

网友N:
回复 网友O:

1084..1085這兩顆電壓轉換IC..輸入端為5Vsb...輸出為3.3V..輸出端都是接到PCI A14...

网友:
引用 网友N:
回复 网友O:

1084..1085這兩顆電壓轉換IC..輸入端為5Vsb...輸出為3.3V..輸出端都是接到PCI A14... ...

我手上也有兩片同樣的主板也是1085發燙,看來南橋已經..........

网友N:
回复 网友P:

1085正常運作時是會發燙沒錯..但燙到什麼程度才能算是短路故障!?量它的輸出,入端電壓就大概能確定了.

网友:
多謝大大分享,在這里學到不少知識!
真是有錢也買不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N:
回复 网友P:

1085正常運作時是會發燙沒錯..但燙到什麼程度才能算是短路故障!?量它的輸出,入端電 ...

燙的手指都不能停留三秒鐘應該是很有問題吧。

网友O:
回复 网友N:

pci a14 那像這樣5Vsb電壓被拉低是否代表南橋損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回复 网友N:

pci a14 那像這樣5Vsb電壓被拉低是否代表南橋損壞呢?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O:

忘了那位大大上傳的..看一下開機電路圖..思考一下,應該就會瞭解了

另..這篇也有參考價值..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96%8B%E6%A9%9F.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Q:

其實PCI原始規範中,A14是保留不用的,但後來因為要提供一些需求,因此後來板廠一致都把A14當成3.3V待機電壓,那麼可以供應給例如網路喚醒等待機電源使用。
然而,也會把南橋待機的3.3V也拉過去,所以會有一些情況下如果發現A14短路了,那麼會判斷是南橋出問題,但是別忘了,如果主機板上並不只南橋在吃待機,還有別的地方也使用到,那麼就不一定是南橋損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真是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像我那張無法觸發開機的m2n-e是待機電源短路,而且我試過將i/o及網路瞐片給請下來,待機電壓依然是短路,應該可以確定是南橋掛了。

网友:
前幾天也收到一張同樣的板也是1805短路  把南橋散熱片拿掉後發現上面的電容已經燒掉了

网友:
都走到這一步了, 應該很多人想知道, 把"橋"請下來, 還會不會短路吧!

反正都要當癈板了, 讓大家日後有個方向

网友:
不過電,看來簽扯到的一些知本知識,須先建立好,才能推敲完成

网友:
+5 SB  紫色電壓拉低那先查看 L1085 是否壞

网友(2011-09-21):
确实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看了教學感覺是穩壓三級管或周邊電阻之類的故障
因輸出待機電壓無法識別電壓是無法觸發的,所以先拆穩壓三級管試試看
還是他旁邊電阻量量看,因該是待機電壓異常不觸發

网友:
我的是ASUS P5KPL-C1600
無從着手
THX

网友(2011-11-24):
我看到一篇大陸發表的類似情況,它是換 I/O 晶片解決的.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228/05/4419881_81909673.shtml

网友R:
引用 网友G:
看您用電錶量得怪怪的!
先給大大您一篇文章,您先從頭開始看,可以先建立您的電表使用概念。
發現您有很大 ...

請問大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hlight=%2Bjeremy168
這篇載點失聯了  可有新載點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R:
請問大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hlight=%2Bjeremy168
這篇載點失聯了  可有新載點  謝謝 ...

那是兩篇文章,由於幾經論壇升級,文章的連結網址方式變不相同了。
已經改好連結了!

网友:
為了解開這個謎團我只好買一台返修台。(說著玩的別當真
今天下午把M2N-E的南橋請下來...........L1085DG不燙了待機綠燈也亮了確實是南橋掛了。
我也死心了而這兩片M2N-E也打入殺肉區了。

网友:
感謝 s10274chen 大大分享

网友(2012-01-08):
高手如雲啊
看了幾位大大的教學,真是利害
雖然最後這片板子沒能救回,但過程確是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