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牌][model:WIN300PS]只能用3分鐘的電源供應器,修好了一半

楼主(2010-05-30):
故障狀況:開機後,即使停在BIOS設定畫面,約3~5分鐘左右(最長也僅10來分鐘)會自動重啟電源

按照先進指示,己量過確定有5VSB,不然怎可能開機,呵呵,所以開始拆殼,從蕭特基開始檢查低壓部份

按先進們指導,量蕭特基需拆下,於是費了一番勁拆下後我也順便進一步目視檢查

先量蕭特基,第一個問題來了,看人家的照片,都只有三個,我為何有四個?如圖
上網查了,那兩個B1545確實是蕭特基,那個用兩支二極體湊成的更不用說,而這三個元件都應該沒問題
但最左那個不知是不是,目前查無資料,而且有問題(如圖說明)

開始仔細目視檢查並量量二極體及電阻(因為這二者大致上可以在路檢測,不用脫開)
發現有三個電容鼓了
並且從那個奇怪的SD7805C到TL494一側略感電路板有被燻的痕跡
尤其R25及及R66附近,而R24不知是受電路影響還是短路,測不到阻值

不過把R24(紅紅黑金)焊下,量出是20歐姆(用指針三用表打歐姆檔X10,指針偏到2,應該就是20歐姆沒錯吧)
R66(棕綠紅金)焊下,量出是15X100=1K5歐姆
R24(紅棕紅金)脫一腳量,是2k左右沒錯
這就怪了,看似燻黑一帶的電阻都沒事呀
難道只有那三個老化的電容要換而已嗎?

這時猛然發現,不得了了,一個標示R88位置的地方,看見兩根殘腳...........

完了,這不會就是關節所在吧,那我該怎麼修?

网友A:
7805是5v穩壓IC不是蕭特基
先把電容換了之後再測試看看是否正常
若不行再來討論R88
至於R88.........
如果原本有這東西而燒成渣 那麼阻值大概很低 可能是保護用 有存在意義
也有可能是一開始就被剪掉了
這就必須仔細跑一下線路  以及是否有殘渣來推測
我記得w大有好幾篇是檢討保護電阻
七盟電源供應器也有類似的保護設計
去翻翻看吧

网友B:
因該只有爆電容吧~~~換一換就好了...
R88如果是被剪斷而不是燒斷...那就代表本來就沒那顆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是5v穩壓IC不是蕭特基
先把電容換了之後再測試看看是否正常
若不行再來討論R88
至於R88.........
如果原本有這東西而燒成渣 那麼阻值大概很低 可能是保護用 有存在意義
也有可能是一開始就被剪掉了
這就必須仔 ...

原來是穩壓IC,經大大一解說,我再搜索一下舊文"7805",查知原來三腳的定義是(左起)1-電壓輸入;2-接地,3-電壓輸出
再比照電路板,果然沒錯,腳1來源可追溯至提供5VSB的變壓器一輸出端(中間隔著一支二極體),腳2與主變壓共接地(粗粗的那條線應就是吧,但不知該怎麼稱呼),腳3經一電容接紫色電線5VSB...........

這網站真不錯,熱心的人好多,馬上就有回應,呵呵
萬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該只有爆電容吧~~~換一換就好了...
R88如果是被剪斷而不是燒斷...那就代表本來就沒那顆電阻..

我也有想過,不可能燒掉沒留痕呀,難道是前人或我弄斷的? 但我沒那麼粗魯,也找不到屍體呀
決定先聽二位先進的,乾脆先換電容,全部焊回去試
了不起再拆焊而已
呵呵

謝謝shunxing大大給我信心

网友C:
電容一看都爆漿了先處理呀!大概成功率90%換了power就正常了

网友D:
有些裝置在完成後,經測試若是不必要的上件(也是多裝反而有問題的),會在出廠時就直接剪掉(因為退焊太費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一看都爆漿了先處理呀!大概成功率90%換了power就正常了

希望如此,因為這是我的第一次,能有好的開始,呵呵,謝謝zero3399ya大大

過兩天有空去電子材籵行買電容,可以請教大家那裡比較便宜呢?
以2200uF/16v及1000uF/10v而言,行情多少? 免得我這外行人被坑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裝置在完成後,經測試若是不必要的上件(也是多裝反而有問題的),會在出廠時就直接剪掉(因為退焊太費工)。

狼大的文章我看了幾篇,一看就知是大師級的,敬禮!!

网友E:
我也認為

只有爆電容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你好︰
雖然是你貼的照片是800*600,但是每張都動不動就一到兩百多K,請不要嫌我囉嗦,請看一下版規,下載縮圖的工具,我用都只有幾十K。
拜託一下好嗎?

网友C:
回复 网友H:

我們這鄉下地方根本買不到,每次要採購都要跑台中或台南有點遠,如果有店面要找比較快說
一般來說普通100顆計算大概2.5~3元吧!小量10顆大概也3.5~4元,規格不同可能有些比較貴,
沒空跑那麼遠俺都在網路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雖然是你貼的照片是800*600,但是每張都動不動就一到兩百多K,請不要嫌我囉嗦,請看一下版規,下載縮圖的工具,我用都只有幾十K。
拜託一下好嗎? ...

啊! 對不起管理員,我已經盡量按版規了,沒想還是有疏失處,下次一定不會再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認為

只有爆電容

買回來換上就知道,謝謝tdsong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們這鄉下地方根本買不到,每次要採購都要跑台中或台南有點遠,如果有店面要找比較快說
一般來說普通100顆計算大概2.5~3元吧!小量10顆大概也3.5~4元,規格不同可能有些比較貴,
沒空跑那麼遠俺都在網路買 ...

網上買很方便,但有郵資問題,買幾顆划不來,謝謝zero3399ya大大

楼主:
昨天終於有電容可以動工了,換好那三個鼓起的電容,果然好了一半!!

為什麼說一半呢? 原因是之前開機只能用幾分鐘,就自已重新啟動(不是Windows有問題喔,我只是停在BIOS設定畫面)

換好這三個電容後,情況是
1.一插電,風扇自己轉了轉,然後停止,拔掉電源,再插就不會,除非拔掉一兩小時以上.再插電,風扇又動了動然後停

2.量5VSB 有,短接PW-ON強制啟動,居然沒反應,量不到3.3V5V12V等電壓,我正覺得奇怪在仔細看電路板,風扇轉了,試了再試都這樣,PW-ON後,都要等上一分鐘才供電,有3.3V5V12V等電壓(剛開始有時電壓還會忽強忽弱)

3.接上主機板,但沒接任何硬碟光碟等,情形也是一樣,要等上一分鐘才供電,剛開始也是電源不穩(聽CPU的風扇聲音忽大忽小判斷的),且會不斷重複啟動POST

4.可是電源漸漸穩定,CPU的風扇聲音也變平穩,我停在BIOS設定畫面半小時以上都沒事

總之,換完那三個電容情形好多了,但還是有問題,似乎是要等電源供應器"熱身"好才有"心情"工作

我自己的推測想法是,電路一定還有未知的故障點,導致輸出(電壓或電流)供應不足,或要一點時間形成穩定狀態,不知道這觀念正不正確?

在此,請教各位先進及WISH站長,以這情形,可能是那部分電路區造成的需要檢查?

(其實修這電源,純粹是基於求知和追求一個成就感,否則根本划不來,耗時耗費,買工具買電容不說,我已經又弄得一張好好的顯示卡變成雪花卡,比壞掉電源還心疼可惜)

楼主:
拔下的雪花卡,等打完剛才上面的敍述,現在插回去用,阿彌陀佛,按Reset兩次後,它第三次POST時自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