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BENQ FP557s

楼主(2010-05-30):
無亮背光,電源燈有亮~我再想是不是電壓不到16V

我量 保險絲只有 9V左右

我量輸出端第9和11腳 3.3V其他無電壓 但量保險絲兩端都9V左右 不知跟怎處理

量UC3842 電源IC
第1隻腳1.9V
第二支2.49V
第四支2.4~2.5V
第7腳11.5V
第8支5V

网友: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

保險絲應該是短路的,怎麼量得出電壓出來..

另外,你說的 3.3V 是量那里的?

网友:
請參考狼大的維修!!
裡面有詳細的說明!!
如果真的還是不懂得再發問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D%E7%8B%BC%E4%BB%94
論壇裡也有許多BENQ的維修例子,BENQ的故障基本上都大同小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因該不是高壓故障 在電壓端就有問題了~不是保險絲因該要16V左右

网友:
那...把輸出端都量一下吧...
圈起來的地方,都量一下吧,看看正不正。
保險絲有拆下來量有沒有斷路嗎?
樓主也沒有說故障原因,不知道要怎麼判斷...
是無背光??無電源??會閃爍??無畫面???

网友:
benq 15吋高壓板與17/19高壓用電源電壓不同,會較低些,約在12~14間,可能要檢查高壓電路是否正常。

网友:
基本上開板大大既然說無背光 應該是高壓部份出問題
BENQ無背光這部份在這有很多範例可以參考喔
建議您先爬爬文或者先量一下5706,9024及保險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電壓在9V左右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量過喔~~~~~~~~

网友:
1.檢查一下電源管吧!還有共陰蕭特基等...就是有散熱片的那兩顆。
2.全部的電容都應拆下來檢測,外表好好並不代表正常,容值不足也會造成電壓不足及不穩,何況這塊板子看起來蠻舊的,電容的壽命應該都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