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縮機~~~~保養保存實例~~~

楼主(2010-05-30):
剛好一次整理多顆壓縮機~~~就順便拍照作流程了....
只是~~~這樣做因該不會被同業的追殺吧~~~~
畢竟遇到太多~~有人把這種壓縮機當成新品替換...
價格算的比新品還便宜到不知道要說什麼..但卻比中古價格貴一點點...
常常也有人把這類的壓縮機當成是新的...畢竟~~不懂的消費者太多了...
而每次我報新品價錢對會被先臭罵一頓..然後再說誰換新的也才多少.......
真的賺錢~~也不用這樣玩吧...只是~~那種價格~~我遇過的~~~再次故障之後..沒保修的...
也就是客戶要在掏腰包換一顆....新的都有可能新品不良了..更何況是舊的....
而且換新品壓縮機的報價..通常都是10K起跳...就怕的是新的壓縮機焊接之後原廠是沒有保固的...
要是一年內壞了..可是我們維修人員要自己免費在替客戶更換的耶...一顆壓縮機的價錢也不便宜..
要是真的遇到這種情形~~幾乎都是賠本在幫客戶維修了....但就是有人換壓縮機報價4K的...
我真懷疑..他換的是哪種壓縮機......我還遇過~~4門白鐵冷凍庫~~居然給我換冷氣用的壓縮機...
結果很好玩...他壓縮機24小時在跑~~跑不停...客戶居然叫我去看還問我為什麼......
好人真的要賺錢都賺不到耶..真想當奸商.....但會毀了我的聲譽~~~~~
還是算了~~~下次在叫我跑免錢的以後都不去給他看問題...
(更換新品壓縮機~~~國稅局可是會調查的~~還得拍照...所以~~~可不能隨便亂換的......)
廢話說完了~~~~下面是流程~~~~~這次~~我只附圖~~不解說了~~~有問題回復發問~~~~

网友A:
前陣子才換了一台冰箱~原因是壓縮機卡缸
量線圈都正常~就是不啟動~朋友有說用"上嗽"---->台語...給它噴看看==
因為可能是油卡住...想說冰箱用了10年多了~可以換新的了~就沒處理了~

网友B:
我上禮拜~~~有拆了一台冷氣
有壓縮機  看你要不要~~~付運費給我~~~
送你   內外分離式冷氣
他狀況是啟動後   壓縮機一啟動    就有異聲
且都不會冷    叫冷氣行來~~~~
他說壓縮機壞了   冷煤也漏了
換原廠  還有冷媒  要9000元   保固三個月~~~~
客人就換新的了~~~~~
當然那台我就帶回拆料
我只留控制板   跟搖控
壓縮機   我打算丟回收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禮拜~~~有拆了一台冷氣
有壓縮機  看你要不要~~~付運費給我~~~
送你   內外分離式冷氣
他狀況是啟動後   壓縮機一啟動    就有異聲
且都不會冷    叫冷氣行來~~~~
他說壓縮機壞了   冷煤也漏了
換原廠  還有冷媒 ...

那顆壓縮機有異聲那就是壞了...
換原廠壓縮機9000元???該不會很小一台吧....
而且~~~是換整各室外機的...小台的~~~
換整台室外機比換壓縮機便宜~~~~而且也有原廠的保固
但~~這種價格~~已經是快等於沒賺了吧~~~

PS~~壓縮機已經夠多了~~不用寄來~~你拿去回收廠賣吧~~最好連同外殼~~~~價格會好很多~~
只拿壓縮機~~它只當廢鐵....裝載外格裡面~~~他當冷氣~~~1KG在一般的回收廠10元~~~專門在收的15~20元左右~~
只是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那個價~~~

网友C:
抽真空再把管口焊死 ( 防止水氣侵入)
s大做事真的 " 嗚告丁金ㄟ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真空再把管口焊死 ( 防止水氣侵入)
s大做事真的 " 嗚告丁金ㄟ "

還少說了一個~~~~
我抽完真空之後~~會放冷媒進去~~
防止氧化與預防真空狀態之下吸入空氣....

网友:
開眼見了.........

网友D:
S大:
請教冷凍油是否需換新及如何檢查油量是否足夠,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S大:
請教冷凍油是否需換新及如何檢查油量是否足夠,感謝

冷凍油???你要換哪一種壓縮機的???

网友E:
S 大 那種 銅管 好焊接嗎? 很好奇 那個如何焊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S 大 那種 銅管 好焊接嗎? 很好奇 那個如何焊 ~ ~.

紅銅很好焊阿~~青銅就很難焊~~~~焊青銅要用到助焊濟(上次拿來做螞蟻藥的就是了)~~~

网友:
我一台10幾年冷氣.都不敢拆.怕被我賤手給拆壞.看多了shunxing大的實例.有一股衝動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前陣子才換了一台冰箱~原因是壓縮機卡缸
量線圈都正常~就是不啟動~朋友有說用"上嗽"---->台語...給它噴看看==
因為可能是油卡住...想說冰箱用了10年多了~可以換新的了~就沒處理了~ ...

我以前有一台用很久的小冰箱,後來不冷就拿去修。
維修人員說「太舊了,壓縮機裡面有東西會剥落,修了不一定能用很久。」
才六百就給他修了,回來就變得很冷,但也確實用不久。

給您參考啦!壓縮機太舊也不用修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紅銅很好焊阿~~青銅就很難焊~~~~焊青銅要用到助焊濟(上次拿來做螞蟻藥的就是了)~~~

那個表面噴的黑漆有什麼規格嗎???想去買。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哦哦 ~硼砂~
以前焊過 `18金的 `戒子 也是用 硼砂 ~聽說是 跑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哦 ~硼砂~
以前焊過 `18金的 `戒子 也是用 硼砂 ~聽說是 跑水

我也有這類工作經驗....
"硼砂"有點像助焊劑,只不過焊K金還要加上金同銀合金(類似銲錫功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H:

恩恩~以前學過 ~鑲鑽..... 要改  手圍  所以通常都是要學焊接
細小毛細孔 也是要用 活葉 加硼砂 補洞   不然電鍍回來 會有各洞.
接縫處  要用 純金子(+銅)  (活葉 術語) 很小片... 加硼砂 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有一台用很久的小冰箱,後來不冷就拿去修。
維修人員說「太舊了,壓縮機裡面有東西會剥落,修了不一定能用很久。」
才六百就給他修了,回來就變得很冷,但也確實用不久。

給您參考啦!壓縮機太舊也不用修了吧! ...

剝落???要是真的剝落~~根本不用修了吧~~~~
又不是30幾年前的老師傅有辦法把些縮機切開直接維修~~修好之後再焊回
現在遇到這種的~~直接換新~~不然就換中古的.因為~拆開維修在焊回~~工錢加材料~~可以買新的壓縮機還有找錢~~~
除了工業用的半密閉式壓縮機有在分解保養與換冷凍油~~~全密閉式的都沒在做這種服務了吧~

引用 网友F:

那個表面噴的黑漆有什麼規格嗎???想去買。

沒有分什麼規格...我就買最便宜的噴漆回來用而已~~~

引用 网友E:
恩恩~以前學過 ~鑲鑽..... 要改  手圍  所以通常都是要學焊接
細小毛細孔 也是要用 活葉 加硼砂 補洞   不然電鍍回來 會有各洞.
接縫處  要用 純金子(+銅)  (活葉 術語) 很小片... 加硼砂 焊接... ...

我又偷學到新的技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恩~以前學過 ~鑲鑽..... 要改  手圍  所以通常都是要學焊接
細小毛細孔 也是要用 活葉 加硼砂 補洞   不然電鍍回來 會有各洞.
接縫處  要用 純金子(+銅)  (活葉 術語) 很小片... 加硼砂 焊接... ...

原來大大學過"鑲鑽"...很辛苦的.
我都是偷看來的...因為當時學的是珠寶鑑定,沒事就找K金師父聊天...現在沒從事這途已經快忘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以前畢業學了5個月  基本的鑲法都會~~但是很多年沒摸忘光了...
記得以前 座手指台 跟 ~鑲鑽的 還有 (系阿A)的  還有金的 都分開的 ~
台中很多 在作的 ~以前老闆有待我門去台中它朋友那~~
印象中 台中很多在做這的..

网友D:
回覆9#
S大:
就這次示範的多款壓縮機保存
請教冷凍油是否需換新及如何檢查油量是否足夠,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覆9#
S大:
就這次示範的多款壓縮機保存
請教冷凍油是否需換新及如何檢查油量是否足夠,感謝

正常~~剛拆下來有想我這樣把銅管壓扁~~~1星期內封管抽真空放冷煤進去...
不用換冷凍油阿..而且油量~~~在拆之前有試運轉聽壓縮機的聲音就知道了..
冰箱類的壓縮機我通常都是要放著一段時間才有拆下~~這樣冷凍油才會流回壓縮機(要有技巧的)...
冷氣的壓縮機就沒辦法了~~~至於冷凍油~以現在的技術(無氧焊接)~~~除非管內真空不良有水氣~~正常是不用換的...
會要求換冷凍油主要原因~~有雜質與冷凍油混合了..這通常都是半密閉式的壓縮機才需要換(看情況更換)~~~~

网友:
我以前師傅都教我膠帶封一封.你是優良純放法!棒

网友J(2011-07-27):
引用 楼主:
那顆壓縮機有異聲那就是壞了...
換原廠壓縮機9000元???該不會很小一台吧....
而且~~~是換整各室外機的... ...

shunxing 大,

您的 壓縮機 數量還不少.

都是 回收廠 買? 還是 客戶 汰舊 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J:
shunxing 大,

您的 壓縮機 數量還不少.

故障舊機報廢之前拆下的...
不過現在這種壓縮機要是沒在第一時間真空保存..放九了還是掛..

网友:
回复 楼主:

shunxing 大,

東元 除濕機 MD1103A 震動 噪音嚴重, 換了三個腳座,

結果 改善效果有限, 是否可給意點建議呢?

http://211-20-236-22.hinet-ip.hinet.net/thread-30932-1-1.html

网友:
第一顆!!好像是俗稱的鐵甲武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