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l0804大所提供的鏡頭解剝..與cnpan大想看的溫度

楼主(2010-05-31):
在此先感謝carl0804大提供的鏡頭...還大老遠的從台北載下來~~真的很感激不盡

這鏡頭有2組~~一組~~等我拍婚紗照的那天在帶下去給legion大~~~

先來看這鏡頭~~我分解的這顆是SONY的~~~由於採用塑膠殼~~一定要分解下來...
而且這也太重了....分解之後~~~看過目前可以使用的就只有2顆鏡片...
這鏡頭拆解之後~~~一共有4片塑膠鏡片3片玻璃鏡片....其中一顆太重了....
先看我秤重的重量吧~~~~

4.38KG...  難怪搬的時候超重.....分解之後....
下面的照片是3片玻璃鏡片....
而下圖是4片塑膠鏡片
其他的廢料~~當成塑膠回收~~~
我把最重的玻璃秤重.....居然有1.72KG......
3片一起秤~~~~~有2.65KG....
另兩片的重量.....
目前能用的就只有那2片不到1KG的鏡片........
我用的發熱源~~~採用的是鹵素燈泡~~~
目前測試的是110V300W的燈泡~~~~
這顆溫度目前我只測試到5百多度...在上去~~會把我的感溫棒燒毀....

目前就先到這~~~我最近還有一些事要忙~~等比較有控~~再用簡易支架先行測試與實驗...
確定那2片透鏡的距離與聚光效果~~如果不理想~~鏡片多的是~~~一定可以做到可調整~~~

网友:
 居然用夜市專用的鹵素燈泡~~
真想看看s大的土炮大作~~~~

這幾天都在用我的黑晶爐加熱風槍在練習拆cpu座和南北橋~~~
沒錢買南北橋的風槍座還特地用鋁柏紙做了一個~~~
但失敗居多~~~都被我拔絲了@@".........
看來想先玩BGA前要先學會拆啊~~~~

网友:
鹵素燈的溫度那麼高啊?300W就有500度........如果把熱量集中起來,豈不是破錶?

不過那堆鏡頭,還真重啊,真是機緣,不然還真難去物色到這樣的東西。

网友:
那就等你下來時再麻煩你帶給我了,
這陣子因AS病發,所以也沒太多時間上來,
偶而上來一下就又趴下去了.
不過前幾天突然想到把霍爾拿出來測試一下,
應該是可以使用,也試了幾種方式作基礎測量
從1A-3A之間線性還可以,再往上就還沒試
現在只剩範圍及條件定義而已,這種霍爾是從他的外接負載值來定義的
剩下的大概再等2個星期就有時間來玩了.

网友A:
嗯嗯.....無敵鐵金剛的高熱火焰研發成功指日可待了   台灣的未來就交給你了n_1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無敵鐵金剛的高熱火焰研發成功指日可待了   台灣的未來就交給你了n_118|

.....那瓦斯噴火就可以做到了吧~~~~~
用光~~~~怎麼做????

网友A:
回复 网友B:

HMM........好問題,不過,高熱火焰在動畫上看起來好像不是火焰,這就跟原子光研究所的防護罩看起來很像玻璃一樣,扯遠了
用瓦斯噴燈看起來一點都不威,您會害小朋友夢想破碎兼房子失火事件大增的
(小朋友A:看我的火焰,轟  啊....燒起來了)
況且....瓦斯噴燈的射程不太夠哩
500百度的熱度,照到就燃燒了吧!!這個比較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MM........好問題,不過,高熱火焰在動畫上看起來好像不是火焰,這就跟原子光研究所的防護罩看起來很像玻璃一樣,扯遠了
用瓦斯噴燈看起來一點都不威,您會害小朋友夢想破碎兼房子失火事件大增的
(小朋友A:看 ...

500度還不能燃燒~~~~~至少要2千度~~~才燒的起來~~~~

网友:
300W鹵素燈可以達到500UP的溫度阿
枉我水電工這麼久,竟然沒有認真這問題!
手上還沒有這種測量高溫的溫度計!
shunxing大接下來應該是集光與聚光(焦)方面下手了吧?
真是期待

网友:
s大要研發台灣哈伯望遠鏡?

网友C:
鹵素燈燈絲溫度可能在1,500度才能達到發光的要求,只有部份轉成可見光,
部份轉成熱量所以外部玻璃溫度很高.
鹵素燈發出的能量是電能經由燈絲轉成光波穿過玻璃,與陶磁發熱体表面幅射不同.
陶磁發熱体表面溫度低於1,000度,發出遠紅外線.大部份應用在下面的預熱,
也有上表面使用高溫度陶磁發熱体.

在淘寶網拍有看到單端的有反射罩的紅外燈鹵素燈,功率150w,有簡單型的紅外線bga台使用
高端紅外線bga台使用800w紅外燈燈管型式應是長條型的高功率管.但是要如何控制光線射出?

紅外線燈的燈絲溫度應是低於發光用燈泡,才會發出波長較長而有加熱能力的紅外光,
高功率的發光用燈泡雖然也會發出紅外線,但是比同功率紅外線燈發出的紅外線能量密度低.

廠商並未主動提出這些燈泡的詳細特性,所以要靠測試才能知道如何應用加熱燈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鹵素燈燈絲溫度可能在1,500度才能達到發光的要求,只有部份轉成可見光,
部份轉成熱量所以外部玻璃溫度很高.
鹵素燈發出的能量是電能經由燈絲轉成光波穿過玻璃,與陶磁發熱体表面幅射不同.
陶磁發熱体表面溫度低於1,000 ...

原來如此,的確,鹵素燈的消耗功率確實很大(這裡所指的消耗功率與呈現能力(光)並不符合現今兼顧節能要求)!
不過,鹵素燈能夠達到如此高溫,這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了!畢竟我之前沒有專注在這領域,雖然知道鹵素燈會產生高溫,但不知高過何種程度.

网友:
突然想到有種燈熱度超級高...一般使用如果沒風扇散熱,很快就掛了...
不過價格不是很平易近人就是了...
投影機燈泡或背投影電視用的燈泡...超熱~~~
尤其是我們DLP電視牆用的燈泡...沒風扇散熱...不用幾小時,燈泡就燒掉了...
一台DLP cube有五顆散熱風扇,其中3顆是在光機裡,這樣應該知道那燈泡有多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