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Skype注意囉..教你如何解決麥克風聲音小或雜音

楼主(2010-05-31):
有使用Skype都知道~~~很多人有實在說話對方都說你說話小聲~~~~
或是聽到太多的雜音干擾~~~電腦用的麥克風~~不管是便宜的或是貴的..
都有可能使用品質不良的接收器....也有人使用唱歌用的麥克風..但因為太大支..
電腦的推動不夠力~~~也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好用....
真正無干擾的麥克風一支要價也不便宜...都要1千多起跳~~~
有的還賣到3~4千元.....但~~~真的有必要為了講免費電話去挖一之上千塊錢的麥克風嗎??
我現在教大家如何省錢~~還可以跟一支3~4千元的電腦麥克風同樣等級......
先準備一支~~~便宜又濫的麥克風~~~~
然後~~~~準備手機專用的原廠耳機麥克風現在大家都會續約手機~~
所以這類的耳機麥克風都會多出來....但我們只要那一個麥克風就好(千萬不要用副廠的..)
最好選用若基亞的~~因為他的麥克風過濾做的很好~~~
將原廠耳機麥克風拆了....如果有壞掉的耳機麥克風最好~~~畢竟那麥克風很奈超不會壞....
把原廠的麥克風拆下~~~~
裝到電腦用的麥克風~~~~
裝上去之後~~~~~
拿去插電腦測試~~~~把麥克風音量條到最大~~~還不一定會出現共鳴的聲音呢~~~
說話聽到自己的聲音也超清晰的~~~對方也說~~~完全沒干擾聲音~~人遠遠的說話~~
對方也聽的很清楚...夠棒吧~~~~我已經幫不少客戶做這樣的改裝了~~~

网友:
真是妙招呀
一定要用手機的耳麥嗎
不曉得廢手機裡的麥克風行不行

网友:
通常手機的麥克風,為了達到最高的收訊品質,都弄得不錯,收因非常的清晰,更有不小的雜訊免疫力,裝到電腦的麥克風,真的很棒。

 真謝謝您提供這麼棒的妙法,跟同學講skype同學有時候也會跟我說聽不到,原本還想要來做個放大電路了。

网友:
哇!學生六點多就起床啦!
還是說...剛準備要去睡n_008|

网友A:
因為原廠使用的是指向性接收靈敏度較高的電容麥克風
所以會比一般外面那種好很多,
也比較不會收到旁邊的雜音及迴音
如果只能用一般麥克風時,也可以作的小的電容麥克風用的放大電路
效果也是不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原廠使用的是指向性接收靈敏度較高的電容麥克風
所以會比一般外面那種好很多,
也比較不會收到旁邊的雜音及迴音
如果只能用一般麥克風時,也可以作的小的電容麥克風用的放大電路
效果也是不錯的. ...

你說的指向性的麥克風~~~~那是在手機上面的.....
原廠的耳機麥克風沒有指向性的問題~~~
所以麥克風角度有偏差也不會影響到說話品質~~~~~

小電容可以降低干擾~~~但說話的聲音~~~~就不理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6點就起床了.......通常是要5點半,今天貪睡,睡到6點才起床。

回复 网友C:
shunxing大,好像不是小電容......是「電容式」麥克風。

http://zh.wikipedia.org/zh/%E9%BA%A6%E5%85%8B%E9%A3%8E

网友A:
回复 网友D:

確實我是在指"電容式"麥克風用的放大電路
之前有作過,效果上也還不錯,
不過放大太大時,會比較容易因電容式麥克風會收到迴音造成困擾
所以改用成指向性電容麥克風加上放大電路會有較大的改善
shunxing說在忙著結婚用的東西,所以大概看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結婚真會令人忙得焦頭爛額。
應該單純用顆小信號電晶體,配個幾顆電阻大概就能完成。......應該不用再考慮頻率響應之類的問題了。

我的麥克風,之前在用的時候,沒有聲音過小的問題,但很奇怪的是,我本機端測試,聲音蠻大聲,可是經由skype,同學那邊聽到的聲音很小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實我是在指"電容式"麥克風用的放大電路
之前有作過,效果上也還不錯,
不過放大太大時,會比較容易因電容式麥克風會收到迴音造成困擾
所以改用成指向性電容麥克風加上放大電路會有較大的改善
shunxing說在忙著結婚用 ...

  ......確實是我看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S大有勾到麥克風設定裡面的+20db 之類的設定嗎? 印象中有勾到這個本機測試麥克風
回放的聲音會很大聲,不過不知道這個放大設定是只在音效輸出端放大或是原本麥克風
進來的訊號就有放大就是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不知道耶!沒有去動過設定,謝謝您,小弟我回家看看我的電腦設定,看是否有去動到增益的相關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耶!沒有去動過設定,謝謝您,小弟我回家看看我的電腦設定,看是否有去動到增益的相關選項。

跟那個沒關係~~~~~
Skype本身有抑制雜訊的功能.....
如果對方會覺得小聲~~~代表你的麥克風輸入之後雜訊太多~~才會引起這問題~~~
這是我多次測試之後發現的主要原因~~~~
如何知道自己麥克風有無雜訊...很簡單...把麥克風音量調大~~~再慢慢挑整喇叭音量..
通常~~有雜訊的麥克風~~你的喇叭會發出刺耳的聲音......

所以才會教你們使用手機的耳機麥克風......

网友:
呵呵~現在阿六仔生產的電容式麥克風用來越差了...
感度差到要很靠近才會有聲音輸出的變化量~
目前在製作的12V聲控器就是有這種問題~
用LM386做=..=
試了兩種阿六仔的電容式麥克風了~兩種感度都不好~
電容式麥克風的阻抗好像是5K歐姆的~
電感式麥克風的阻抗好像是500~800歐姆的~
但是感度是每個廠家生產出來的都不同...=..=

网友G:
回复 网友I:

真糗!感覺不出差異。
我是在多人對談時發現這個狀況,一個同學聽蠻清楚的(用耳機來聽),另一位好像是用喇叭!但奇怪的是,用耳機講的同學,他的麥克風,另外那位同學和我都聽得蠻清楚的,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調整未篩選(應該就沒有雜訊濾除的疑慮,不管什麼,一律進得去麥克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糗!感覺不出差異。
我是在多人對談時發現這個狀況,一個同學聽蠻清楚的(用耳機來聽),另一位好像是用喇叭!但奇怪的是,用耳機講的同學,他的麥克風,另外那位同學和我都聽得蠻清楚的,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調整未篩選(應該就沒有雜訊 ...

我應該可以看到一篇你改過麥克風的測試感言了~~~~~
等著你的感言n_111|

网友G:
回复 网友J:

 沒有啦!還沒挖開.....更加還沒改,我只有調軟體設定,等一下跟同學試看看,還是跟您試看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有啦!還沒挖開.....更加還沒改,我只有調軟體設定,等一下跟同學試看看,還是跟您試看看......?呵呵!

這很好挖的~~用指甲往那縫細施加壓力就開了..
我沒再開及時通軟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挖開了!不過還要去找一下麥克風......要去工廠挖一下。

网友L:
果然熱戀中的情侶,連這種「愛地兒」想的到
話說小新大跟小蘭何時要共結連理~

趕快去找看看有沒有原廠的麥克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果然熱戀中的情侶,連這種「愛地兒」想的到
話說小新大跟小蘭何時要共結連理~

趕快去找看看有沒有原廠的麥克風

....別會錯意拉~~~~~
這種"愛地兒"是我以前就在用了...
以前~~常常續約免錢的手機...一堆原廠耳機麥克風~~~
剛好賣出去的麥克風被客戶嫌到爆...
才想說~~乾脆拆了壞掉的原廠耳機來換~~那時才發現..這麥克風超讚的~~
當然~~改裝費用~~照收...只要客戶自己提供材料~~我都只收100元工本費~~
才改了不少支這種麥克風....這次能發這文章~~也剛好遇到有客戶遇到這問題..就直接改了...
我就順便拍照了~~~本來不想公開的~~~~想想~~最近這麼多人送我一堆材料...
就大放送一下我這超級改裝~~~~保證值回票價~~~

网友:
回复 网友M:

說實在的,這肯定是值回票價
我要趕快去翻翻看有沒有原廠的麥克風
平時手機粉少壞,原廠麥克風...你躲在那...:

网友:
s大,我改好了,果然驚為天人,
美妹都說我現在中氣十足
真是不能說的密「技」

网友N:
shunxing大.剛剛看了您那手機麥克風好像板子上有並一個白帕思電容.如也給他加上去效果會不會更好.

网友:
挖shunxing大這個密技感覺實在是太棒了,目前沒用到,改天有機會可以改一下,以前的那個爛麥克風被我丟了,現在用的是耳麥~~

网友O(2010-08-27):
我用的事SONY手機的耳機 麥克風  為什麼我裝上去後   講話收不到聲音  只有對著MIC吹器材有聲音呀.....  我試過兩個都依樣  怎麼辦= =?

楼主:
引用 网友N:
shunxing大.剛剛看了您那手機麥克風好像板子上有並一個白帕思電容.如也給他加上去效果會不會更好.

如果那電榮在麥克風上面就一定要留著...
這樣出來的品質會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用的事SONY手機的耳機 麥克風  為什麼我裝上去後   講話收不到聲音  只有對著MIC吹器材有聲音呀.....  我試過兩個都依樣  怎麼辦= =?

SONY的我沒有試過耶.....可以拍個照片上來看看嘛???
我通常都是使用NDKIA的原廠耳麥下去改的....

网友(2010-12-09):
這個技巧可以賣給雜誌出書喔!"密技偷偷報"

楼主:
這個技巧可以賣給雜誌出書喔!"密技偷偷報"
引用 网友P:

你怎麼知道我現在很缺錢......
不過~~~我不會寫文章....
不知道怎麼賣~~~哈哈~~~~
就這樣就好了....有看到的有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