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華] 西華atx-300無輸出

楼主(2010-05-31):
新手上路~請多包含^^
先拿它來開刀~手機拍的有點模糊
這台問題是有5VSB但無所有電壓輸出

拆下散熱板上量測所有BJT跟MOSFET和共陰蕭特基都正常
此板用單顆KA7500~查了很多電路圖都是跟LM339搭配的電路圖~找了很久才找到類似的圖....
電路大同小異~才發現它的PS-ON的電壓正常是2.6V多~而不是5V
害我繞了一圈一直在找PS-ON電壓過低==

在一次側發現一顆150K電阻開路
那顆被我拆下了~不是粉紅色那顆..
最後換了150K電阻TL494跟一些電容試機都正常了~呼~^^
感謝站上豐富的維修經驗^^

网友A:
這顆PSU看起來真是單薄~~我想他一定不足瓦~~
而且偷料很多~~
恭喜維修成功阿
記得不要太超這一顆喔感覺他不耐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PSU看起來真是單薄~~我想他一定不足瓦~~
而且偷料很多~~
恭喜維修成功阿
記得不要太超這一顆喔感覺他不耐阿~~

呵~感謝大大提醒
修經驗用~這台到時也會淪落被殺肉的下場^^

网友B:
這個POWER的偷料真是嚴重,連板子都用木板......

网友:
我之前維修 Power 也是卡在 PS-ON 的迷思,一直以為它是 5V 的..

其實 2.8-5V 可能都是正常的,要看它原來的設計,重要的是 PS ON 後,PG 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POWER的偷料真是嚴重,連板子都用木板......

木板,大大說的應該是電木板..

用電木板有個好處,過熱或是零件燒了,那兒都會變色..

現在有些 Power 都是用玻璃纖維的材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