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5-31):
請問大大
     高壓線圈構造與原理  因為我的acer al1916 pi版沒送電用三用電錶量有的有電阻值有的沒有  是不是壞呃

网友:
可能你是個新手,所以..

1. 你的圖型太大了,請參考一下版規,圖型大小在 800 X 600

2. 你用電阻量,量那里呢?

3. 建議量右方接頭處的電壓,分別 PO 上來..

4. 我想有些基本觀念,你尚未建立起來,這樣修東西會很累,建議先把相關版面的相關文章瀏覽一次,如你要修顯示器,至少要了解什麼是 PI(Power and  inverrter 電源及高壓電路),什麼是 AD,什麼是 T-CON .. 有了基本觀念,修起來才容易,否則別人告訴你如何修?你可能也聽不懂..

网友:
如果要量高壓線圈,不知道有沒有壞的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用比較的,

把兩顆高壓線圈拔起來量會比較準,通常兩顆變壓線圈同時壞的機率還不常見。

真的遇到只能說你真雖=.=

网友:
建議濃濃大您可利用搜尋大上1916搜尋顯示器維修.有很多是實例可供參考喔n_109|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799&highlight=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