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耳機] LEO喇叭無聲查修

楼主(2010-05-31):
這是一開始維修的過程

下面是最後查修找到的故障零件

一開始電容都換了,就是沒換到這兩顆,結果造成左右喇叭輸出音量不平均(這兩顆電容跨接到各別的兩個VR上,當調動VR到某一位置會暫時性正常,大約1分鐘後輸出就異常了)

這是第一次查修到微凸的16V2200uF

清理後的氧化的6P按鍵開關
------------------------------------
完修照
基板(擴大機)
喇叭
------------------------------------
沒有結束。。。。以下是完修後補上的TEA 2025B IC 無聲查修教學

等待網拍電容的這段難耐日子,上GOOGLE把有關TEA 2025 IC資料都爬過一次,終於找到查修教學和IC中文簡介。

[這是轉貼文章]請點我

故除檢修提示
TEA2025組成的電路出現的無聲故障,應先檢查外圍電路,檢查其⑥腳上的供電電源是否正常。如偏低,可脫開該腳再測與該腳脫開的銅箔,如供電電壓上升,則多為IC內局部有短路引起的。如⑥腳供電正常,需檢查IC外圍電容有無失效,用萬用表測量②、 15電壓是否為Va的一半。如測得的電壓為OV或接近VccI則多為IC內的功率管損壞引起的,應重換新件。

上面引用中有兩段因該是作者的筆誤
1.TEA2025組成的電路出現的無聲故障,應先檢查外圍電路,檢查其⑥腳上的供電電源是否正常。←(因該是測量⑯腳上的供電電源是否正常)
測量IC第6腳位無電源

測量IC第6腳位無電源

測量IC第6腳位無電源

測量IC第16腳位有電源

供電電源 TO IC

供電電源 TO IC

2.用萬用表測量②、 ⑮電壓是否為Va的一半(只是符號錯誤 )
為什麼測量②和⑮腳位,因為這兩個腳位是喇叭輸出腳位,正常IC因和下圖類似(輸入電壓 15V / 2 = 7.5V)
IC 第2腳位

IC 第2腳位

IC 第2腳位

IC 第15腳位

IC 第15腳位

IC 第15腳位

大致上完修,測試1小時正常沒問題。
補上TEA 2025B 規格圖

网友:
喇叭修好了
人生進階了

网友:
恭喜恭喜~~~修好又可以多用十年

网友:
裡面似乎見到固態電容?維修時換上的嗎?

网友:
挖~~原來還藏了兩顆電容在阿邊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裡面的固態電容是後來維修時裝上的!!(那些固態電容放了快兩年,終於可以用掉)

网友B:
固態電容在應用上較偏向高頻數位電路,用在聲頻類比擴大電路上,聲音會比較生硬些。

网友:
那兩顆1uF的電容,似乎是扮演著耦合的腳色?
容值不一樣,就會大小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態電容在應用上較偏向高頻數位電路,用在聲頻類比擴大電路上,聲音會比較生硬些。

所以說不一定裝固態電容才是最好的,還必須考慮要使用類別及用途。謝謝狼大的教學。
可否再請教,若使用在聲頻類比擴大電路上,該裝上哪種電容?(電解電容?電解電容型號有差別嗎?例如Rubycon ZLH 或 NCC KY)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網路上搜尋耦合的解釋→耦合就是將一級信號傳輸到另一級的方法稱為耦合或交連

這是我的解釋,當調整VR VR將訊號送至電容,因電容老化等等問題,造成剛調整好VR時正常過一些時間又會異常。(有錯誤麻煩各位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再請教,若使用在聲頻類比擴大電路上,該裝上哪種電容?(電解電容?電解電容型號有差別嗎?例如Rubycon ZLH 或 NCC KY) ...

交連電容使用無極性電容是最佳的,音響用電容也有許多發燒料可以選擇~

网友D:
請教各位先進,那如果調聲音會大小會霹靂啪拉等雜音時.........,是否是可變電阻老化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各位先進,那如果調聲音會大小會霹靂啪拉等雜音時.........,是否是可變電阻老化造成的呢?

要看可變電阻用多久了!!!

如果你了解可變電阻的結構,就會了解它是將碳膜塗在可變位置上,

因此用久了會有碳膜損耗的現象...結果就是霹靂啪啦!!

如果是新品,那就是接地不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之前修過一樣問題的電腦喇叭,調整音量就會聽到霹靂啪拉聲,後來是直接把可變電阻換新就好了。(那也是讓我迷上研究(修理)電腦喇叭的起點 )

以下是我個人亂想的,有錯誤麻煩告知,謝謝!
不然使用WD40噴完左右轉動20~30次,再送電測試看看,如果有改善還是建議將整顆VR換掉!!
(斷電後拆開喇拆開,看到擴大機上的VR,在VR背後有一個小洞(有些VR會用貼紙貼住),將WD40噴入小洞接著左右轉動20~30次,送電測試)

网友:
是我眼睛有問題嘛?看到噴青火了~~~

网友:
那應該是臥式電容的接腳喔~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是發爐~~

不是啦,那是右邊那個藍色散熱片映過去的倒影

网友:
那是天使之光,從天堂照射下來,剛好落在電容上n_091|

狼大說的對:臥式電容接腳,第四張圖很明顯n_090|

网友:
回复 网友G:

嗯~了解,看來是得換vr了,因為我已經有用電子接點清潔器將整顆VR都噴了一次,但撐不到一個星期就又有雜音了...3Q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固態電容在應用上較偏向高頻數位電路,用在聲頻類比擴大電路上,聲音會比較生硬些。

被我猜到狼大又傳受密笈.以前也常拿麥拉電容跟陶質電容交互試.聲音真的有差n_109|
引用 网友I:

.shunxing大最近太累了.要養好身體.不然洞房那天怎麼辦.  :on_075|

楼主:
引用 网友H:

被我猜到狼大又傳受密笈.以前也常拿麥拉電容跟陶質電容交互試.聲音真的有差n_109|

 使用麥拉或陶瓷電容測試?我有疑問,因為TEA 2025B線路圖是寫100uF電容,那可以使用麥拉或陶瓷電容替換?電壓可大16V沒關係?

.shunxing大最近太累了.要養好身體.不然洞房那天怎麼辦.  :on_075| ...

那個是熱縮套,個人偏好藍色系列
主要使用熱縮套1.防止針腳短路2.隔離訊號,避免收到怪怪訊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麥拉或陶瓷電容測試?我有疑問,因為TEA 2025B線路圖是寫100uF電容,那可以使用麥拉或陶瓷電容替換?電壓可大16V沒關係?

一般陶質、積層、麥拉等電容,耐壓都高於16V,對於12V輸入的一般擴大線路就已足夠。

高階電腦喇叭改裝中感受最強烈的就是換交連電容以及換OP(運算放大器)

楼主:
這款喇叭是最低階型,還是別奢求太多,把原本裝上的固態電容換上手邊剩下的XY電解電容就好。
再繼續研究下去,我會破產(這顆喇叭擴大器上所有零件(除麥拉電容和開關以外)通通換新,加上來回8趟電子街的油錢,有點心有餘而"財"力不足

剛剛這顆喇叭開始出現嗡嗡嗡,把喇叭貼到耳邊一聽是變壓器發出的聲音

网友:
原來那兩顆電接電容不良會造成左右音量不一樣阿~~感謝感謝~~

网友(2010-11-25):
我的電腦喇叭只是會在轉動大小聲的時候會大小聲無法控制,換了可變電阻就好了~

回復  P717161
哇哇哇
小蔡美眉
痞酷之花現身了
引用 网友J:

 都沒有通知,最後在知識家看到有人問論壇去哪了~才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K:
哇哇哇
小蔡美眉
痞酷之花現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