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主機板Asus P5S800-VM供電即斷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0-05-31):
此主機板未上真U時, 除錯卡燈號正常亮起, 上真U供電馬上斷電保護, 維修流程如下.

缺件問題, 感謝提供訊息的大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0542&highlight=

70T03H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M70T03H
85T03GH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85T03GH

网友:
   :on_078| :on_078|

跟我上次修的那塊主機板壞MOSFET的位置好像....
不過~~你修好了~~~~我卻~~~~遇到北橋燒毀

照片因該還有留著~~等待下次的維修失敗實例

也恭喜你~~~又完修一台主機板:on_116|

网友:
所以該板就是缺了兩顆電容外加BIOS,然後MOS管壞了....

感謝你的示範...:)

网友:
恭喜您修復完成囉!
ROM找到了。一波三折,連MOS都毀了。

那顆MOS壞的挺徹底,連閘極都燒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90T03H的話, 那可以. 它特性還比85T03GH好一點.

网友B:
請問~要怎麼知道MOSFET以及IC腳位的輸出電壓呢
還請各位大大們能教我這個新手,Thanks~

网友:
一般測量主板的mosfet是要拆下測量才會準確,不知版主這樣測量還能抓出損壞的MOSFET真是不容易,在一次學到新維修方向...感溫啦!

网友:
好羨幕啊,換一個mos就搞定!完修囉,恭喜囉!

小新大,別說你沒完修,我也碰到一塊asus p5pl2的,也是2個mos短路,但只換2個它就是再給你短、一直短、乾脆將mos全換後還是給你短,明顯聽到一上電後就"啪"的一聲就斷電囉,所以現在還在找pwm ic乾脆全換再試看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同病相憐....真悶!
好想要把上次三伯父壞掉的那塊主機板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病相憐....真悶!
好想要把上次三伯父壞掉的那塊主機板修好..........

燈燈.......燈.....使用接點清潔劑噴一下就復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實是確定有短路, 而且是跟CPU供電有關的元器件短路, 才縮小檢查範圍, 並且不拆元器件就可以量出來.

-------分隔線--------

上次有一片主機板也是壞MOSFET, 但不是短路, 只是發現它外觀不良, 拆焊下來測還正常, 換顆好的上去就修復了. 所以用電錶測量不能當成唯一的檢修方式, 還是得多增加自己維修的經驗, 並多多看其他大大發表的維修經驗才是.

k大提供的檢修分析電路方法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199&highl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要怎麼知道MOSFET以及IC腳位的輸出電壓呢
還請各位大大們能教我這個新手,Thanks~

首先學會查詢就知道規格

http://www.alldatasheet.com/
http://bbs.pigoo.com/thread-14416-1-1.html

网友:
1.檢查MOSFET各腳位S-D‧D-S觸發G導通測量如都OK,雖然可以表示這顆FET是好的,但是並不代表它的Performance是OK的,通常Performance不佳容易導致其他元件燒毀或啟動不良,供電不足情形。主機板的FET都有5~8顆如不拆下測量,每顆檢測得到的數據因受其他元件影響將不同,將更混亂、這是個人一點心得不知對不對。
2.如下引用站內舊文:
如果開關管是 MOSFET,由於 power switch 都是用 N 通道,拿三用電錶量,D,S 在導通時應該會逼逼叫,如果阻值過高,表示此 mosfet performance 已經不行了,雖然量起來 OK 無法重用。
3.舊文中有前輩將G,S腳使用高超手法將其抬高脫銲離開主機版後測量。
4.另有一招就是切斷線路測量,但是W大有勸告不贊成使用此法。
5.剛好手上有1塊青雲主機板已確定CPU-12V短路,使用此法測量FET失敗,得不到上述數據。可能是不同牌子主機板測量結果不同,只好又要辛苦拆下測量了。

网友:
這顆是回收廠的嗎還是客人維修的要不怎麼缺了電容跟BOIS~~
找到CPU供電的FET更換完修~~真是棒
那顆FET全部擊穿了~~厲害

网友:
我之前也收到一張S478的板,ATX12V對地短路...

沒拆下MOS隨便量量發現2相輸出中六顆MOS通殺...我猜連PWM IC

搞不好也掛掉了...

网友(2010-12-01):
跟大大在修好像粉簡單..不過如果我去測..就不一定那摸簡單囉...這真的是要經 驗..
謝謝大大的指導..我會更魯力學習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好厲害的功夫~加油~加油~

网友:
手上相同這一片也是12V對地短路!
共拆了3顆短路異常70T03H
也是改用85T03GH,目前開機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