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心得>吸鍚球(皮老虎)使用

楼主(2010-05-31):
今天去買銲錫時,看到了這個吸鍚球,就買了個試試..

在站上有人提過這個東東(吸 IC 腳的影片),Wish 也說過這在大陸稱為皮老虎,這皮老虎名稱的由來我滿好奇的,若有大大了解,請解惑一下..

這個工具用來吸單面的電路板滿好用的,像是 ATX Power 的電路板,但由於吸力的關係,在多層板方面就不適合了..

我覺得它的好處是体積小(長得可愛?)、使用方便、而且也可以拿來吹、吸灰塵.. 像照相器材也有這種工具..

相較於吸鍚器來說,吸鍚器在使用上較費力,像那種長的(30公分以上),不管是兩手操作、或往頭、肚子、大腿上頂,鍚點一多,有點不便..

先貼一下 "吸" 的效果,拿了個 Power 的電源座試試,吸的效果還不錯,紅點處是 EMI 的扼流圈(共吸了四個銲點):

這個工具是由兩個部份構成的,皮球及吸嘴:

我是這麼使用的,吸鍚球在吸時,由於吸嘴容易偏移,所以用兩個手指握住近吸嘴處(紅點處),另外三個手指(藍點)則用來壓皮球..

按下皮球,右手持烙鐵在銲點加熱,左手將吸鍚球吸嘴對準銲點,溫度夠時,三個手指迅速的放開,就能將鍚吸起來了..

這個工具不錯用,如果常常接觸到單面板,而不想頭痛、肚子痛、大腿黑青,不妨準備一個..

网友:
這個16年前我買一台單眼相機時有買過,目的是吹鏡頭灰塵,不過不知道被我丟哪兒去了!
我想當初設計應該是清潔鏡頭用的隨身工具!因為我沒玩攝影,不是很清楚,但是他確實是用在相機鏡頭的隨身工具(相機行介紹說的)!
那時候好像說叫做:吹氣球.

另外......

网友:
這個應該不是清鏡頭那種.因清鏡頭的吸是在後端.感覺是吸鼻涕的n_136|

楼主:
看到附圖三個的差異嗎?

上面的介紹過了

第二個 "嘴巴" 很小,適合用吹的.. 這通常拿來吹鏡頭之用..

第三個是吹、掃兩用的,也是用來清理鏡頭的..

网友A:
吸錫球的後面應該沒進氣孔.其他兩種後面都有進氣孔.因鏡頭吹球只有設計吹.不能吸.進氣是在吹球的後端.他有逆止效果.要不然把鏡頭灰塵吸進吹球又吹到鏡頭上.不是白花功了n_131|
但我感覺還是鏡頭擦拭筆好用.但吹球也是必需.先把灰塵吹走後在拿擦拭筆轉一轉就很乾淨耶.
看到你那個吸錫球.想到我姊給姪女吸鼻涕那種n_136| 跟在機車材料行看過在吸電瓶水那種一樣.差別在頭的部份吧.吸錫球的頭應該是鐵弗龍材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錫球的後面應該沒進氣孔.其他兩種後面都有進氣孔.因鏡頭吹球只有設計吹.不能吸.進氣是在吹球的後端.他有逆止效果.要不然把鏡頭灰塵吸進吹球又吹到鏡頭上.不是白花功了n_131|
但我感覺還是鏡頭擦拭筆好用.但吹球 ...

那種吸鼻涕的我沒看過耶,不過我想原理應該一樣.. 利用吸力將鼻涕吸入..

吸鍚球在上面會有標示 SOLDER SUCKER,前端的材質是否是鐵弗龍的,我並不了解,不過的確是耐高溫的(和吸鍚器吸嘴材質應該是一樣的),否則和烙鐵搭配使用,幾次下來就玩完了..

吸鍚球其實還有另外好處,像幾乎無聲,而且無吸鍚器的機械振動,另外清理鍚渣也很快速..

價格上呢,真的很便宜,50元左右就可買到了..

所以建議大家買一個試試..

网友B:
嗯嗯.......我喜歡用(吸)的......
比較好收集廢錫啦n_04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我喜歡用(吸)的......
比較好收集廢錫啦n_047|

不愧是台灣水電工 ~~
喜歡用吸的n_119| ~~~~
離題了~~~快閃~~~:on_090|

网友:
這東西便宜又好用,偶而用一次的人買這種工具最划算。

网友:
好久沒有看到這個吸錫器了,很贊同樓上大大的說法,不常修理的朋友可以買回來試試,一個才幾十元而以。但最好是買吸錫槍,也不算太貴才三百多元,吸力強又不易故障,一支吸錫槍可以用好幾年。

网友:
在吸錫器未上市時,5,6年級生都用過,滿懷念的 但那時用的很

网友(2011-07-11):
真是學無止境, 感謝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