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HNB8190T無法關閉電源

楼主(2010-05-31):
1.這顆19吋液晶插電後就一直顯示畫面,按關閉電源開關無效,永遠處於開機畫面。
2.電源開關已換過新的,IC801為1顆TL494PW-IC也換新了(一開始有測各腳電壓是正常)。
3.全部電容均檢查過,AD板5V及3.3V供電正常,懷疑ZC2C(Q301),A1NB(Q302)是不是這兩顆電晶體故障。
4.求教各為先進目前檢查方向。
插電後電源燈恆亮
無法關閉
如下電源板及AD板

网友:
其他按鍵有無檢查呢?
這問題可以鎖定在AD與OSD上,有可能OSD信號線斷線而不自知。

楼主:
謝謝!狼大,檢查後在告知結果。

网友:
先確定是按鍵板還是AD板問題
可以把按鍵版拆掉..
直接以接地去接觸各腳位看是否正常
若作動OK表示按鍵板NG...
若無作動就可以確定AD板的問題

楼主:
除電源開關更新外,其他按鈕是用測量都OK,因要上班了,下班時在依各位先進大大提供方向檢測。

网友:
使用電表測試時,除了看會不會導通外,別忘記使用較高電阻檔檢測開關是否會"輕微漏電",這種情形常常導致OSD按鍵動作異常或是產生一直被壓下的信號

楼主:
1.已將全部電源開關更新,結果相同。
2.跑電路--OSD的9腳接至AD的3腳--電壓3.42V ; 壓下電源開關電壓3.42V高壓降至0V變低電壓,表示應該動作關閉電源某晶體無效。
3.發現有2顆編號ZA2E(不知是不是電晶體)的電壓值怪怪,在第8圖石英震盪器下方。
請教狼大那顆是啥麼東西,等拆下測量看看,再找廢板看有無相同東西代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NPN電晶體,量看看Vbe是否有0.7V。

楼主:
要上班了,謝謝給方向晚一點回覆。

感謝10#提供方向,有時間測試。

网友:
我個人提供你意見 對不對我不敢說
但是我有遇過 我是修p+i板
在p+i找到on/off線路
該線路會連到控制ic
到達ic之前的的電壓是否正常
該電壓開關機使不同的 關機要接近0v或0v
如果沒達到則檢察ic之前的零件
我這樣說不知道你看懂了嗎

网友B:
我想會不會是電源鍵的問題

請測看看以以下方式

按著目錄鍵與音量+鍵不放

說不定能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會不會是電源鍵的問題

請測看看以以下方式

按著目錄鍵與音量+鍵不放

說不定能解決

1.測試無效,現正測試8#、10#的方式。
2.之前檢測電源開關3.42V按下開關是0V之前打錯,剛剛重測一次。

楼主:
求助各為位大大:下圖零件可用什麼代替(舊版找不到)上面MARK:ZA  2E
這個AD版上的零件是啥麼?位置是Q402,Q403其中Q402才解焊就破掉了

另外在板上Q201拆下相同零件與Q403比較測量數據一樣應該是好的,這會是基納嗎?
數位電表打二極體檔測得數據如下:
黑棒在3,紅棒量測1,2,都不通。
紅棒在3,黑棒量測1腳,得阻值684、黑棒測2腳,不通。
黑棒在1,紅棒在2,得阻值689、黑棒在2,紅棒在1,不通。
--------------------------------------------------------------------------------
檢測Q301(ZC2C)結果是好的,反而檢測Q402,Q403覺得Q402怪怪的就決定解焊測量,哪知碰一下就破了。
Q402(ZA2E)的1腳3.43V、2腳0.56V、3腳3.27V
Q403(ZA2E)的1腳2.55V、2腳3.18V、3腳3.28V
Q301(ZC2C)的1腳0.65V、2腳0.04V、3腳0V
Q302(A1N8)的1腳0.04V、2腳4.99V、3腳5.02V
--------------------------------------------------------------------------------
Q301(ZC2C),應是FMMT4124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顆不是積納,是BJT,PNP。
查到的資料會誤以為是積納,其實不然,加上零件編號為Q,故可判定為電晶體。

楼主:
確實、很感恩,提供資料,已購得HMBT8550的P-ch電晶體來代用不知行不行因為它只能耐0.7A。

网友:
回复 网友D:

700mA已經足夠了,在這邊通常是當成控制之用,會有提升電阻之類,電流通常不大。

楼主:
Q402、Q403全部換好檢查一下,發現居然有一顆基納雙向導通(拆下測量),更換一顆5.1V的基納、L1117-1.8的穩壓IC居然飆到2.4V,立即斷電改更換3.3V的基納在測1117穩壓IC又回到正常1.8V。但更新結果問題還是一樣,無法關閉電源,按按鍵畫面還是出現OSD的遊走畫面顯示英文畫面(警告螢幕控制已鎖住);求教各位大大請問是MCU的問題嗎?現在我有兩個方案:1是加裝電源開關,直接關電。2.請問有哪個大大有可替代的AD版賣我。

网友:
出現OSD LOCK有機會會是按鍵間線路有短路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