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ozoV901電源黃燈無畫面(修復實例)

楼主(2010-05-31):
1.這顆液晶原先經檢測(Q211)D1691,(Q212)D1691燒毀,更換為C5707及0.22uF後開機正常3日後又燒毀。(下面的圖片已是更新過D1691為C5707的圖片)
2.這次真傻眼了,火大將4顆都更新後通電測量,發現Q209,Q210供電正常(8.35V)而Q211,Q212電壓卻上下跳動,斷定供電應有問題,故決定拆測AO4401這2顆MOSFET,經檢查結果1顆正常、1顆果然有一腳不導通。
拆下AO4401
經測量S-D是OK但是測量D-S第2.3腳有內阻0.5是OK
但測量D-S第1腳卻不導通...後面紅棒觸發G檢測S-D雖有導通卻無蜂鳴聲(內阻過大,效能不佳已不能使用)
經使用FSD6675(代用)更新後,開機2周經無問題OK完工。

116.96 KB, 下載次數: 139

网友:
這一顆我以前也這樣換過,不過跟版大一樣過幾天也是燒掉,可能是後端電流過大,
後來客人急著要我就改公版(高壓),就完修了,mozo的版很像很容易發生這種情況,
板子大電流的地方,都黃黃的,可能電路要用電線補強一下吧

网友:
MOS掛了~~過了三天才掛掉如果是客人拿回去又反修的那可真是麻煩~~
(應該說不管如何都是麻煩)因為你以為完修了~~
恭喜完修了~~

网友:
很好的學習實例,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錯的貼圖維修 案例 還有貼VGA查色交代拆MOS管 ^^給你加油打氣

楼主:
1.(VGA查色),不知阿國大哥這句意思,但這顆液晶給我最大的心得是,修復後幾天內如又燒毀,一般是供電的元件效能不彰,有問題、使電源輸出不穩定,加大後面元件負擔後使後面元件繼續燒毀,在此提供大家一個維修方向;修復時最好在測量觀察C5707電壓變化是不是正常,點燈後的電壓及供電是否正常穩定,可免後續又燒了再次拆卸維修。
2.有些網友不知道貼耐熱膠帶的用處,使用熱風槍要不耐其煩的先將周邊較大零件先拆下(會礙手的),比方電容,線圈等......;在 仔細使用耐熱膠帶將周邊零件固定,不然所有小零件都不見了,被熱風槍全吹走了。使用前要記錄周邊零件位置,或使用高解析相機照幾張,本人第一次使用熱風槍時慘痛教訓零件全跑了,後面使用時就開始照相,因為就算有貼膠帶還是難免跑走1.2顆零件,還好有照相,經放大確認零件位置後裝回。

网友(2010-07-13):
讚!!

原來還有內組的問題...之前都沒注意到..果然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