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556MS 被維修退件螢幕,螢幕白屏、電源開開關關
火..

楼主(2010-05-31):
朋友送修維修被退回(判定面板故障無法維修品),拿來我這裡想說研究一下故障點維修,反正拆壞了不用赔啦,故障狀況:電源開開關關,有電源時畫面一閃白屏(約一秒),原先想說是電容不良導致面板供電不足而造成白屏
電源板全圖:

一開始是有看到一顆電容爆掉就先換掉,另外電容全面拆下量測另有一顆電容值有點異常但外觀正常一樣換掉
但狀況還是一樣會開開關關,又查了一下電路發現高壓包有鍚裂的狀況補焊後電源就正常了,原先應為高壓異常而造成電源保護造成
但硬的就來了n_150|,原先想為電容不足而造成的面板白屏,但實際點亮後,如圖:

還是白屏~~~
查修過程如下:
常遇到的面板白屏都是電壓輸入保險絲斷路造成,但這個面板……沒有斷路,正常

但查面板電壓時發現:
沒有電壓輸入~~~導致面板沒有動作造成白屏

向回查AD板發現:
AD板也沒有電壓輸入,這個問題點就最有可能是PI板造成無供電了

果然量測PI板:
沒有電壓輸出到AD板,故才造成面板白屏不工作

查PI板量測電源:5V 3.3V都有輸出,但唯獨只有面板供電腳位無電壓輸出
真奇怪,為何其它腳位都有電壓輸出,但唯獨只有面板供電無輸出呢??
只好查線路了n_033|
最後查到了這顆Converter有電壓輸入,但無工作電壓

從廢板上找了一顆相同的換上,哈哈,有電壓輸出了:on_136|

果然接回測試:
有畫面了:on_136|

測試了一晚都正常,搞定完修
這是此次換下的零件:

累了,收工~~~~~:on_144|

网友:
恭喜阿~~~~完修了~~~還知道往回找供電電壓~~~
看樣子~~媽咪又出了一位高手了

网友:
真水!往回查供電,正確的查證方式。
很精采的維修實例,
面板的電源另外由PI板提供。

网友:
扁Q的工程師看到這篇會不會找地洞鑽
搞不好連拆開來看一看聞一聞都懶
就直接退修

网友:
恭喜完修..

很值得參考的一篇文章,文字切中圖解,相得益彰,讓人很容易了解維修的過程及步驟..

文章內提到被 "維修中心" 退修,這些維修中心的退修 "標準" 在那?

幸好在大大的巧手下回復正常,否則這台又被浪費了..

連電容 "大肚子"  了,原維修單位都沒發現?真的有點扯..

网友:
給您拍手!讚!為地球少一份垃圾。

不過,那維修中心也太扯了,難道他們跟我一樣只會換電容嗎?哈哈!

网友:
坊間做維修的,聽到白屏 的,就退修了。
想不到大大往回查供電
果然找到問題點了

网友:
只要是供電的部分都還好處理,我有2顆白屏查過供電正常,目前先放一邊,板主這個案例不錯碰到這類板子,是一個非常好查修方向,感恩啦!

网友:
很詳細的維修
白屏就是電壓在搞鬼

网友:
記憶︿︿往後維修有一個方向可依循了!
感謝版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相當不錯的維修實例~部分螢幕的確是由P+I供應面板電源,而非在AD上透過電源電路轉換。

网友:
果然又出一位高手

原廠真的要改進

网友:
回复 网友A:

haha狼大 論壇內又多一高手了  類似案例太多了 基本上 維修中心 聘請的也是換換電榮C5707 FU9024 與電阻是保險司會比較多而已一一

网友:
真的是很棒的維修實例喔
往回查P+I版的供電~~找出原因
原廠搞不好連拆都沒拆~~

网友:
看起來不難,但檢測就費時多了

网友:
之前遇到白屏,維修人員會告訴我,面板壞了.可以丟了.現再看到這一遍,讓我好捶心肝ㄡ

楼主:
MC34063為DC TO DC 電源IC喲
這裡有詳細的說明,看一下吧
http://gc.digitw.com/KITs/MC34063StepUp/MC34063StepUpBd.pdf

网友:
好詳細的解釋~
感謝分享這個問題點!

网友:
哇高手.又多了一個高手可請教了n_116|

网友(2011-02-27):
非常棒的維修紀錄..一定要記起來.

网友:
恭喜~原來banq維修人員這麼差!!!ㄟ

网友:
電源管理IC是一個很需要注意的地方喔

网友:
請問小彰大那顆IC的編號要怎麼看~
它在電路上是做何作用?
謝謝撥空釋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問題18中有回覆囉,這一顆是DC TO DC元件,有輸入電壓但沒有工作電壓輸出,有附連結檔可看一下就知道動作原理了

网友:
這利害!!我該學學~謝謝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清楚的實例!

网友:
回復  綠巨人

問題18中有回覆囉,這一顆是DC TO DC元件,有輸入電壓但沒有工作電壓輸出,有附連結檔可看 ...
引用 网友C:

    真不好意思~眼睛被玻璃擋住~
竟然沒看到小張大已經回覆了~拍勢~拍勢~

网友(2011-05-02):
:) 恭喜大大 完修!!

网友:
詳細的說明維修..正在吸收消化中n_059|

网友:
精采的解說 詳細明白 小弟受教摟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耐心+細心果然沒有修不好地精采解析受教囉!

网友:
真是厲害能這樣查線路,一般我要是電容換掉後還是不正常,這時腦袋就一片空白了

网友(2011-06-29):
厲害到有點無話可說阿~因為後面的我解不知道怎麼查電壓!!

网友:
天阿!!誰知道這一顆就是 34063? 有時候看到IC常常傻眼,查也難查!不知道 樓上的大哥們有沒有特殊的技巧?

网友:
厲害,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好棒的維修真強我還是要多多的跟各位學習

网友:
真詳細,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的用心,有時要研究拆下的板子的線路,才能有效解決難題,
用心的大大教導使我們又精進一步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說的滿詳細,往後有看到類似問題,就能解決

网友(2011-10-10):
感謝版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感謝維修經驗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版大的經驗分享 真精彩

网友(2012-02-12):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