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35wm-4 螢幕亂碼沒訊號-熱機會開開關關

楼主(2010-05-31):
請問板上各位大大我的碰過此類螢幕問題
正常螢幕沒接顯卡訊號會出現OSD選單提示說螢幕沒有訊號

但是我現在螢幕是有接上顯卡訊號後,也是出現沒訊號提示,並且OSD選單是亂碼。
但螢幕可以正常顯示紅色、白色、黑色、綠色、等等(螢幕有這種檢測功能)

想請問各位大大像這種問題要如何下手?(維修新手無經驗)

附上出問題圖片:

電源電路板全圖: (紅色框框測得電壓只有5V和0V,兩顆電源IC 測中間腳有24V 和5V)

AD板(全圖):

AMC1117-3.3:
這顆ic上測量也是3.3v,沒問題。

維修完成:
經由lcd85311230大大提醒,我完成了修復的工作了把24c16換掉和電容也換掉就OK了。
解焊的24c16,我實在焊不下來...把他腳剪斷比較快

因為買不到24C16,所以就拿24LC16焊上去,結果也OK

經過以上的換掉EEPRON之後,使用的時候發現新的問題

P/I板:

高壓四顆IC

問題描述:
   這是之前就有的問題只不過沒有太嚴重我就沒有理它...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影響我EEPRON壞掉的問題點。

1.按鍵已經全部更新了

2.螢幕使用的時候會像被切斷電源的樣子,過了約1秒左右螢幕又開啟了(尤其是在玩遊戲的時候更會發生)

3.螢幕面板的上方、下方燈管位置還蠻燙的...用手摸溫度蠻高的感覺,其他地方還好

我的感覺好像是螢幕開一段時間後螢幕電源開開關關才會出現。

這個問題在螢幕變成亂碼之前就有出現過,想請問板上大大有沒有人知道這個原因要如何查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次請注意不要發錯版。

网友:
你可以試著檢查一下每按鍵,看看是否有漏電的情形............

网友:
排除AD電壓異常的話,也有可能是內部程序錯亂導致。

网友B:
你電腦本身開機有正常逼一聲嗎? 如果沒有的話 檢查你的主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電腦本身開機有正常逼一聲嗎? 如果沒有的話 檢查你的主機吧

電腦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是程序異常,得看看有沒有辦法重燒~

网友:
ㄟ...我來點不一樣的....電容!

如果是DIP的電容就拆下量量吧...外觀正常也不一定
是好的.....問題就是字體糊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字體是模糊掉的...

网友:
狼大說的沒錯,判斷是程序問題,重燒RTD2553用程序

网友:
1.請確定已過3年保固在自行拆開維修,否則原廠一率收費

2.故障原因為AD板且程序異常的問題居多,似乎不少人有這種問題
  跟電容基本上沒關係,

网友:
像這種程序還算完整的至少還可以顯示燒機畫面,有些程序失效的只剩電源與背光還有反應,但完全無畫面(有點像小新兄的PHILIPS維修實例)

网友D:
完全跟程序沒瓜葛
直接給你答案!
24C16換掉.AD版電容全換包準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跟程序沒瓜葛
直接給你答案!
24C16換掉.AD版電容全換包準你好!!

真的嗎?
上面的大大怎會如此的確定呢? 你也有用過同樣問題?

网友:
答案以給.驗證就知道!!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堆死在沙灘上

网友D:
EEPROM存取異常造成亂碼.也會造成其他怪異現象.電容衰退也會造成EEPROM異常.

网友:
那就做實驗吧....燒MCU資料比較麻煩就先換零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EEPROM存取異常造成亂碼.也會造成其他怪異現象.電容衰退也會造成EEPROM異常.

請問EEPRON直接換上,EEPRON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嗎?

网友:
小弟認為應該AD內部程序錯亂導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EEPRON直接換上,EEPRON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嗎?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端看AD及主控晶片的設計方式。

网友E:
能照一張AD版的全面的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照一張AD版的全面的圖嗎?

補上一張AD全圖了:)

网友:
有試過屏線清潔後重插嗎?試試看吧 !不用錢

楼主:
屏線我有重插過了

回復lcd85311230大大:我有把電容換過,沒有換EEPRON 結果也是一樣...

難道真的要重新燒錄MCU嗎?

問題>我想要確任電源板電源正常要如何確定,我只有量到5V和0V的接腳...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本來ad就是吃5v的電而已喔,沒有12v也未必有問題,且你的ad版也沒有12v轉5v的dc to dc

网友G:
再提個傻問題不用錢,測一下AD板通往面板各訊號線電壓值,檢測 一下排線有無老舊氧化斷線等.....反正試試不用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提個傻問題不用錢,測一下AD板通往面板各訊號線電壓值,檢測 一下排線有無老舊氧化斷線等.....反正試試不用錢。

剛剛我又去測試了一下屛線,線是OK的!!

看來需要重燒MCU和EEPRON的樣子...
請問我有辦法自己燒嗎? 那程序又去哪找??
如果不能自己燒的話,那可以麻煩板上能燒的人可以幫我燒嗎? 或者有AD板可以出售給我的.. (我可以付費用..)

面板資料:

發覺液晶工坊有人更我有類似的問題:http://www.laigeyou.com/bbs/viewthread.php?tid=2779&highlight=viewsonic
他們的回覆就是重燒EEPRON,但需要程序...

還是我直接拿去給別人修理了,這個費用應該不便宜的樣子

网友D:
這片AD的EEPRON不需程序.直接換上.電容換好117穩壓IC溫度直接降低.你試著先重置看看.如能復歸就先別換EEPRON.如ㄧ樣該和還是要換.說過跟MCU沒瓜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片AD的EEPRON不需程序.直接換上.電容換好117穩壓IC溫度直接降低.你試著先重置看看.如能復歸就先別換EEPRON.如ㄧ樣該和還是要換.說過跟MCU沒瓜葛.

(電容換好117穩壓IC溫度直接降低.你試著先重置看看),這句話我不太明白..我附上一張圖

紅色框框內的電容我沒更換,其他電容都更換完成了。
我更換完電容後狀況還是一樣..所以(電容耐壓找不到相同的所以我從16V→25V)
我可以先更換24C16WP如果不能的話在更換框框裡的電容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板上各位大大我的碰過此類螢幕問題
正常螢幕沒接顯卡訊號會出現OSD選單提示說螢幕沒有訊號

但是我現在螢幕是有接上顯卡訊號後,也是出現沒訊號提示,並且OSD選單是亂碼。
但螢幕可以正常顯示紅色、白色、黑色、綠色 ...
非常感謝,這麼多網友的幫忙,因為有你們我完成了維修也省了錢錢

↑你沒省錢卻浪費一拖拉庫時間.花了幾天你時間只直那千把塊?把些問題給專業的處裡.
把時間做其他工作賺更多.
除非你是想入這一行的人

网友:
請問板主,到底是哪裡的問題原因,是單純那顆電容造成的嗎?問題解決,給個答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因為AD板上的24C16  (EEPRON)把它換成新的就可以了
另外AD板上的電容也是有可能,所以也把電容全換新的...

但是我又出現新的問題了...

网友:
哇,你的螢幕問題還真多耶,先恭喜你先前的問題解決了
依經驗而言:
1.電源按鍵非常難按(但我已經把按鍵換新的了)
其它的按鍵也要檢查一下,量一下是否有漏電或是接觸不良造成開關鍵動作異常

2.螢幕使用的時候會像被切斷電源的樣子,過了約1秒左右螢幕又開啟了(尤其是在玩遊戲的時候更會發生)
很典型的高壓供電異常造成的電源保護,請檢查PI板是否有鍚裂與電容容值是否有異常

3.螢幕面板的上方、下方燈管位置還蠻燙的...用手摸溫度蠻高的感覺,其他地方還好
燈管如果會很燙的話那就要檢查燈管接觸是否有異常或是燈管老化造成,因如燈管老化而造成PI板輸出功率不足就會發生問題2的情況,請多檢查一下~

加油~~~

楼主:
圖中穩壓IC 左邊24V,右邊5V
24V型號: 10H200C W643
5V型號: 10H60C O502

這兩個IC我在網路上都找不到資料...
還有5V送往AD板是正常的
1.24V送往高壓是正常嗎? 不是都12V嗎?
2.在24V IC發現 稽納二極體 上面標是12但是卻量出24v,但所以功能都正常,指不過螢幕燒機後會開開關關...

网友:
1.兩顆都是共陰蕭特基。
2.AD一般處理數位信號5V是正常,到AD版後通常經1117這顆穩壓IC供電3.3V給各IC使用。
3.至於24V......就不一定,但是看板子你高壓應該出問題了,你這型22吋液晶應該有3年以上,電容是有壽命的,一般日系電容5年左右就不錯,何況從照片看那ㄧ堆台製電容(應該是HERMEI )有3年左右壽命就不錯,沒有凸頂爆容並不表示電容是正常的,建議你全部換新。
4.PI版可以背面在照一張相片嗎?

网友:
這台問題應該還在AD.

楼主:
回覆樓上的大大...經過這幾天許久的使用發現

1.只有螢幕熱機時才會盪掉,我很確定是AD板問題,因我拿吹風機熱吹一下子問題就出現了
2.P/I 板上電容都已經換過了
3.請問這樣這塊AD版還有得救嗎?
4.如果版上有這塊AD板的大大,有意願售出的可以聯繫我。

目前我還是先拿這個螢幕繼續使用...慢慢撐著

网友:
那個MCU腳會補焊嗎?
補好之後用放大鏡看一下有沒有焊好或者有錫屎卡在腳裡面~
用酒精擦一下 再開啟測試看看

有興趣的話自己改公板~
買一塊公板的價格大約三百元!

楼主:
回复 网友I:

謝謝saleen 的建議....
請問改公板的話...
1.屏線
2.電源線
3.鍵盤線
4.喇叭線
這些都要自己去跳線...是嗎?

网友:
屏線可以請賣家先準備好(部分AD內部程序也需要賣家先處理好)
電源線找出符合AD的要求,但品牌螢幕P+I多只供應5V至AD,通常要小改電源線路,另外還要找出BL ON/OFF以及ADJ,有些ADJ的連接可能有問題(控制方式差異導致),可以不接。
您這款螢幕採非分壓式按鍵,所以鍵盤線直接找出各線對應到的按鍵,依照AD上定義接就好。
喇叭則需要購買內建功放的AD,依照接腳定義接回。

楼主:
回复 网友J:

謝謝狼大回復

報告狼大...
我之前拿吹風機吹AD板時,螢幕問題很快就出現開開關關了...
然後我量電壓5V 和 3.3V 都不會跳動,這樣應該就可以很確定是AD板的問題了吧..
但是裝殼後上燈管的部分還是熱熱的...會不會有可能是因為上燈管太熱然後整台螢幕過熱?

网友:
應該是不至於,不過有些螢幕散熱是比較差沒有錯。

网友(2011-07-02):
回复 楼主:

請問24c16換完 osd正常嗎

网友:
原發文者換完似乎已經正常,不過還有新的問題,但是這篇文也已經過了一年多,後續情形也沒有再說明n_081|

楼主:
謝謝你們繼續關注,螢幕問題應該還是存在,只不過比較少用那台螢幕了

2416C換完OSD是正常,但是只要把螢幕接頭信號線拔掉就會出現亂碼,但是再把螢幕接頭接上去又變正常....

所以就這樣拖了一年....我覺得螢幕燒機就會閃爍,只不過用那台螢幕的時間都低於30分鐘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