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以來修得迷迷糊糊的

楼主(2010-05-31):
上這個版也有一段時日了。也嘗試修了點東西。

結果在維修的過程裡,
炸了一顆正在修的power,一氣之下給他殺肉了。
拆了省電燈炮,一個也沒修好,一氣之下先收起來放著。
不小心把一張「應該」是好的P4P800短了路,一排電容熱得燙手。應該不用救了,就給他殺肉了。

不過呢!好像有修好。
一張P4的板子,插上POST卡,有動一下。就加點助焊劑,用熱風槍把北橋熱一下。到現在都沒出問題。
一張AMD的板子,插上POST卡,停在記憶體。用熱風槍拆了一個可能壞掉的MOS,一量,果然壞了。找廢料拆一個來換,到現在都沒出問題。

還有一些拆一拆放在旁邊的,真不知道自己在修什麼!?

网友:
沒有電路圖修理就是要靠經驗交流才能完成檢修,另外再多讀些基本的電學,感覺會比較踏實,

网友:
我也是修得迷迷糊糊的,但多多少少也有成功的
雖然失敗的較多,但完修的那種心境,
旁人是不能理解的。

网友:
這就好像當學徒的情形一樣,師父查完線路說:這條線接這條,那條線接那條,不要搞混!
徒弟照著做,通常不會有問題!
有一天師父請假,徒弟遇到類似情況,照著師父之前的諄諄教誨,結果出包了!心理想,師父明明這樣教我的,怎麼出包了勒?
師父來到現場看了看說:唉..........我之前跟你說了,這條線接這條線,因為這條線在開關那邊是接火線,你不知道火線不能接地線嗎?你不確定這條是什麼線就應該從開關那邊用儀器測量阿!
.......................
是的,古有明訓: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個人!
當學徒真的必須要能夠舉一反三,自己慢慢琢磨,師父只能提供大方向!因為每種狀況都不盡相同.師父不知從何教起.老師也一樣!
所以說:經驗事無價之寶,願意提供經驗分享的大大們已經無私奉獻了!再來就必須靠自己實作,累積經驗.
您說對吧!天底下真的沒有白吃的午餐!

网友:
只修好兩片也不錯~~~~經驗是慢慢累積的~~~~

我以前為了修CRT傳統電腦螢幕(當時液晶還沒出來)
我可是到回收廠收瓜一大堆的螢幕回來慢慢拆慢慢修慢慢察線
把原因~~一個一個慢慢找出來的~~~當時還去買一大堆螢幕的電路板~~
至少兩大箱~~~~能買到這兩大箱~~全靠的是他們專門做映像管到對岸的..
當時只能出映像管~~不可以整台螢幕裝貨櫃...所以才有那些板子~~~
我也因那些板子~~修好不少台螢幕...就因為那些板子~~我都會把零件通通拆下來
一個一個測量~~~好的分裝在零件盒~~壞的~~集中起來回收...就是因為這樣測量零件..
也才知道~~哪些東西很容易燒毀~~~維修自然就上手了(沒電路圖照修)...畢竟~~以前的零件~~
都可以直接測量的~~~不像現在~~~都是IC~~~看你怎麼測量.....
以上是我的經驗談~~~~

网友:
我第五元素還沒找到所以.......修不出氣候

換電容那種就不出來丟人現眼了...

网友A:
現在維修,幾乎只要有重裝備,大多能夠修好了。
屠龍刀、倚天劍在手上,無堅不摧。
這也是拜現今電路設計想法的改變,模組化,電路積體電路化,任何複雜的電路,只要靠幾顆IC就能兜起來。修起來也格外輕鬆。

但以前就不一樣了,電路繁雜,眼前看到的,是整片密密麻麻的電阻、電晶體、二極體....等元件,修復起來,真的就是技術,必須經過對電路的了解,從症狀判斷,才知道要抓哪個區塊的電路。

家裡的主機板,已經被我修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幾乎都是廢板了,能玩的就剩下那些電源供應器和CRT了,這些修起來,要格外小心,難度也大大的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維修,幾乎只要有重裝備,大多能夠修好了。
屠龍刀、倚天劍在手上,無堅不摧。
這也是拜現今電路設計想法的改變,模組化,電路積體電路化,任何複雜的電路,只要靠幾顆IC就能兜起來。修起來也格外輕鬆。

但以前就不一樣了,電路 ...

對s大的講法頗為贊同,本來是想玩玩票,不過潛水越久,就越有敗下去的衝動,重裝備,不過想到這個衝動會不會稍縱即逝呢?手又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維修,幾乎只要有重裝備,大多能夠修好了。
屠龍刀、倚天劍在手上,無堅不摧。
這也是拜現今電路設計想法的改變,模組化,電路積體電路化,任何複雜的電路,只要靠幾顆IC就能兜起來。修起來也格外輕鬆。

但以前就不一樣了,電路 ...

重裝備???你看我一個月才用幾次~~~~~有重裝備~~不會用~~也只不過是被人認為垃圾擺在那邊~~~
我是為了維修賺錢~~才花下去的~~~~本來也是要敗反修台~~過不了海水~~只好自己DIY~~省更多~~

楼主:
其實想學維修真的不必怕沒東西可修。
要是真炸了或燒了,只能怪東西倒楣,碰上兩光的我當了大體老師。

有時候修好了,不知道是東西舊了還是疑心病,總是覺得會不會不久就會掛了。
真要修是不怕沒東西修,只是要花滿多時間去投入的。

總之,以後有勞各位教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想學維修真的不必怕沒東西可修。
要是真炸了或燒了,只能怪東西倒楣,碰上兩光的我當了大體老師。

多爆幾次 也會學到 下次不可以再這樣子玩 會爆的 cccc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時候修好了,不知道是東西舊了還是疑心病,總是覺得會不會不久就會掛了。

這種疑心病~~~在客戶的認知裡面~~~~~約有80%的客戶都這樣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