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ELL-Foxconn-LS-36主機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0-05-31):
1.這部電腦開機時3~5秒內就啟動電源保護,電源供應器還發出重吃電嘶斯聲後斷電保護。
2.拔掉4P的CPU輔助供電電源,電源供應器正常啟動不在斷電保護,研判4P的12V有短路。
3.拔掉所有介面(顯卡、記憶體....),測量20P及4P的各路供電,發現20P的全部正常,4P的12V就短路了,找到維修方向。
4.第一次拆下左側MOSFET檢查發現1顆FDS7066ASN3的電源管燒掉。
5.更新後送電開機了,很興奮....結果不到1分鐘又發生短路了。
6.這次左右兩邊的MOSFET全部拆下檢查,除了剛剛換新那顆又燒掉外,右邊也有1顆燒掉,果然偷工不得。使用FDS7788代用換新。
檢查對地電阻,OK都沒有短路。
下圖黑棒插在4P-12V位置照片沒拍好。
20P-12V OK
就是這兩顆元兇:
通電測試OK修復了
更換零件DATASHEET
使用FDS7788代用FDS7066不知能撑多久,因為FDS7066的散熱比較好,而這部主機使用的是號稱「噴火龍」P4-3.4G的775CPU。

网友:
版大~應該是775不是478吧︿︿
精彩的維修~另外請教版大貼的那黃色是膠帶嗎?

楼主:
3M耐熱800度專用膠帶1捲400
已更正,謝謝指教!早期775所以已為是478。哈ㄏ..自己都覺得好笑。
因為這顆處理器在478跟775都有。

网友:
我去查過這7066AS,請教一下如果你用的MOSFET 使用如下的6990替代可以嗎?
http://www.ic995.com/shop/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198

网友:
嗯嗯~3M耐熱膠帶唷︿︿謝謝版大告知!感溫!

楼主:
回覆4#,我有附上7066AS的DATASHEET是8P的而你問的6670AL是TO252的規格,改腳蠻麻煩。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錯~~是6900如下的可以嗎?
http://www.ic995.com/shop/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198

楼主:
不行,第一腳位完全不同,第二RDS太高。
但是很感謝你提供我另一個找零件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了解~~正在摸索查零件中.....

网友:
由時候以為就只是該零件掛點結果送電之後剛剛更換的零件又陪葬了~~真是點點點
可是最後如果有找出來那還算交代的過去~~可是如果找不出來那真的是很生氣阿
大大是貼耐熱膠帶在用熱風槍吹下來的嗎~~小弟只有工業用熱風槍~~所以很少使用
大部分還是用兩支烙鐵當雙槍俠拆下的~~有時遇到有黏零件固定膠的真的拆的很難看也會把零件拆壞~~用熱風槍吹的應該不會有這各問題~~

楼主:
有很多網友不知道貼耐熱膠帶的用處,使用熱風槍要不耐其煩的先將周邊較大零件先拆下(會礙手的),比方電容,線圈等......;在仔細使用耐熱膠帶將周邊零件固定,不然所有小零件都不見了,被熱風槍全吹走了。使用前要記錄周邊零件位置,或使用高解析相機照幾張,本人第一次使用熱風槍時慘痛教訓零件全跑了,後面使用時就開始照相,因為就算有貼膠帶還是難免跑走1.2顆零件,還好有照相,經放大確認零件位置後裝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很多網友不知道貼耐熱膠帶的用處,使用熱風槍要不耐其煩的先將周邊較大零件先拆下(會礙手的),比方電容,線圈等......;在仔細使用耐熱膠帶將周邊零件固定,不然所有小零件都不見了,被熱風槍全吹走了。使用前要記錄周邊零件位 ...

我想不透...為何零件會吹掉????該不會~~大家都用大支的熱風槍???
恆溫型的熱風槍不是都可以調整風量??正常再拆零件風量能小就小...
主要比較沒有熱衝擊..也不會因為風量過強...造成熱氣四散...

楼主:
報告S大,剛學熱風槍嘛!還在摸索,現在稍微比較得心應手一點n_151|

网友:
好厲害喔..看大大修理兩三下就解決囉..
凱愛開機畫面真的出現.
我第一次看dell開機畫面
謝謝大大又學一招..

楼主:
1.其實它只撐1個月就燒了,一模一樣、其實當初我就知道撐不久,昨天修好今天裝機,測了1天量了各FET電壓正常,溫度正常、這次應該真的OK了。
2.燒掉原因是當初沒有零件使用手邊現有的FSD7788,散熱性較差就知道可能稱不久,這次改用FSD7099就OK了。下次撲圖將兩顆零件比較大家就知道了。FSD7099-D極在下方利用主機板散熱,FSD7788則沒有。
3.這顆主機已過保固DELL原廠叫修8000,朋友公司就拜託我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