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奇美19"~請教P605怎樣量測??還是有人有這一顆??

楼主(2010-05-31):
可以請教P605怎樣量測??
這好像是NPN還是PNP~~印象是NPN~
還是有人有這一顆??我要兩顆請報價??
謝謝您

网友:
這是1顆兼具N-ch  -  P-ch兩顆內存電晶體製作成1顆8P的MOSFET。
到露天網拍去找吧!附上這顆AOP605的DATASHEET應該會量了吧!

网友:
印象中是p+n的
請參考狼大的教學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565&highlight=benq

网友:
這個拍賣上面有喔~~~~
先請下來量一下確定壞再去買喔
(當然如果要備用先買也沒差啦哈哈哈)
重點就是要量看看啦

楼主:
先謝謝各位大大~~小弟不懂!不知道誰要交我量??謝謝您

网友:
還是回你一下吧!

要會量你要有一顆良品!

通常故障就是都會短路!

看來你還沒修到壞的.壞的都是內部擊穿.用電表量會短路.很容易判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p大有貼過教學囉!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64-1-1.html

這是MOS,千萬別搞錯,NPN、PNP是BJT,不是MOS喔。

网友:
1.我不是有給你DATASHEET請先測D2-N通道電晶體1.2.7.8.腳、方式請參考下列
方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21181-1-1.html
2.在測量D1-P通道電晶體3.4.5.6腳方式雷同只是紅黑棒有點互換,由黑棒觸發G級會有導通效果,自己測量實驗一次,就有心得。
3.其實就是把D2當C5707量、D1當FU9024N來量;應該沒錯吧!

楼主:
感謝以上的大大~~小弟接收中!謝謝您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