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C1100雷射印表機被我拆各精光拉.....

楼主(2010-06-01):
我光是拆這台~~~拆了3天才把它拆光....還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阿.....
拆了一堆好用的零件下來...也了解了彩色雷射的動作...
不過~~難拆的程度可說是~~五星級了..螺絲..居然有辦法拆的我的噴漆蓋整各裝滿..
我最近照片資料一堆~~攬的作圖文解說了...大家看完照片~~有問題的提問吧....

照片沒出現的東西~~~都已經成了原物料分類~~等著送進回收廠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hunxing大:
為什麼??第一張圖看到TV  PANEL的背光~~
你不是說~~彩雷~~嗎??

開玩笑的~~
但彩雷是消耗性產品!!
耗材太貴!!換4隻碳粉就可以買一台了!!
如是~~轉印皮帶~~壞!!換一隻也可以買一台!!
我是會玩玩!!但不會接!!零件!!貴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unxing大:
為什麼??第一張圖看到TV  PANEL的背光~~
你不是說~~彩雷~~嗎??

開玩笑的~~
但彩雷是消耗性產品!!
耗材太貴!!換4隻碳粉就可以買一台了!!
如是~~轉印皮帶~~壞!!換一隻也可以買一台!!
我是會玩玩!! ...

第一張是要你們看那磁鼓~~~~那上面的鐵粉還真細處理的時候還得戴口罩.....
這台一壞就是壞很多~~3支彩色沒碳粉...感光鼓又有傷到...全換到不如買一台新的還比較快..
而且~~這台還有一個故障~~~就是不會進紙.......所以才想拆了它

网友C:
看到圖片才想到,電腦有壞記憶體需要維修的...
雷射印表機有壞那隻記憶體的嗎?

擺家裡的印表機還真難選哩,噴墨的三不五時就給你噴墨頭堵塞
改大供墨的不常印也是問題一堆
雷射的碳粉耗材跟那個好像很容易壞的感光鼓又貴得要死

网友D:
除了那些電路板、齒輪組,還蠻眼紅那顆馬達驅動功率IC,還有一堆步進馬達、伺服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圖片才想到,電腦有壞記憶體需要維修的...
雷射印表機有壞那隻記憶體的嗎?

擺家裡的印表機還真難選哩,噴墨的三不五時就給你噴墨頭堵塞
改大供墨的不常印也是問題一堆
雷射的碳粉耗材跟那個好像很容易壞的感光鼓 ...

如果你不用彩色的~~~那建議你用黑白雷射印表機就好了.....
放久了不會壞~~~也不會塞墨~~~而且黑白雷射印表機的設計比彩雷單純也比較沒有其他故障問題
感光鼓會壞~~~通常都是卡紙或是自己太白目去清潔它~~~才會壞的~~~
要不然它要壞也很難.....

引用 网友D:
除了那些電路板、齒輪組,還蠻眼紅那顆馬達驅動功率IC,還有一堆步進馬達、伺服馬達。

這些零件~~~單買的話...都是貴死人的東西~~~所以我都會拆下來備存~~~~~
那顆馬達功率IC你有用到嗎?有用到的話送給你~~~

网友E:
挖 拆的乾淨 ~我只拆過2台雷射的
印表機還真難拆~

网友F:
拆下來的螺絲..居然有辦法拆的我的噴漆蓋整各裝滿!這有何希罕
你再把它裝回去試試看,保證噴漆蓋還是滿滿的螺絲

网友G:
哇把雷彩給拆了~~
這台是鐵架喔.我那台是類似ABS那種塑膠.本來也想留.但A3的體積實在太大.還是送回收場了n_109|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把雷彩給拆了~~
這台是鐵架喔.我那台是類似ABS那種塑膠.本來也想留.但A3的體積實在太大.還是送回收場了n_109|

是鐵架阿~~~~還不知道要利用在什麼地方....想說拿來當今年中秋節的烤肉架因該不錯用~~~~
通風良好放木炭又方便...不過~太佔空間了~~~這幾天說不定就會把它給拿去回收廠賣掉了~~~

引用 网友F:
拆下來的螺絲..居然有辦法拆的我的噴漆蓋整各裝滿!這有何希罕
你再把它裝回去試試看,保證噴漆蓋還是滿滿的螺絲

肯定會很多~~~~~~因為~~~連裝都懶的裝拉~~~~

引用 网友E:
挖 拆的乾淨 ~我只拆過2台雷射的
印表機還真難拆~

印表機裡面的零件~~~對維修或是設計的人來說~~~~都是寶藏~~不拆下來以後怎麼對的起自己~~

网友D:
回复 网友H:

跟您這樣拿會不好意思啊!
小弟我沒用到.......真不知道哪時候會用到!拿了束之高閣會對不住您的好意。
真謝謝您!您留著好了,或許哪一天您會需要用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您這樣拿會不好意思啊!
小弟我沒用到.......真不知道哪時候會用到!拿了束之高閣會對不住您的好意。
真謝謝您!您留著好了,或許哪一天您會需要用到它。 ...

不會阿~~~這東西我想賣說不定還賣不掉~~~~~
但你要是有用到~~送給你~~沒差~~說不定我還可以免費看到一篇IC的應用~~~~~

网友I:
shunxing
突然想到即然手上有3棵霍爾
是不是利用現成已經寫好的1版電源偵測
稍作修改一下,把取樣電阻換成霍爾
雖然8BIT的ADC是取樣差了點,
但是若設成0.1A為基本單位,
在不用太多修改下,現成的電路和程式
大概就能跑到20A,而且也可以當成2版的試驗,
是不是也會有壓差也可以順便測試一下.
不然開始改12BIT的ADC,要改的東西不少,會花較多的時間,
這個星期日有空,花個1天來改好了,當作2版的前端試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shunxing
突然想到即然手上有3棵霍爾
是不是利用現成已經寫好的1版電源偵測
稍作修改一下,把取樣電阻換成霍爾
雖然8BIT的ADC是取樣差了點,
但是若設成0.1A為基本單位,
在不用太多修改下,現成的電路和程式
大概就能 ...

可以阿~~這東西我不趕阿
你慢慢修正~~~~好用的東西~~~不是那幾天就可以做出來的~~~~
你能短時間把程式寫好~~已經很嚇人了~~~~
我還在計算桌子的大小與原本的空間要做成抽屜~~光這些東西~~夠我忙的....
這部分忙完之後~~我會先把一版的做出來~~~~目前已經把雷色印表機處理好了~~~
印出來的電路圖確定可以曝光了~~~~不過~~還是比現在新型的差~~~印出來的黑度還不是很夠...

网友:
回复 网友J:

應用啊!還要研究一下,我也不知道會用在哪邊。
可能只會拿來接顆步進馬達,用單晶片控制它轉來轉去.......真窘。

所以有99%的機率會....束之高閣。
這個週末,打算像上次做IGBTㄧ樣,寫ㄧ篇簡單BJT電晶體的判別法。

网友I:
本來還在想先作曝光機,
大概東西都規劃好了,
前兩天才把時間控制器的電路劃好,
突然想到什麼,把霍爾拿出來測了一下,
今天突然想到把1版部份換成霍爾,
電路修正一下,程式及取樣稍改一下,
其實就應該能動了,就不知道這型霍爾的穩定性如何,
剛好可以測試一下,而且看來電源還是應該使用外接
這個星期天有空改一下再告訴你結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本來還在想先作曝光機,
大概東西都規劃好了,
前兩天才把時間控制器的電路劃好,
突然想到什麼,把霍爾拿出來測了一下,
今天突然想到把1版部份換成霍爾,
電路修正一下,程式及取樣稍改一下,
其實就應該能動了,就不知道這 ...

如果要求取樣穩定~~~勢必要外接12V電源~~~~
這樣也能單獨測量各路電壓囉...真棒耶~~~~這電表居然有3組電流表...
外面買不到的~~~~

网友I:
那就這個星期天我試一下,
本來是想告訴你1版的先不用作
免得才剛作完說不定又要換版,
那就真的玩不完了.
至於效果部份,就等改完才會知道的,
突然想到才插話的,
s10274chen請繼續和shunxing說吧...

网友K:
步進馬達也算高價位的了!
不知道改成攝影機旋轉台會不會麻煩!

网友L:
哇咧彩雷拆掉了.....也見識內部構造了.......

S大下回朝影印機邁進吧~~~~~

發明個電冰箱內建多功能事務機兼冷氣機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就這個星期天我試一下,
本來是想告訴你1版的先不用作
免得才剛作完說不定又要換版,
那就真的玩不完了.
至於效果部份,就等改完才會知道的,
突然想到才插話的,
s10274chen請繼續和shunxing說吧... ...

喔喔~~~~那就等你程式寫好囉~~~~
也就是說~~一版我就等你程式寫好~~~我改一下電路圖先這樣玩看看囉~~~
還好我還沒把板子拆下來曝光~~~~

引用 网友K:
步進馬達也算高價位的了!
不知道改成攝影機旋轉台會不會麻煩!

有心想去做~~~~~因該不會嫌麻煩才對~~~等你做給我看n_089|

引用 网友L:
哇咧彩雷拆掉了.....也見識內部構造了.......

S大下回朝影印機邁進吧~~~~~

發明個電冰箱內建多功能事務機兼冷氣機的產品...

拆影印機還可以~~~要我創造物品~~~有點難耶~~~~`
破壞我比較利害拉~~~在來就是維修~~~~創新...有點困難~~~~

网友:
有考慮過黑白雷射....不過實在是討厭那個碳粉的味道,感覺會中毒,放房間肯定會昏倒    (真難伺候)
主要是用量越來越少了啦....實在是想不到要印什麼,真的要印就踩個腳踏車去附近的7-11就好

烤肉架用磚頭就很GOOD了呢,用完還可以丟旁邊給老爹放盆栽,壓筍乾?

网友:
哇咧...這個如果是我.肯定裝不回去.

网友:
回复 网友J:

剛剛看了一下資料手冊,或許可以用單晶片玩簡單的馬達轉一轉。
我要找看看家裡有沒有步進馬達,如果有找到,就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