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1E+ 無畫面

楼主(2010-06-01):
我有一台 BENQ
FP71E+
之前我拆下來. 看有2顆電容 1000uF16V 微凸.買了2顆來換上.ok.測了5小時ok但很熱,
3天後不開机開机就是看見螢幕顯示 BENQ 字樣, 之後就無畫面power燈一直亮藍燈沒變黃燈.拆下來發現1個地方過熱發黃, 背面是晶體L1117 3.3v
這次要換 (FQU11P06*2)( C 5707*4 )(0.22K160V*2)
背面的 (L1117 3.3V )(3A保險絲 TEST OK)
請問還有那些地方要換掉和補充?有高手可指教嗎? 3Q

這次要換 (FQU11P06*2)( C 5707*4 )(0.22K160V*2)

這次要換 (FQU11P06*2)( C 5707*4 )(0.22K160V*2)

過熱發黃

過熱發黃

晶體L1117 3.3v

晶體L1117 3.3v

网友:
三端子穩壓器溫度會略高,附近的電容即使外觀正常也最好檢查一番。
高壓區電路除了更新元件外,也盡可能進行補焊。

网友:
該換的換好請全版下功夫補焊.問題才能測底解決.

网友:
高壓變壓器最好補焊一下,還有一些地方需補焊要注意看一下,還有如果在燒毀的話高壓變壓器要換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