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6S 筆電 懷疑主機板壞了~不知如何?救我

楼主(2010-06-01):
早上開機還是正常~
下午就掛了~
情形:
開機時,連ASUS的LOGO都沒有,但是我有看到螢幕有閃了一下,螢幕上方出現白色一條線~
一開始我想說是螢幕問題,但是連硬碟都沒有動~
之後我就把我的筆電拆了,單獨剩下主機板(有CPU與無CPU都有試過)與電源開機,沒有主機板本身的聲音~
之後我不知道開如何~請大大們有什麼建議~

网友:
如果螢幕有問題你可以外接顯示器即可過濾此一疑點....

感覺你解體的太早了....

楼主:
是壓~但是現在不知道該如何

网友:
開機燈號怎麼閃?
還是一開機就斷電?

网友:
不要亂拆!!保內喔~~請送原廠!!

网友:
嗯~看機型感覺還滿新的~~保內真的如阿彰大講的一樣~送修囉~~

网友A:
現在最慘的不是被解體了,而是發文者搞不好無法裝回去...

网友:
無論有無把握 保內就是送原廠啦n_0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最慘的不是被解體了,而是發文者搞不好無法裝回去...

大概是痞酷網看太多,興奮的忘了是否保內,立即分屍!

楼主:
阿~是裝的回去~
只是很無言~買2年了~
但一次淹水~才搞成這樣

网友:
你乾脆說你住哪裡~
請住附近的大大幫你比較快
修筆電是苦差事呀
如果又沒電路圖
簡直是瞎子摸巷

网友:
進水也沒辦法送原廠了
除非有把握把水漬清乾淨
並且照原廠機器組裝回去

你好像都沒換過ram
請問這台的顯示晶片是用哪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是裝的回去~
只是很無言~買2年了~
但一次淹水~才搞成這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21221-1-1.html
進去看看阿彰哥6/2發的帖,人家喝咖啡的筆電怎麼處理的,別嚇到了喔!

网友(2010-11-30):
小弟的 F6S也故障了
故障狀況是按下電源後 沒有畫面 風扇一直轉
只有亮電源和"無線網路"的燈號
大約5秒就自動關機了
自動關機後約5秒鐘,又自動開機, 持續剛才的現象 但不會再自動關機
只是沒有畫面 亮2個顆號 風扇普通轉速的運轉,就這麼持續著
外接螢幕 但沒有畫面...
小弟在基隆台北地區  想找站上高手進行付費維修 也願意寄送到其他地區維修
是否有高手願意幫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先把外接電源換掉試試,一般大多是電源的故障,如果正常的電源換上還不能排除,應該是主機板的電源輸入端有零件故障,就需要拆嚕!!

网友:
小弟換另一顆變壓器,並且移掉電池後去重新開機, 仍然是一樣的狀況, 看來是真的有零件故障了
懇請高手協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狀況聽起來像是北橋或顯卡
請問是什麼晶片?

网友:
E86晶片  9300M顯卡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