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型號:奇美CMV 743A 狀況:無低壓輸出interface<己解決>

楼主(2010-06-01):
故障狀況:按電源鈕無任何反應

觀查結果:
(1)正面外觀請看圖1,三顆電容BAD
(2)圖二背面全圖
(3)圖三量測整流電壓過低

問題:
(1)圖三整流電壓才103過低,是造成圖2第2區無低壓的元兇嗎
(2)有關圖三貼片電阻測試是影嚮整流的關鍵嗎
(3)圖2的第1區從電源座的地到最右邊測量還有103V,而從第2區的電源管理IC的地到最左邊都是0V,是正常嗎?<

网友:
103V.....這還要看您的市電電壓是多少來決定。
那些貼片電阻不會影響整流的電壓輸出。
IC所需要的工作條件,查一下datasheet,從datasheet所提供的資訊,查相關線路。

開關晶體、蕭特基看有沒有壞掉。
圖一那四顆DIP封裝的MOS有沒有擊穿呢?

网友:
靠近輸出端插座的SMD保險絲也要看看是否完好。

网友:
直接在電路上量電阻會不準,最好是拆起來量才準確。

還有你第一區那顆小電容也拔起來量看看有無容量不夠,

有時容量不夠會造成附近電路損壞。

网友:
第二區散熱片上那幾顆可以先查查看

网友:
AC110V整流過後電壓DC103V是不正常的,大電容
兩端正常約為DC150V,這裡不正常連帶的會影響
到電源管理IC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先檢查大電容的容量是否足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在圖2的第1區測得圖3的電壓,測圖2的2,3,4區都沒有電壓,所以P605沒有工作電壓,就無法啟動,所以圖2的第2區要提供兩個5V及12V都量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狼大你指的是圖1我有打X凸起來電容上面那個保險絲嗎?如果是那顆沒斷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顆電容上面塗了白白的東西拆不下來,我用去漬油加刷子,一樣沒用

楼主:
請問
(1)圖4這RT100位子上的元件短路是正常嗎
(2)他是影響橋式整流過低的元兇嗎?
(2)如果不正常,這元件在電路的有何作用呢
(3)如果壞了那要用什麼替代呢?因為那上面光凸凸

网友:
此款P+I版這種狀況
大部分是400V120UF容值不足
更換後就會正常

网友:
1.白白的有可能是石膏粉或補土之類,也有使用松膠(香),主要是固定零件(去漬油加刷子當然去不掉),當然是將背後銲錫吸掉解銲強行取下即可。
2.綠色那顆應是負溫度係數電阻,主要是吸收瞬間突壓產生高溫時電阻變大限流,常溫時無啥電阻故逼逼叫應是正常。
3.你凸起壞掉的電容沒有換新測量電壓當然不準(甚至量沒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果然400V120UF測數值是0,找到元兇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謝大大指教,小弟對元件的原理,一知半解,所以想借著對電路分析慢慢找出方向,有看了一些相關技術文件,因為凸起來電容,在圖2的第2區,何一點都無電壓反應,所以我猜不是原兇,後來拆下400V120UF電容用刀子切掉白色部份,在量結果0,我猜他是關鍵元件,等我換後在給大家報告.

网友F:
先別急著換...
請教一下...
120uF量測數值0...
是量什麼值...電阻值?電容值還是電壓值?
圖三那顆八支腳的ic...型號是?
這個版本是不是用LD7575?
那八支腳的電壓是怎麼量的...黑棒探哪裡?
怎麼八支腳都有電壓值...
應該有一支腳是gnd...
其他七支腳對那支gnd量電壓...
建議找出那顆ic的datasheet...看一下腳位定義...
2區那些電解電容兩端確定都是0V嗎?

楼主:
回复 网友G:

120uf斷路了,拆下來不影響接下來測試

网友:
不...
沒有120u...過電不是安全的做法...
他是並接於橋式全波整流輸出端做濾波用...
如果沒有這顆電容...漣波相當大...
後面吃他電的元件都很危險...
120u用歐姆檔量...開路是正常的...
如果你是用指針式電表歐姆檔量...
也許可以看到指針會抖一下...
量之前記得先放電...
但這也沒辦法判斷他容值夠不夠...
要用電容檔量才能量出容值...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將電容兩端短路放電,用指針電表打毆姆檔,小容量大檔位,大容量小檔位,可以看到充放電的暫態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別急著換...
請教一下...
120uF量測數值0...
是量什麼值...電阻值?電容值還是電壓值?
圖三那顆八支腳的ic...型號是?
這個版本是不是用LD7575?
那八支腳的電壓是怎麼量的...黑棒探哪裡?
怎麼八支腳都有電壓值...
應 ...

我的PWM IC是EA1532A唷~那為什麼8支角都有電壓~等我跑線路在來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將電容兩端短路放電,用指針電表打毆姆檔,小容量大檔位,大容量小檔位,可以看到充放電的暫態反應。

剛好手邊這台電錶可以測電容,不過最大到200uf,所以這顆可以測測看,我有先放電了.測0如圖5唷

网友J:
電容電壓

110V*1.414=155V--正常濾波值
如果電容不足或故障,就沒有濾波功能

只剩下:
橋式整流後的電壓有效值=110V-0.7*2:=108.6V

楼主:
引用 网友J:
110V*1.414=155V--正常濾波值
如果電容不足或故障,就沒有濾波功能

只剩下:
橋式整流後的電壓有效值=110V-0.7*2:=108.6V

原來155V是這樣來的,高職的基本電學有教,太久沒拿出來用了,都還給老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110V*1.414=155V--正常濾波值
如果電容不足或故障,就沒有濾波功能

只剩下:
橋式整流後的電壓有效值=110V-0.7*2:=108.6V

酷喔!! 導出理論值與實際值MACH

老師教的真的还給他了! 我只能說超屌啊!!!!

感謝大大的教導! 學起來了! 經典文章!

网友:
請問上述計算式中110-0.7x2=108.6V,理應是交流電壓有效值(並非直流電壓值),若濾波電容已失效,此時以數位直流電壓表可量到多少電壓?(以直流電壓檔量交流電壓)

网友K:
讀這篇文章真累,指導維修變成初級入門教學,維修到這裡加上你撲的圖應該很多人認為你有一定的基本工,加上舊文章應該有讀一些;可是看到最後在討論最最最.......基本的...如何確定電容好壞,前面已經說過先確定電容好壞後將壞電容換掉,上電測試才會準確。在如此打轉我看高手(狼大)都敗給你了(有他出手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讀這篇文章真累,指導維修變成初級入門教學,維修到這裡加上你撲的圖應該很多人認為你有一定的基本工,加上舊文章應該有讀一些;可是看到最後在討論最最最.......基本的...如何確定電容好壞,前面已經說過先確定電容好壞後將壞 ...

呵呵~你是高手~小弟有請多多指教~那些數據內行一看就知~我外行會測不一定知道那裡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別急著換...
請教一下...
120uF量測數值0...
是量什麼值...電阻值?電容值還是電壓值?
圖三那顆八支腳的ic...型號是?
這個版本是不是用LD7575?
那八支腳的電壓是怎麼量的...黑棒探哪裡?
怎麼八支腳都有電壓值...
應 ...

大大我把那8支腳跑了一下線路看圖6,你在看看那裡是不是出了問題

网友:
1.我不是高手,也不是本科,但痞酷網這裡的舊文都看了,學會使用3用電表,銲槍、熱風槍...還做筆記。
2.看了你第5張圖,不知你是不是拿數位電表打歐姆檔測量,這樣可能不行。
3.我前面的意思是請你把電容換新後,在通電測試,再拍照將數據給大家研究判斷方向。

网友:
我也覺得故障的電容先換

网友:
最簡單的就是先換電容~~
電容輸出不穩影響整各電路~~此時量測的值都是有問題的
既然有明顯故障應該先更換後再看看是否正常
要不然會查到很難過的~~

楼主:
已更換電容120uf/400v及220u/25v和2200uf/10v測輸出端電壓都正常了

网友(2010-07-24):
這類板子問題一堆,找了又找,還是無解......

网友(2010-10-29):
請問一下 大大 這片 smd 貼片 保險絲的位置在那邊?  我找了一下沒看到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