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點脫落求助(已解決)

楼主(2010-06-01):
想請教各位高手
這是電腦喇叭的板  不確定貼在這問可不可以
之前這個插頭不知道是原來焊的太差
還是我插拔太用力  有部份的焊錫斷裂
想要補焊結果發現焊點脫落了
想請問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
焊的不是很漂亮
沒有焊點感覺不是很好焊
加上小弟我剛開始練習焊
還要繼續努力啦!!
測試後已經可以使用
感謝粗工大指導

网友:
把該接點的銅箔絕緣層刮一刮再將元件的腳引過去焊起來就好了!

楼主:
請問刮用什麼工具刮會比較好?  美工刀可以嗎?
還有我圈來的那兩個還有一點焊點在上面  應該可以不用理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刮用什麼工具刮會比較好?  美工刀可以嗎?
還有我圈來的那兩個還有一點焊點在上面  應該可以不用理他吧?

美工刀可以.
既然要刮了,雖然還有一點焊點,也一併刮大一點吧,那一點焊點能撐多久?對吧!
完工之後記得在您的標題上註明(已解決)
備註一下:因為您那板子是單層的,所以才教您這麼做,多層板就要看接點的線路來決定了!特此聲明,以免他人誤解.

网友:
哈哈,才想到說要提醒你成果發表勒,原來早已經補上了,恭喜你完修救回一組喇叭了!
焊的不錯了!
完修的感覺如何?很(爽)吧!
如果那些焊點殘留的助焊劑處理一下會更完美了!
用松香水或酒精或去漬油+牙刷直接給它洗刷刷n_087|

网友:
很好的分享呢

對新手來說很有用

网友:
這組是YAMAHA的喇叭吧?
YAMAHA的喇叭焊工很差...
大陸製,都隨便焊一焊,我也有一組它的古董電腦喇叭,
聲音是很好,可是都要自己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