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1117L代用詢問

楼主(2010-06-01):
這顆是BQEN Q7T4 LCD PI板上的零件,
因我要猜下測量,就掛了。
請問大家是否可用L1117代用,或是有其它零件可代用
3Q3Q

网友:
這是一般的固定輸出3.3V穩壓IC阿....

网友:
一般腳位一樣,耐壓夠,功率一樣或比它高都可以代用。

封裝最好買一樣的,不然還要橋位子,還有散熱問題,

這顆很常見很好買,露天一堆在賣。

楼主:
目前查到的都是「L1117」 這顆,
不知這顆是否可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查到的都是「L1117」 這顆,
不知這顆是否可代用

不行! 這是電壓輸出可調整型的。
一定要找顆 L1117 後面有33的這顆才有3.3V輸出。

楼主:
不知這顆的特性是怎樣?
跑了好幾家電子材料行,都沒找到
有人有這顆可以賣給我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這顆的特性是怎樣?
跑了好幾家電子材料行,都沒找到
有人有這顆可以賣給我嗎?

就一般的1117 3.3V的穩壓IC阿~~~
隨便拆不是都一堆????
DVD的報廢板子裡面也有~~~只是特性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板子上面的...

楼主:
因為我看不懂,也找不到顆的datasheet
上了露天也不知要找那一個型號,
DVD的報廢板子也找不到(電腦的dvd)
有人知道那一顆可取代嗎?
網拍有賣的也可以,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