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修分析電路的方法

楼主(2010-06-01):
一、觀察法

    用人的眼睛觀察儀器的零部件是否有變質損壞、電路板是否有漏焊、虛焊、短路、開路、元件是否有燒焦等。

二、觸摸法

    用人的手指或其他部位觸摸元器件,判斷是否有過熱或該熱而不熱的現象。

三、靜態測量法

    用萬用表測量線路中的直流工作電壓和電流,這是模擬電路檢修中最常用的一種方法。

四、動態觀察法

    用示波器去觀察有關點的波形是否正常。

五、跟蹤法

    在查找故障時依據故障線索跟蹤追查,直到找到故障。

六、分割法

   通過拔掉部分接插件、印刷電路板或斷開電路板上的跳線來逐步縮小故障的範圍,最後把故障點孤立起來的方法。

七、替換法

    通過更換電纜線、電路板、可插拔的電子元件(如集成塊等)以及其他可以替換的部件,以確定故障部位的方法。

八、對比法

    通過分別測試無故障儀器和有故障儀器的相同測試點,將測得的數據進行比較來確定故障的方法。

九、試探法

    經測量分析,有幾種原因都可能造成此種故障,此時,可先用其中一種方法去試探處理,如無效,再改用另一種方法試探去排除故障。

十、局部受熱法

    對電路的局部或某一個電子元件用電吹風或電烙鐵進行加熱,從而發現故障部位,此法適用於元件熱穩定性變差而引起的故障。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2011-07-09):
親身感受才能學習更:)

网友:
很好的學習資訊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