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19吋出現花屏

楼主(2010-06-01):
今天拿到一塊優派19吋出現花屏,把PI板爆開的電容25V 470u 的電容都換掉了~~還是沒有改善~~

有遇過類似狀況完修的嗎?

補: 今天有用公板AD點了,依然是相同的慘狀!!  應該是行、場的板子壞掉了!!  殘念~~~可能要找面板破掉的殺肉來才有辦法!

网友A:
先用公版點看看,這可能是面板問題(如果是LPL的則嫌疑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公版點看看,這可能是面板問題(如果是LPL的則嫌疑更大)

狼大~~~如果用GM2621 雙8 的LVDS跳線如何跳

网友:
可能是面板問題

网友:
1280*1024,雙8LVDS的GM2621 JUMPER跳1-2

网友:
不知你屏線有無清潔、重插,修屏最怕花屏了,還有最好將板子拍張照鋪上網給大家研究研究。如果換裝公板OK的話,表示屏是好的;問題就出在PI或AD版了(AD最高)。

网友:
看起來是面板的問題
公板點完還是一樣~~那真的掛了吧~~

网友:
面板一般看到上下異常.如版主之問題一般都為面板不良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