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S3001AM 改6M16萬能版高清液晶臺灣NTSC專用

楼主(2010-06-01):
東元TS3001AM 奇美 V296W1-L01面板 改6M16萬能版高清液晶臺灣NTSC專用
第一次改公板, 不知對不對, 請高手指導一下, 謝謝 感恩

1 高壓板CN2 11腳與12腳 不知對不對 定義為何
2 面板接線 不知對不對
3 電壓不知對不對
請高手指導一下, 謝謝 感恩

网友:
有試機了嗎,畫質如何?聽說大小不同的屏,
可用遙控器設置來更改程序,不用重新燒錄程式,很方便又省時,
大大可否分享改電視公板的心得,感恩!!

楼主:
差線不知對不對, 不敢試機
請高手前輩們 ,指導一下, 謝謝 感恩

网友:
只要確定電源方面沒接錯
尤其是屏線那部份
一般來說是不會燒掉的
最多沒畫面而己...
不用怕
接好就給它開下去吧..

网友:
好期待試機的結果...:)

网友:
東元TS3001AM 是不是東元推出特價30吋液晶電視的第一代機器ㄚ...

网友:
你要注意:1.原本的電源板是(待機電源12V.高壓板的電壓也是12V)
                 2.你的(公板)的POWER規格好像不是這樣( 待機電源5V)
                    要開機後再由POWER供給AD板5V及12V.
3.有些公板可以直接供12V(待機電壓).但要跳2個JMP
所以再看清楚一點(你的配線大致沒問題)

楼主:
謝謝 萬能小書童大及rras大答覆 是東元第幾代 不知道

小張 大提供 jp2是12V沒有接通,  jp1有3個接奌, 為3.3V及5V, 我接5V, 因為面板VCC是5V
                     jp3有接通及   jp4有接通 不知對不對,請高手前輩們 ,指導一下, 謝謝 感恩

网友:
 加油期待看到你點開畫面喔!

楼主:
今天在看清楚, 8F 小張大的答覆,      我之前的電源配線可能不對

你要注意:1.原本的電源板是(待機電源12V.高壓板的電壓也是12V)
                 2.你的(公板)的POWER規格好像不是這樣( 待機電源5V)
                    要開機後再由POWER供給AD板5V及12V.
3.有些公板可以直接供12V(待機電壓).但要跳2個JMP
所以再看清楚一點(你的配線大致沒問題)
請問小張大 3.有些公板可以直接供12V(待機電壓).但要跳2個JMP 如何跳及配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這塊公板我沒有用過
所以也沒辦法提供你要跳哪個JUMP
但倒是可以給你一個建議
你可以拿一個DC-DC把電源板上的STBV(12V)轉成5V再給公板STBV(5V)用就可以了

网友:
很多的公板.都設計有.單一電源輸入(12v).跟多組輸入(5v/sby.5v.12v)這兩種.皆可用.但些跳jmp.

這塊板子有人在講.但我還沒看過.所以不清楚.要跳哪個jmp

我有請人拿給我.(但我人現在在國外度假中.所以.......加油吧!)

楼主:
謝謝萬能小書童大及小張大答覆 有些概念了感恩

楼主:
今日完成配線    結果紅燈亮 按電源鍵綠燈亮 以後無聲無影 背光不亮 高壓板有12v ADJ4.5V ON/OFF4.3V  AD板 STBV4.2V
6M16液晶電視萬能高清驅動板說明書
主板跳線設置:

  主板上面的JP1,JP2就是設定屏的電壓,上面標有:3.3v,5v,12v用戶要根據屏的電壓設置!!
  JP3和JP4是外用單電源12V與雙電源(12V,5V)的開關,如果外用單電源,保留JP3和JP4,如果用雙電源去掉JP3和JP4

 (主板的保險絲最大通過電流:5A如果是大尺寸請留意!)。

萬能程式就支持以下的分辯率(注意調屏一定在待機狀態下再操作!!否則不會起作用!!)所有分辯率只需遙控器來調試!!
我是B+ 12V+7805+470uf/16V變5v +散熱片 紅燈不熱 綠燈時會燙手 是否7805去改5v不可以 我有那掉jp3 jp4不知那裡有問題 請前輩們幫幫忙 謝謝啦

网友:
你把說明書傳上來,大家才可以提供經驗與意見,基本上你電源配置大概已完成,上電紅燈亮代表待機電源已有了,啟動電源鍵亮綠燈也OK了,剩下背光未點亮(請問你的高壓板真的是12V?還是24V的?)可能是控制訊號線要再次確認了。

网友:
1.5v(待機時ok).啟動時過熱........7805的電流不夠
2.inverter無法點.......你原本的高壓板12v.啟動的(BLON)要3.3V--2.5V)才能啟動
  公板的(BL ON)都是5V.就算你配置好.這邊沒改.也是無法TEST.(這個問題很多人不清楚)
你說啟動後過熱.....如是你將SBY的電壓與啟動後所用的5V接在一起的話就會有你講的情形
啟動後所供給的5V所需的電流最少要1A.它供給SCALER的電壓.流.(3.3V.2.5V.1.8V所用.
那你知道為什麼會啟動過熱了吧!

楼主:
謝謝wet大及小張大答覆,  它只是簡單的目錄 , 小張大有提到東元TS3001AM原本的電源板是(待機電源12V.高壓板的電壓也是12V)
小張大請問3A夠不夠及啟動的(BLON)要3.3V--2.5V)才能啟動, 用5v+電阻降壓至3.3V--2.5V可以嗎? 謝謝

楼主:
6M16液晶電視萬能高清驅動板說明書
主板跳線設置:

  主板上面的JP1,JP2就是設定屏的電壓,上面標有:3.3v,5v,12v用戶要根據屏的電壓設置!!
  JP3和JP4是外用單電源12V與雙電源(12V,5V)的開關,如果外用單電源,保留JP3和JP4,如果用雙電源去掉JP3和JP4

 (主板的保險絲最大通過電流:5A如果是大尺寸請留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將高壓板的型號及接口定義傳上來確認一下。
AD板 電源接口 +5V及+12V何用--->一般可轉給IR或其他控制電路用。
高壓接口ADJ 用可變電阻--->不解?ADJ可由選單亮度控制不需畫蛇添足。
還有仔細看你的電源板+5V供電好像沒有接到AD板+5V輸入,請再確認一下。

楼主:
謝謝wet大答覆, 高壓板的型號HIU-550B,   接口定義, 12V, GND, ADJ, ON/OFF
高壓接口ADJ 用可變電阻--->不解?ADJ可由選單亮度控制不需畫蛇添足。ADJ我打錯是ON/OFF    , 5V是12v變5v至5VSTB

网友:
請將電源板的型號及所有接口定義傳上來確認一下,最好是用近拍照相貼圖上來。

网友:
你還在轉圈圈.
1.你的電源板本身(待機電壓)12v..(而你一直要用5v/sby).....待機.但當你啟動時.所需要的5v要哪裡來.(大概要1A以上)
2.你問的.(另外的5V.12V何用途).........你自己也講.此公板為雙模式供壓.1種是直接供12V(無須管其它電壓.)另一種是所謂的雙電源供壓.{5VSBY啟動電壓.另外一組5V和12v是ad板的主電壓).這就是所謂的雙電壓(待機電壓5v跟另一組5v是2阻獨立電壓)

另外在講一點:一般來講公板上只有一組on/off.(你的 power/on跟inverter/on必須並在一起.但要注意inverter的on/off的電壓.
2.5v--3.5v<可用一隻電組和穩壓二極體3v)

楼主:
感謝小張大提供的資訊, 以完成, 感恩, 及各位前輩的幫忙,    感恩   左邊有些闊大請問那裡有問題 請前輩們幫幫忙 謝謝啦

网友:
解析度不對.
奇美30吋 panel:1280*768

楼主:
謝謝小張大答覆  解析度不對.
奇美30吋 panel:1280*768  這我就不懂 請教了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www.gblcd.com/datacenter/chi_mei/V296W1-L01.pdf

換之前應該先查一下規格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拍拍手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問題很好解決阿~~~接電腦螢幕然後分成各種解析度由螢幕按下AUTO~~把各種解析度AUTO儲存就好了

楼主:
謝謝 shunxing大答覆  我試看看

楼主:
謝謝 shunxing大及各位前輩的幫忙 完工感恩

网友:
恭喜完修n_071|
這片6M16萬能版高清液晶臺灣NTSC專用多少$?

网友(2010-12-03):
拍拍手喔

网友:
好棒的改版記錄!
另外~~請問這片板子的效果{清晰度}如何?

楼主:
清晰度超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