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管量電流

楼主(2010-06-01):
P.S  TV的請勿模仿~~  且有高壓危險!

正常的燈管電流約在6.5mA~7.5mA,但是這個值並不是絕對,值會略有飄動但不大~

比較好的量測方式,應使用高頻電流表量測,因為燈管的交流電壓運作在5K左右,UT61E可以量到不過不確定準不準,有空我在來比對跟FULKE 289差了多少

主角工業用12"的燈管以及UT61E

帶殼燈管點燈狀況

點燈狀況

點燈狀況

低壓端剪開串接電表,高低壓可以從電路上分析得到,不過通常粗的是高壓端,接錯燈會閃(不知道對電表有沒有傷害就是了)~

雖然靠很近 但不會跳火

雖然靠很近 但不會跳火

UT61E量到的值 7.150mA

UT61E 讀值

UT61E 讀值

接近拍時值已經飄到7.323

近照更清楚

近照更清楚

大家可以在測試燈管時做一個參考用~

還有其它燈管,但是我今天累了~

网友:
SU大....
我看資料這問題不是可以用示波器來量嗎?

网友:
示波器用來量電壓的.. 量電流.. 我想不出來怎麼量..

或許有更好的方式,我不了解..

网友:
示波器有電流勾,可以抓出電流波形,不過價格不斐。

楼主:
有比較便宜的方案就用便宜的

TV只能用示波器的電流勾表,一支好幾萬n_080|

http://www.tek.com/zh-tw/products/accessories/current.html

网友:
還真的有耶,受教了..

不過看了價格真的很 "傷" 錢..

看了一下連結,似乎要配特定的示波器?

网友:
特殊危險動作,叔叔有練過,小朋友不要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確要搭配指定的示波器,真的是貴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要搭配指定的示波器,真的是貴阿~~

該款示波器就很高貴了,加上搭配量電流的工具..

唉,安慰自己,這個東東,我不是買不起,是用不到,用不到、用不到(重覆 100 次)  ..

网友(2010-08-17):
看來用三用表是不能量測燈管是好是壞了
感謝大大的教學!!

网友:
這幾天我發現我們實驗室裡面也有耶. 看到桌上躺著55吋的LCD 外加背光模組
躺滿多天的, 不知道這個action 那時候close

网友:
請問不能用一般勾表嗎,燈管的電雖然是高頻應該也可以算是交流

网友:
可能要用微交流勾表才可以量到。

网友(2010-11-21):
感謝大大的教學

网友:
0.1 Ohm 並個10支成了 0.01 Ohm 再串上去.
利用示波器去量它的兩端的電壓差
利用 ch1-ch2 可以量出電壓差.
然後利用 I = V/R 可以求得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