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心得>電解水機 TOSHYA TK988 內部構迼圖

楼主(2010-06-02):
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環境品質也愈來愈差,連帶的飲用水的安全也浮上台面.. 所以各式各樣的淨水設備琳琅滿目,令人目不暇己,有點難以選擇..

一般現在淨水設備還是以 RO(逆滲透或純水機)及電解水機(酸鹼離子機)為大宗,這也是我主修的項目,在 RO 機方面我有近 20 年的維修經驗了,電解水機在國內出現的較晚..

以前我們的修法,多是和一般電腦公司的修法一樣.. 也就是把它分成幾個模組,那個部份壞了,就直接換了.. 例如控制面板壞了就換整個面板..

目前原廠還是如此修法.. 實在是有點不夠環保..

由於配合的廠商政策有些改變,所以從今年一月開始,整個修法變了,像面板有問題,需找出壞的零件更換,而不是整組換,這樣的做法:

1. 比較環保
2. 收費可較低,原廠的東東真的很貴,常常一個幾千元起跳.. 所以對我們及客戶來說都比較能接受
3. 扣掉成本,比直接向原廠拿還划算

剛開始時,很不習慣,因為在學校根本沒教這個說,國內網路資料也找不到.. 經過四個月來的 "磨鍊",約修了 170 台左右,也抓出了些心得..

由於電解水機雖然有很多種廠牌(日本、台灣、大陸、美製..)等,但其實構造都很類似,看似複離,分成幾個部份簡單多了..

今天以 TOSHYA TK988 這台算來還算高階的電解水機為例..

今天的主角

控制面板

一般低價的產品大多沒 LCD 顯示,而是直接用控制面板上的 LED 燈號來分辨功能..

電解水機大多提供三種不同的處理水(請看附圖及圖示解釋說明):

1. 一是鹼性水,也是買這台電解水機的主要目的,平價的機種只有三種鹼性強度,而這款(藍點處),可看出鹼性水有四階
2. 淨水(綠點): 由於電解水機有濾心搭配(各廠牌大多不能混用),淨水就是電解槽不通電,只是經過濾心過濾後的水,一般大多在服用藥物時使用
3. 酸性水(紅點): 一般機種只有一種酸性強度的酸性水,這台有兩種強度,可用來洗臉、消毒、器皿的清潔之用

在左方的黃點處,是濾心更換提醒,在機內的控制板上會記憶使用量(可分為使用公升數及時間),所以當設定的時間或使用流量到設定值時,就會提醒該換濾心了..

在右方的黃點處則是清洗功能,這個功能簡單的說,就是清洗電解槽,為什麼要清洗呢?以後有機會再和大家討論(篇幅不夠啊)..

內部構造圖

附圖是拆開後的各部份,說明如下:

右方紅色大點是濾心裝置處,由於都是特殊規格,所以價格都以千元以上..

左下角的粉紅點處是進水及排水接管,由於電解水機是利用直流電來電解,所以同時會產生鹼性及酸性水,在產生鹼性水的同時會將酸性水排;同樣的若是產生的是酸性水,則會將鹼性水排放掉..

在上方土黃點處就是取水口(一般我們稱為鵝頸龍頭),造出來的水就是由此取用..

左下角的粉紅框內就是流水感應開關,作用是當有水進來時:

1. 告訴電路控制啟動電解槽的直流電壓(電解槽平時是不通電的,只有在電解時才加上電源)
2. 做統計工作,如上說的使用時間、流量.. 等記憶

這個流水感應開關是維修重點中的重點,動作關鍵就是使用霍爾 IC,因為大部份電解水機無法正常使用 70% 都是這個原因(以後會 PO 出實例)

3. 棕色框內是變壓器,這台只有一組輸出,前面提過電解槽需要直流電壓(約 30V 以上),所以這台的變壓器只提供一組電壓,整流後給電解槽使用(看它那麼大個子,幾乎都是 3、4A 以上).. 有的廠牌有兩組,一組是給電解槽使用,另一組電變較低約 10V 左右,用於電路板上的 MCU 及 IC 等使用.. 有的機型連個變壓器都沒有,而是使用類似 ATX Power 的交換式電源產生電解槽及電路板所需的電壓

4. 中間綠色框有散熱片的部份,為什麼要有散熱片呢?就是提供給電解槽使用,這個部份大多使用高安培數的電晶体,由於熱量的關係,所以會使用散熱片

5. 中間右方紅色框: 首先看到的是有個小型變壓器,將 110 的交流電降壓再經交換式電源提供給電路板所需的電壓

6. 中間藍色框: 這個部份可說是電解水機的大腦,用來接收各種訊息(如上述的水流感應開關、面板傳來的按鍵資料)後處理,將要做的動作傳給各個部份,做出適當的反應,如造鹼性水、酸性水、清洗電解槽.. 等

7. 上方黃色框: 這就是電解槽,電解槽大多由三片電解板構成,當一片接正電時,另兩片則是負電;反之若兩片接正電時,一片則接負電,這樣就可變換電壓極性的方式來產生鹼性或酸性水了..

8. 右方粉紅點處: 這是 LCD 板,在液晶上顯示鹼性或酸性水、淨水,通常都用不同的背光來表示,如藍色代表鹼性水;綠色代表淨水;紅色代表酸性水(酸性水不可飲用,所以用紅色),還有水流量、ORP(負電位) .. 等

9. 右方的藍點處,就是控制面板了,在前面說明過了,透過不同的按鍵,告訴主控板上的 MCU 做出對應的動作..

主控電路版近照

這里 PO 出主控板的接線,並做一些簡單說明..

上方的兩個紅點,是接到控制面板,其實用一個排線就夠了,但是因為 PIN 數的關係,所以用兩個..

左方的橘色點就是 MCU,里面存的是廠商的控制程式,像日製電解水機多是用 ATMEL 系列的 MCU,以此電解水機為例,使用的是 AT89S52 MCU..

左方綠色點,是一個三 PIN 的插座,接到流水感應開關,當有水進入時,會啟動電解槽的電壓,以便電解;另一個目的就是和 MCU 通訊,記錄、顯示相關的水流速、使用時間..

左方粉紅點右方的紅黑兩色線,就是供應電解槽直流電壓的插座,在電解時一般電壓在 30V 以上,所以我們量此電壓判斷電解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或是使用淨水功能,此處通常量不到電壓(接近 0V).. 在這紅黑色的右方有一個白色的繼電器,這個繼電器是用來變換電解槽電壓極性用的.. 當輸出鹼性水時,紅色是正,黑色是負;輸出是酸性水時,紅色是負,黑色是正,就是透過這個繼電器來改變電壓極性..

最右方的黃色點是電源線進來的插處,另一個黃色點是下面那個環型變壓器的接線插座..

右方藍色點是一個將 110V 電壓轉為 10V 左右的變壓器,經過交換式電路後,提供給整台機器使用的電源(電解槽使用的電壓不包含在此,而是另外有專用電源)..

网友A:
謝謝板大分享,請問有無Toyo 81的分享,因為我家的是81,如果壞了也知道常壞的地方

楼主:
這一款是 TYH 系列的.. 我現在手上沒這款機器在維修,所以無法幫上忙..

建議 rras 準備 "酸鹼測試劑" 可用來檢測你的電解水機造水是否正常.. 這個東東在一般化工行都可買得到,很便宜..

一般電解水機最常出問題的就是進水處流水感應開關了,造成無法啟動電解槽的電壓,而無法造鹼性水,此時這台貴貴的電解水機就變成簡單的過濾器了.. 因為進水(也就是業界所說的原水,泛指還未處理過的水,像是自來水、地下水、井水.. 等)會先經過電解水機的濾心(一般我們稱為本体濾心)..

以這台機器來說,由於沒 LCD 顯示,所以若造水正常(鹼性或酸性水),在面板處旳 "生成" (日本語用法)燈會亮,若沒亮很有可能就是流水感應開關出問題了..

另外,一般電解水機都有自動清洗功能,以保持電解槽不致鈣化,但說實話,效果有限.. 所以若你的電解水機 "生成" 燈有亮,但用酸鹼測試劑測,不是藍色以上時(指造鹼性水而言),那麼有兩個原因,不是電解槽鈣化了,就是電解槽的供電不良..

网友:
又增加了見識!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板大分享,請問有無Toyo 81的分享,因為我家的是81,如果壞了也知道常壞的地方

rras..

我修過類似的機器,外觀都很類似.. 所以內部構造應該都一樣,只是產品編號不同..

修電解水機,拆外殼及內部的流水開關感應器,有點需要經驗,若你這台那天真的需要修了,我可免費教你..

另外,你這台使用的流水感應開關應該是如我今天所 PO 另一篇文章的一樣: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214&highlight=

TOYO 的流水感應開關,舊款機和新款機型,就我所了解的,都是使用同樣的零件..

网友:
先說聲3QQQ,修東西最怕沒零件支援,有大大支援真感恩

网友:
原來這東西內部是長這樣ㄚ...

楼主:
每一家可能看來有些不同,但構造都是大同小異的..

修這個比修主機板好修多了,也好賺多了.. 因為每家都東東都不一樣(構造類似,但很多零件都不能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一家可能看來有些不同,但構造都是大同小異的..

修這個比修主機板好修多了,也好賺多了.. 因為每家都東東都不一樣(構造類似,但很多零件都不能通用).. ...

因該說~~~這個比修主機板好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該說~~~這個比修主機板好賺多了~~~~

因為這個單價也是高,新品一般都兩萬起跳(功能不是很多).. 5、6 萬也不算什麼..

不過我想使用的人多了後,價格就沒這麼漂亮了..

就好像民國 84 年左右,一台 RO 機至少 3 萬元,現在呢?最好的不過一萬出頭..

再舉個例,那時一個 RO 膜就要 7-8 千了,現在 User 價,一千多..

也和市場機制有關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修主機板......因為電腦普及了,製造技術純熟,相對的,板子的價格拉下來,維修的利潤也降低,搞維修,除非搞一些奇奇怪怪的維修,要不然真的會撐不下去。
否則便要走設計路線。

一般家電(電磁爐、冰箱、冷氣、洗衣機.....),複雜度並沒有像主機板這樣高,維修起來,並不難修吧!

网友:
所以~現在要修家電類的~~~
最能抬價的就只有變頻機板與機車的電腦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一些奇奇怪怪的維修,要不然真的會撐不下去

大大說到重點了..

我想這也是 Wish 不修一般主機板的原因了..

學電子有個好處,可以修的東東太多了,這個行情太差了,換別的.. 只要搞懂產品性質,我想並不難的..

就好像我以前雖讀的是電子科,但那個學校有教修電解水機的,也是花了一些時間研究,真的技術性不高..

其實我在第一篇就有點明維修的重點(那可是我四個月來的心得),只要肯學,我想比起當初我自行摸索容易多了..

网友E:
聽說"怪手"的電腦基板維修利潤也不錯...............不知真的假的
"怪手"的基板...............看都沒看過

我是聽同事的同學說的,他本來是開電器行,現在主要在做這一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聽說"怪手"的電腦基板維修利潤也不錯...............不知真的假的
"怪手"的基板...............看都沒看過

我是聽同事的同學說的,他本來是開電器行,現在主要在做這一塊 ...

W大有修一片電動推高機的基板你可以去看看~~~~那快板子~原廠報價要幾拾萬吧...

网友:
修冷門又價高的就有很大利潤....

网友F(2011-05-20):
我家電解水機(普爾康-跟TOSHYA TK988很像)送修過一次,目前又出現不電解情況(流量0)
我想應該又是水流感應開關作祟,此感應開關何處買,可知道的大大告訴小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電解水機(普爾康-跟TOSHYA TK988很像)送修過一次,目前又出現不電解情況(流量0)
我想應該又是水流感應 ...

方便的話, PO 出型號或是貼上圖, 我幫你看看..

网友F:
型號:普爾康JA-568,外型如下連結>
http://www.purepro.com.tw/ja568.htm
拆開後照片就如同版主發表TOSHYA TK988照片一樣
照片無法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型號:普爾康JA-568,外型如下連結>
http://www.purepro.com.tw/ja568.htm
拆開後照片就如同版主發表TOSHYA  ...

那種流感器我有, 請問你住在那, 我可用成本價寄一個給你..

因為這種流感, 我們也是向廠商拿的, 一個成本是 300 元..

网友F:
cremaker大大,謝謝.
我在高雄大社,星期天我狠下心把流感拆開,清除磁鐵上黏稠物,又用AB膠將磁鐵黏回(看起來是上次維修廠商自黏的),恢復裝好.又可用了,只是不知撐多久.
因這機子使用約5~6年了下次不知壞哪裡,能用就用,下次若是同樣情況,再跟大大購買
再次感謝大大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F:
cremaker大大,謝謝.
我在高雄大社,星期天我狠下心把流感拆開,清除磁鐵上黏稠物,又用AB膠將磁鐵黏回(看起來 ...

以高雄的水質來說, 你這台流感可用到五年, 算很久了..

你所述的方法也是一種方式.. 當我們找不到流感時, 也常用這種方式.. 還有就是要注意磁鐵的磁性夠不夠強, 簡單的測試方式, 就是拿個鐵, 例如尖嘴鉗看能不能吸起來, 若不能市面上有充磁器充一下..

這台不是很好拆(要拆流感)時.. 大大也真的很有天份..

^_^

网友G:
cremaker大大,你好~~看到這一編文章
想到我家也有一台電解水機器
因為有一段時間沒使用,最近要用時
已經沒辦法電解,想說可能是流水感應器無法使用的關係吧
想問cremaker大大,有沒有流水感應器的開關
我家的電解水機器是鴻茂的那一台
我有拆過,其這台的流水感應器開關跟你PO的這一台開關是同樣,位子也是一樣的地方
只是那個開關旁又多了兩條獨立的線
所以不知cremaker大大,有沒有這鴻茂這台的流水感應開關
(鴻茂的電解水機器只有一台http://www.homemark.com.tw/list_product.asp?g_class=62)

楼主:
引用 网友G:
cremaker大大,你好~~看到這一編文章
想到我家也有一台電解水機器
因為有一段時間沒使用,最近要用時

enorange..

你這款應該有流量顯示的,也就是在造水時,在 LCD 顥示幕上會顥示出目前的流水量,例如 2.5   L,若沒有,那麼就是流感有問題。

目前市面的這火類的流感都是配一條線的,裏面只是一個 HALL 開關 IC,像你的機型另一條是熱水感應,怕接到熱水而讓電解槽及管路因熱受損。

其實在大多目前的機型,防止熱水的功能都省略了。

另外這個 HALL IC 不容易壞,大多換流感就可以了。

你若真的有需要,由於我們也是向原廠拿的,我可以成本價給你,還運 350元, 若可以的話,我星期一回台北後寄一個給你》

网友:
cremaker大大
你說的沒錯,水開的時候,LCD 流水量確實沒有顯示,所以我才認為可能是流感掛了
我忘了還有一件事~~就是流感那一個機構,裡面有要一像 * 字一樣的東西,我想會不會是叫流水磁鐵轉輪 ,這個東西好像有一邊有掉皮~~生鏽了~~~這個東西不是也要換一掉呢~~謝謝

网友G:
cremaker大大
你說的 HALL IC 是不是接三條線(紅、黑、白)那一塊
而你說的流水開關是不是像 * 字型的那一顆,那一顆裡面是不是兩邊有包鐵~我想因為是磁鐵
因為小弟不才~~~所以要詢問清楚~~
有那裡提問的不好~~請多包含~~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cremaker大大
你說的 HALL IC 是不是接三條線(紅、黑、白)那一塊
而你說的流水開關是不是像 * 字型的那一顆 ...

應該就如你所說的,我貼張圖,就清楚了。

像附圖的紅點內就是 HALL(霍爾開關 IC),藍點處舊的有接一熱敏電電阻,不過現在廠商的都省略了。

黃點處像 * 型的就是你所說的流感開關。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G:
回复 楼主:

就是上面白色的那一個
我今天有試了一下~~
HALL sensor 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那個流水開關的磁性好像不夠
所以HALL sensor 感應不到磁場
只是我的是機台是灰色~~
cremaker大大
假如要的話~~要如何連絡
且有無尺寸問題
我將我的流水開關尺寸po上
顯示是9.61mm
正面圖,其有一邊生鏽了
背面圖

网友:
不好意思 ~~第一次貼圖~~所以有些圖多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就是上面白色的那一個

呵,拆的真詳細。

我星期一去寄給你,你收到後,再把費用寄給我就可以了。

另外以前原廠的都是灰色的,現在都改成白色的了。

對了,請給我你的郵寄資料,THKS..

网友G:
回复 楼主:

那我地址要po在那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那我地址要po在那裡呢~

用傳 “短消息“ 的方式。

將滑鼠移到我的大頭照上,裏面就有消短息的功能。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有e-mail嗎~~我用E-MAIL寄給你~~我的地址
我的e-mail: gseoz@yahoo.com.tw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有e-mail嗎~~我用E-MAIL寄給你~~我的地址

我的 e-nmail 是 cremaker@gmail.com

^_^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 ~~我剛剛有使用短訊跟妳連絡了
不知道有沒有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 ~~我剛剛有使用短訊跟妳連絡了

我回覆你了。

^_^

网友H(2011-07-19):
回复 楼主:

您好,我的普爾康JA-568電解水流感器壞了,我也要一組,我在台南,是300嗎~如何交易?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 楼主:

您好,我的普爾康JA-568電解水流感器壞了,我也要一組,我在台南,是300嗎~如何交易 ...

我這個是純服務的,但因有金額交易(雖然是成本價),痞酷不能賣東東的。

以後,若有需要請直接 e-mail 我的信箱,請勿在此索取,或是在討論區的 “徵求啟事“ 中徵求。

我的 e-mail 是 cremaker@gmail.com

感謿大家的合作!

為免生爭議,恕以後對此類回文不再答覆,大家不要害我啊! >_<

网友:
推~感謝大大分享知識。
現在對電解水又增加瞭解了。

网友(2011-10-29):
cremaker大大
我是6月初,自行用AB膠黏回使用的kunlin_lch
用了4個月又不動了,
想跟你買一個電解水流感開關
以mail給你請查收

网友(2012-04-16):
cremaker版大
我也要一ㄍ流感開關
已mail給你如需要資料再告知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