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8I848E 爆容

楼主(2010-06-02):
請問各位大大  這塊主機板爆容 是否更新過就OK  或者要在檢修那些零件  謝謝

爆容

爆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容換完後打對地阻值看上下管mos是否正常無短路

网友:
你可以先對ATX12V插口打對地阻值看有無短路情況,因為第一階LC1電容
鼓包、漏液很可能會造成MOS管故障甚至連PWM IC都毀掉形成短路...

若無意外運氣好,的確把那故障的NCC-16V電容換掉即可恢復正常運作..

祝你好運

楼主(2010-07-13):
請問大大,這個mos 測量的方法,是不將黑色棒接在s 端, 紅色棒接在d 端會有電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這個mos 測量的方法,是不將黑色棒接在s 端, 紅色棒接在d 端會有電阻值

紅黑棒兩邊交換各量一次, 只有一次有通。(用二極體檔量)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1號焊點是不是跟小的1號焊點是有通電的
2號是不是和2號有通電的
因為我不小心把mos 的2號焊點給焊壞了

网友:
唔......斷G極線路真是傷腦筋了,參考一下這張製作精美的CPU供電圖...
可能要往回追線路找回到控制ic,可能要找一下DATASHEET
大大試著把您標示1的S極找看看跟旁邊的MOSFET的D極看看有沒有連通,判斷看看是上管還是下管
有連通的話應該是上管,連通到電感的應該是下管...

有錯誤的話,請各位大大要指正我啊,別讓我誤人子弟了!!

网友:
go_right_way大您的板子,可以先把焊油洗乾淨,局勢會明朗一些。
再透過datasheet,找出原本的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