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門遙控器維修

楼主(2010-06-02):
話說每次要進地下室,都要先祈求一下,希望遙控器不要故障,以免進不去車庫..

大概是最近拿香拜拜次數減少,被困在車庫的時間也變多了

今天撥空來查修一下,到底哪裡出問題

這是防拷貝遙控器"帝呈"外觀

想說怎可能沒辦法拷貝,打開蓋子,正面看起來很正常阿,沒機關ㄚ

一顆IC, 幾顆2極體,電感.濾波電容.三級管等...外觀沒有異常

翻到背面,原來是這顆"帝呈"專利的IC 在控制,

SMD 電阻.電容.基納二極體.三級管等.也沒異狀

查了電池-正常9V多,雖然12V才對,但是9V也是可以推動,線路也沒問題,

遙控器發射時,燈都正常,只是遙控的距離近一點,會不會是頻率跑掉...

於是拿出頻譜分析器...德國製,1G 帶追蹤....來看一下

是上面那個,不是下面MFJ tuner,

拿女王那一顆好的比對頻率,原來真的頻率跑掉了,調整頻率到313.6Mhz...

波形也很漂亮

完修...

网友:
你這台頻譜分析儀真的很高貴.. 流口水了..

楼主:
說到這裡就傷心,我之前還玩壞一台500Mhz.....嗚....我只是愛玩無線電而買的........

网友:
夢想的中頻譜分析儀,用來修理真好用,恭禧大大有麼好的設備。

网友:
所以說...頻率跑掉了一般還是只能乖乖的交錢放人呀

网友:
   :on_127|
看到高檔機器了~~~~~~我的眼睛只看到機器沒看到遙控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也還好啦,這里有幾位老大都是有頻譜的.
還有人有綜合測試儀的.
不過最近這些人都躲起來了.

网友:
這類遙控器上的可變電容是很容易跑掉,如果是自己要買現成收發電路來應用的記得要買用 SAW 振盪器而非 LC 的,免調整且頻率不會跑掉但是如果想要改頻率就只能換ㄧ顆 SAW。

其實碰到這類的遙控距離不良情形也不是非得出動射頻儀器才能完修,土炮的做法是先準備非金屬的一字調整棒實地來調整,由近慢慢往遠地走反覆調調走走就能調出與接收相同的頻率了。
最正確的方法還是要用頻譜分析儀將輸入感應線儘量靠近接收電路就能感應看到接收的頻率了,發射器再調為相同的頻率即可。

此類可調式電路還有分調電感與調電容的,調電感型的頻率相對穩定與可靠的多。
調電容式的可以在調好電容量後將可變電容小心拆下量好容量後換成固定電容,以後就不需要常常調了。

网友C:
三級管是不是三極管是不是電晶體Transistor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級管是不是三極管是不是電晶體Transistor呀?

是的,二極体大陸稱二極管,電晶体大陸叫三極管..

我覺得三極管更能表現出 "電晶体" 的意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說到這裡就傷心,我之前還玩壞一台500Mhz.....嗚....我只是愛玩無線電而買的........

玩無線電就殺這麼大阿n_010|
說到無線電,我那支木瓜種在樓頂已經10年了,不知道(開花)了沒n_064|

网友:
9V也是可以推動?23a應該是12v如果只有9v頻率是有可能往下掉的.雖然 .往上調到到正確值是可以用 .但改天換新電池時可能頻率又會不同.所以應該先換上新電池.再去調可變電容.{也許換上頻率就正常根本不用調}很多客人會搖控器回來電裡頻率都會往下掉.有很多換完電池就好了.當然常摔到頻率跑掉的也不少拉 ^^(本身是開鎖的)

网友E:
不好意思頻譜分析器.?很貴嗎?做啥麼用途呢? 不好意思 因為真的不懂.可用來維修電子嗎?還是只是像我們的搖控器拷貝機一樣只能看頻率跟燒內碼?(計頻器)

网友:
最近我把我的無線電拿出來玩看看
結果發現我的iCOM IC-W32A 我像偏頻了.
外加功率衰減. 可惜我沒有頻譜分析儀. 否則我也想測測看
不過這種儀器可不是我這種玩票性質可以碰的

网友:
真好~~頻譜分析儀~~
小朋友是玩不起的
不過KENNETN大大說的倒是蠻實用的
有機會可以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還好啦,這里有幾位老大都是有頻譜的.
還有人有綜合測試儀的.
不過最近這些人都躲起來了.

他的可是1G的耶~~~~這一台要價都接近10萬起跳耶.....
有的都是好幾10萬在算的......買台新的都可以買半台全新國產車了.....

剛剛找到類似的機種~~~不過一台中古的要價也快2萬..這台的頻率比樓主的低~~才500MZ~~~~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218301153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頻譜分析器.?很貴嗎?做啥麼用途呢? 不好意思 因為真的不懂.可用來維修電子嗎?還是只是像我們的搖控器拷貝機一樣只能看頻率跟燒內碼?(計頻器) ...

計頻器我用過來捉這射頻器材(大門遙控器.玩具遙控器.等等)只是這類射頻本身電路設計較簡單,大多會產生斜波.2倍頻.3倍頻等等,一般計頻器無法正確捉到訊號,因為同時間可能產生多組訊號,此時頻譜就比較好用,
我想大大的搖控器拷貝機應該有限縮頻率範圍,所以不會捉到2倍頻.3倍頻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F:

為什麼叫三極管.......?

這是大陸用語,提倡正名運動,我們稱它為「電晶體」,但會有人提出疑問,MOS、FET也是電晶體啊!
是的,沒有錯,都是電晶體,一般我們常常以電晶體稱呼「雙極性接面電晶體」,而其他的電晶體,往往我們都稱呼為FET、或MOS,以做區別。
當然,如果要大家更容易了解,那麼將雙極性接面電晶體稱為BJT,這點大家也會更容易了解是描述什麼。

另外順帶一提,還是同樣四個字「正名運動」,希望大家遇到MOS時不要稱呼為「場管」、「MOS管」,這同樣也是對岸用語,我們還是習慣稱呼為「MOSFET」。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兩岸同樣東東,有不同名稱,我想不用太拘泥於所謂的正名了,我們在這的正名,那麼大陸那就是歪名了..

就好像繁體中文,在馬英久效應下,叫做正體中文,個人覺得這有點文字遊戲.. 還是意識之爭..

我想技術是無國界的,更無關政治..

其實用英文名稱來稱之,或許是最好的方式..

就好像 DIODE 我想搞電子的人都應看得懂,而不管它是二極體還是二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無線電就殺這麼大阿n_010|
說到無線電,我那支木瓜種在樓頂已經10年了,不知道(開花)了沒n_064|

到樓頂看看,可能在旁邊多了許多小木瓜..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呀!論壇內會有很多朋友使用大陸用語,也不是沒有原因,主要因為是資料大多是從對岸過來,學習之,自然而然使用之。
我們本科班出來的,都是使用我們這邊的用語,故一聽到對岸的用語,就蠻奇怪的,但還是入境隨俗,畢竟在這邊是台灣,不是對岸,小弟我也沒有特別的政治意識,既然在這邊使用什麼樣的稱呼,就盡量可以配合。
不過,還是英文稱呼,全球都通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14287-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I:

離開學校久矣..

以前唸高工電子科時,對於電子零件,國立編譯館有統一的名稱,不知現在狀況如何了?

我常被這些名字搞得七葷八素(因為我買的大部份是大陸書),而這類書有個特點,就是對電子零件沒英文對應,都要猜個半天..

网友:
原來如此..........以後要先換電池先

网友A:
回复 网友J:

下雨天放假天,上來喇塞了,
沒想到吐一下,k大就出現了,可惜沒有教學示範
工具有用才是工具,沒有用到就成了裝飾品,
家里那台2.2g的頻譜,看到這版才想到跑去開機,
突然發現一件事,
我完全忘記怎麼使用,怎麼操作,連1g的那台sg,我也完全不會操作了,
機器旁還放著一塊當初作的一塊降頻電路,開始懷疑這是誰作的.
工地作工作到連我爸爸姓什麼都快忘了,
發現自己開始在搞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雨天放假天,上來喇塞了,
沒想到吐一下,k大就出現了,可惜沒有教學示範
工具有用才是工具,沒有用到就成了裝飾品,
家里那台2.2g的頻譜,看到這版才想到跑去開機,
突然發現一件事,
我完全忘記怎麼使用,怎麼操作,連1g的 ...

這些都是我心中夢幻機種,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嗎?

网友:
夢幻機種????
還不致於吧,明天再拍來貼看看,
應該是那幾位老大亮出重裝備才是吧...

网友:
不要叫我拿重裝備出來啦!因為以前自己在用的那幾台頻譜早就不知流落何方了。
現在如果做東西要用到都是去借別人的,或是直接用公司的。

頻譜不便宜折舊也大,如果不常用還是趁著有價時將她脫手出去,以後有需要時再買新的功能會更好又更便宜。
喜歡玩儀器的人可以考慮去研發部門奮鬥,設備讓公司買單您只要貢獻心力就好。

网友:
真好.有這個檢測最佳的工具.
要懂的使用還是一門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