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電解水機 "流水感應開關" 盧山真面目

楼主(2010-06-02):
在電解水機中,流水感應開關是不可或缺的元件,附圖就是這類元件的外觀..

流水感應開關由兩部份組成:

1. 流水磁鐵轉輪

像紅色點處三個是 TOYO 或是大同電解水機用的,而粉紅點下方是美生水或是日製 TOSHYA 電解水機使用的..這類元件內部有磁鐵,像圖片上的都是壞的,因為已被鏽蝕了,感應效果不良

2. 流水感應開關電路板

在粉紅色上方那條長長線的前端就是這個感應電路板,在這個電路板上一定會有個看來像電晶体的零件,那個其實是個霍爾 IC.. 霍爾 IC 的原理很簡單,電能生磁,磁也能生電,當霍爾 IC 在一個磁場中時就會感應出電壓(嚴格來說是電流)..

接線以三條線來分別,紅色代表 VCC,霍爾 IC 適用電壓約 3 到 10 幾伏,但在電解水機中,大多使用 5V.. 黑色接地;白色則是霍爾 IC 感應到的電壓輸出..

流水感應開關電路板近照:

這些流水磁鐵轉輪都是不良品..

网友A:
對某些機器,好像叫「流量器」。
計算液體的流量還滿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某些機器,好像叫「流量器」。
計算液體的流量還滿準的。

YES,名稱不同,但同指一個東東..

霍爾 IC 真的在很多領域都有用到..

用來測流水量、馬達轉速的控制都可以..

在電解水器中,也是同樣用途..

其原理也很簡單,磁極改變一次(N S 極互換),霍爾 IC 就感應一次,換算一下,就可得知流量了(一般以 公升/分鐘 計算)..

若是控制電路中有記憶功能,就可將這些累計加起來,例如我們設定成 1600 公升換濾心,那麼累加到 1600 公升時,系統訧會以燈光或 "B" 聲等提示我們..

网友B:
長的真像電晶體
在遙控飛機的電子變速器也有用到喔~~
感謝教學,小弟沒拆過說~~那是不是大一點管徑的流量計使用的也會是霍爾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長的真像電晶體
在遙控飛機的電子變速器也有用到喔~~
感謝教學,小弟沒拆過說~~那是不是大一點管徑的流量計使用的也會是霍爾IC?

如果採用電子計算...百分之百都是霍爾....

网友:
開眼見了....那這東西壞掉電解水機就無法運作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個東東會啟動電解槽的電壓,所以若不良,只有淨水可喝.. 因為電解槽根本沒電啊,如何電解..

我說的詳細些..

一般電解水機有兩種電源,一是提供給控制板(前面的控制面板、LCD 顯示)之用的電壓.. 一是專給電解槽用的電壓.. 前者一般都是持續的,有些高階功能有省電功能.. 但後者不然..

當有進水時,由於這個東東會感應到,訊息傳給主控板,主控板才會啟動電解槽的電壓,以便電解..

這在造酸、鹼性時才有作用,一般使用 "淨水" 功能時,電解槽也是沒電壓的,雖然這個東東會感應到..

网友D:
請教C大, 電解水會不會到胃裡被胃酸中和失去作用 ,惠請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C大, 電解水會不會到胃裡被胃酸中和失去作用 ,惠請解惑!

首先,SORRY 的是我不是消化系統的專家,所以若解答有誤,還望指正,以免誤導..

胃酸是很酸,PH 值約 2-3,這麼強的酸主要是分解食物用的.. 同時胃酸不是隨時都有,有需要時,胃才會分解胃酸..

同時,胃酸對各種食物有選擇性,不是每一種從食道下來的東西都要經過胃及胃酸處理後再到小腸.. 這也是我們熟知的有些食物很容易消化,有些則不然..

所以像水之類的東東,很快的就由胃放出去了,而且這些強酸只留在胃中,要不然胃以後的器官怎麼受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知道了....

网友F(2011-10-12):
我自己維修了千山電解水機PL200
故障原因是流水磁鐵轉輪久未使用後,生鏽減低磁性。
所以,轉速再快,磁場變化無法產生足夠的微電流,
讓霍爾感應IC啟動電解。

我的流水磁鐵轉輪比較像【米字型】的,看到你的文章。
我去找到3mm x3mm的強力小磁鐵(僅花NT42元)。將原本的磁鐵位置盡量
挖空,再把這兩個磁鐵用熱熔槍黏上去,一邊N,一邊S。
不過,由於是外加黏上去的,高度變高。所以原先的密封蓋必須
稍微開一點(有點怕水壓太大會彈開)。
結果,一切正常,順利啟動電解。BINGO!
感謝你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維修了千山電解水機PL200
故障原因是流水磁鐵轉輪久未使用後,生鏽減低磁性。
所以,轉速再快,磁場 ...

呵,你也很天才!

大家互相研究,有個伴,學習的也快。

其實我修電解水機不到兩年的時間,倒是 RO 機很給它久了,可能比站上很多朋友年紀都大 >_<

网友G(2012-09-06):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維修了千山電解水機PL200
故障原因是流水磁鐵轉輪久未使用後,生鏽減低磁性。
所以,轉速再快,磁場 ...

請問磁鐵要去哪買,或者米字型的流水磁鐵轉輪要去哪裡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磁鐵要去哪買,或者米字型的流水磁鐵轉輪要去哪裡買?

安安,請看一下這篇文章內有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39502-1-1.html

^_^

网友:
本身用安得成的,上次也是不明原因,不能電解,(有水出, 流量不顯示)
過保叫修後拿回去三天報價5張小朋友說要換電路板;
這樣價碼@#$##$$%$%$,甘脆去買RO了。只好放棄維修要求送回。

在尚未有淨水器下,自行拆修,發現米字輪好像不會轉,
用手撥撥, 卡卡的,拆下,好像看到白色纖維樣的東西,
不知是否前濾的渣渣,用水洗一洗,再裝回去,順好多。
整個回裝,都正常了,完修。

不知是否這樣維修沒換東西不好收錢?還是維修不夠專業?
只能說差點被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