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電容容量的問題

楼主(2010-06-02):
Timer Relay 的一顆電解電容壞掉了
4.7μf(電壓忘記了)

如果說我拿現有的容量比較大的換上去可以嗎?(電壓一樣的話)

网友:
都說是 Time Relay 了
時間一定會增加

楼主:
我去買了一顆 10 元的 Topcon 4.7㎌ 160v +105
原本的是 4.7㎌ 100v  -40 ~ +85

只是耐壓耐溫變高,會有什麼影響嗎?

网友:
增加耐壓及耐溫沒有影響,請放心使用。

网友:
>>如果說我拿現有的容量比較大的換上去可以嗎?(電壓一樣的話)
是我誤解了這段文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4.7㎌ 絕對不可更動,否則計時會不準。
電壓耐壓值當然愈高愈好,但也更貴、體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