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W的特殊雙極性二極體代用

楼主(2010-06-02):
剛剛在修POWER 300雜牌.發現這顆短路了,它好大一顆,大約是一節

手指的大小,問了幾家電子材料行都沒賣,請問各位高手,有沒有代用的,

而且這顆好像很貴的樣子?

型號為:PSR16C40PT

PHOTRON應該是它的生產公司吧!

8BT不知是什麼?

网友:
找常見的大功率共陰蕭特基二極體,幾乎便能代用了。

楼主:
S大,我原本也是這樣想 想說,用TOP220封裝的來用,但電路版上的孔位不一樣

我想說,是不是焊條電線跟電路板相接。這樣做法不知可行不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foyang大您好,TOP222封裝的.....可能特性沒有原本這顆來的好。
300W會用到這種大功率封裝,線路設計上,應該蠻扎實的。

接導線也是可以啊!
這邊有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25044805

网友:
這是二次側很常見的SBD整流元件,可以找些舊POWER來拆。